请教马潮老师,iccavr6.31在XP系统自动更新后无法启动,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7-08-28):
马潮老师:

        您好!

1、iccavr6.31无法启动,只好GHOST系统,运行正常。这时执行了XP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再点击iccavr6.31就无法运行了。请问怎么办?

2、用iccavr7.13进行编译,原来用iccavr6.31编译过可正常执行的程序,现在运行不正常。

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1。iccavr6.31和iccavr7.13有区别。

2。卸掉iccavr6.31,XP更新后,重新安装iccavr6.31。

楼主:
谢谢马老师指教。我卸掉iccavr6.31,XP更新后,重新安装iccavr6.31,仍无法运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具我知道,安装过iccavr7后,原来的就不能用了。只能采用2种方式:

1。重新安装XP,(不是更新XP),换句话讲,重新装系统,然后重新安装iccavr6.31。

2。不重新安装XP的话,需要到注册表中人工将iccavr注册的东西删除掉,然后重新安装iccavr6.31。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
改用winavr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