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ifeng新的高压USB编程器(普通版本)DIY制作资料公布

楼主(2007-08-28):
说明:先对zhifenga贡献表示感谢。

zhifeng 在我们这里发过一个帖子公布了这些资料。由于里面含有较多广告成分,几乎将技术内容淹没。

我们建议先将该贴移入广告区,然后让zhifeng重新发一个技术性的汇总帖子。

不过zhifeng明显误会了我的意思。为了不让这个资料浪费,我只好自己动手整理了。如果zhifeng不希望这个资料在我们网站发表,请通知我们删除。

我们这个重新规划的网站只是希望: 建设一个纯技术交流,远离商业气氛的网站。 我们也会在一个月内将邮购部从网站移走。这个技术网站也不会再回答任何的邮购部问题,也不会做宣传与推销。

我们希望这里成为仅讨论技术问题的净土。商业问题请到我们的广告区或二手论坛进行。谢谢大家的支持。

以下资料版权属于 zhifeng 所有。如果制作上碰到问题可以在这里交流,或直接到www.zhifengsoft.com 上讨论。

这个编程器的支持软件是powerprg不是progisp 。

普通版本支持芯片at89c5x,at89s5x,sst89c5x,w78e5x,avr系列,24cxx,93cxx .(专业版本资料不公布,专业版支持脱机量产,支持更多的芯片比如pic系列,电脑主板bios系列等功能强大决不逊色专业编程器。)

下面是原理图,pcb图

   注pcb与SCH只提供PDF格式。

原理图

pcb

界面

先上传个版本,压缩包中有固件。可以写51的了,avr的固件没完成。另想说明一下,由于近期很忙,可能没有想象得快

可以下载sst89c5x了,这样对51的支持计划完成。

已完成对avr的支持,我测试了s9015,其他的管脚能够对应的芯片我没有,比如mega8515,mega162.其他的avr芯片支持需采用转换座

   从8月初网友zhenghongkai建议我做个高压编程器开始,共计历时一个月完成(业余时间)。其中zhenghongkai pcb的设计与制作。

总体来说没有大的错误,只有我犯了一个错误,将下载接口的信号线搞反了和标准接口比较(miso与mosi)。其他软硬件上没有问题。原理图与pcb均是一次成功。先上传完整的制作包,原理图,固件及powerprg(ver1.0),希望大家制作顺利。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168747.rar

网友:
高压编程有什么用?难道锁死的芯片也能编程吗?

楼主:
是的,死锁了也能恢复到原始的出厂状态。

原装的AVR Dragon 也有高压编程功能,不过原装AVR ISP MKII与AVR JTAG MKII没有。

网友:
谢谢 阿莫 的劳动。

网友:
一直找這個東東,終於找到了,哈哈...

网友:
上面的资料不知道是哪个版本,这个编程器可有好几个版本呢

网友:
avr的高压编程固件有吗?

网友:
有,只不过版本太多了

楼主:
【7楼】 chengjia535

是的,zhifeng 比较勤劳,版本出完一个又一个。经常我都搞蒙了。。

我已经与 zhifeng 沟通过,这个误会消除了。zhifeng 迟些会将最新的版本都上传上来,我会整理到楼主位方便大家共享。

网友:
这个编程器我一共发了上面那些资料,怎会有很多版本的?其他的要是有,也应不是我发

网友:
呵呵!软件到是很多版本!至于硬件好象还没其他的版本吧?

楼主:
版本多说的是 progisp 软件 :)

网友:
谢谢,再次收藏好资料,感谢原创和armok:)

网友:
呵呵!这个编程器的支持软件是powerprg不是progisp 软硬件都只有一个版本

楼主:
哈哈,那看来是我搞错了,立即修正到楼主位。

网友:
制作资料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另zhenghongkai制作的pcb有些空板和零件想制作的可以和他联系(因为广告问题,他不好意思说了)。制作中出现问题也可以找他帮忙,或在此留言或加入qq群:38311168,留言,我会回答,也可发邮件给我,此问题请不要打我手机。

    祝大家好运!

网友:
是不是已经支持mega8和mega16?

网友:
stk500 有 高压编程吧???

网友:
zhifeng大哥的无私奉献精神都到这个份了,不支持那还行?再次感谢zhifeng,我决定做一个。

网友:
晚上我会把我的制作资料贴上来和大家一起共享!

网友:
又来一个好人,我今天在看原理图,好像没看到电源的电压标示。还有那个MC34063可以用其他的芯片代替吗?手头上没有

网友:
34063是DC-DC集成!按了解应该是5V转12V的吧!他是USB直接供电所以没标电压!

网友:
我想要块空板,我能够找到上面的元件,希望能给我个元件清单,主要是想看到元件参数。谢谢啊

网友:
下载了~~

谢谢~~!!

可否上传一个PCB档吗?

网友:
由于今天晚上数码像机没有电了,所以没有上传制作资料,明天一定传上!

网友:
这是一个鸡肋,大家千万别做,楼猪在误导

所谓高压编程,最多支持到8515等少数几种,从硬件上看,无法做到全驱动,常用的avr芯片都不支持,不可能每种芯片都搞个适配器,那还不如买成品编程器,top的也才2,3百

网友:
楼上的怎么看也像个马夹!!

楼主:
langeliu上面的发言就不对了。 30楼只是提出一个意见,用词也没有问题。 langeliu 何必这样问?

只要是技术上的观点我们都欢迎交流。

网友:
TO:antse

    你这样说太不道德,这款目的就是让大家自己动手做编程器。楼主在发贴的时候就己经说明。还有,你所说的TOP编程器能支持多少芯片。质量如何。你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

网友:
TO:30楼,希望你看清楚再发言。不要乱发!

楼主:
解释清楚就行。

网友:
希望以后能以讨论技术为主!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可能是我想象力丰富了点,不过这个人一共发了1个贴子,一上来就批评楼主误导别人,让我马上联想到“马夹”!

网友:
调试阶段,以后就好了,据我估计,呵呵

网友:
制作结果如何?

网友:
有沒有那個做成功啊?

网友:
智峰出手,必属精品,严重支持。
30楼的antse 说话非常不负责任。用M128做主控芯片,如果硬件及固件设计得好,完全可以做到AVR的全系列支持,并且可以做到40脚以内的DIP封装芯片用一个ZIF座,但要处理好如2313、26等芯片的控制信号合用问题。

网友:
这个帖要顶!
不知道专业版长什么样子。

网友:
我已经买下套件了,暂时还没到,等到我手里我试一下再给大家个结果。应该就在明天能到吧。

网友:
请slyt 箫天解释,如何做到40脚以内的DIP封装芯片用一个ZIF座
无法理解,电路设计上完全没有阵列,怎么做到切换?

网友:
假期我试着对USBasp的固件进行了改写,采用M16已经可以实现单ZIF座对M8/48/88/168、M16/32、T2313的高压编程(T13理论上也可以)。不过这里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zhifeng,一楼的电路原理图右上角当TCK控制Q5和Q2导通时,不就相当于ZIF1_IO通过一个470欧的电阻连到12V电压上去了吗,这样用长期下去不会烧坏M128的I/O啊?

网友:
zhu8j :呵呵,你的ID挺可爱,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前提是如果硬件及固件设计得好,主要工作量是设计好RESET脚的相应开关电路,这个就不用再深入解释了吧。

我想在这里出高压编程器的目的主要是方便大家能够自制,锻炼动手能力,解决高压编程问题。我做的那个,许多人自制成功了,有的是自己搭的电路,有的要了我的空板,已经提供了好几十张PCB空板了,还有很多要了成品板。

同意楼上314forever 的疑问,将R6 R9 R10换成10K的较宜。

网友:
现在这个不大对头吧?我本来想买套件的,给我发了个焊接好的板子来。这个要感谢一下。我用了直接连接正常。但试了一下,对一片空白13进行读取操作就不行!后来考虑怎么也要支持16吧。然后把试验板上的一片16拿下来读取标志字节,竟然也不行!突然想起来测量一下电压,发现电压根本就不正常,16的40脚不应该供电的!但现在40脚竟然有电压,并且发现电压在2.5V左右,那个三极管竟然是导通的!并且应该电流不小,装上芯片输入的5V电压下降到了4.6V。更加晕的是。读取不出不要紧,竟然将我一片16打坏了!!再放回试验板也无法工作了,读取标志是全1!今天没时间测试了,明天再写一下测试结果。还不知道13还能幸运吗?这不是高压编程器,整个一芯片杀手啊!!

网友:
对了,看了这个发现,我的套件并没有外壳啊,汇报大家一个好消息,终于可以确认芯片被损坏!用SUPERPRO3000U检测结果,还好应该引脚还通,但读取标志就不对了。数据读取和地址低位一样。我自己做的程序,芯片没有加密。竟然成了这样子了。这个可不是我自己焊接的。芯片经过这个高压编程器处理后,先用ISP操作,读取标志全1,读取时钟校准全1,读取其他未试验。用SUPERPRO3000U擦除成功后,重新读取标志和时钟校准仍然不变,但缓冲区空了,测试用ISP重新下载程序,不检测标志,可以通过。但明显的时钟速度加快了很多,从输出频率来看,内部频率是实际设置的2倍左右,还真的按照0XFF来对时钟进行校准哪!!

网友:
ssyniuej 看到这,我都替你惋惜,原理图是公布的,好像diy版我从里都没有说过可以直接支持m16,t13,没有转换座只能支持8515编程管脚兼用的芯片,以前的帖子我也说过,这个主要是针对51设计的,你写89c51,78e5x,sst89c5x试试,或写90s8515试试。直接支持的是专业版,但专业版还没发布。

网友:
【47楼】 314forever ,【50楼】 ssyniuej
那才是本编程器的技术技巧,仔细分析电路吧!你们提出的修改方案一定是不行了。

网友:
向阿莫同志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

网友:
回智峰:普通版本支持芯片at89c5x,at89s5x,sst89c5x,w78e5x,avr系列,24cxx,93cxx .(专业版本资料不公布,专业版支持脱机量产,支持更多的芯片比如pic系列,电脑主板bios系列等功能强大决不逊色专业编程器。)
以上文字是我从你那里面拷贝的,里面有AVR系列,难道M16不算?这个好象是个比较普通的AVR的芯片吧?13也算普通吧?这个都不支持,这个帖子放在这里容易误导我们吧?说过原理图是公布的,我也看过,虽然不算详细看过,但我知道你们公布的图PCB是对的,但原理图根本就不是这个东西的原理图,你们不知道是故意呢还是无意把其中一些元件改掉了。这个设计中倒真的是主要针对51系列芯片来的。因为从你们电源驱动上来看。可惜你们考虑的不全,对于40脚的你们这个想法还是对的,但如果不是40引脚,你们所谓的技巧就是利用了AVR单片机的强驱动能力。何必说的这么神秘?搞技术的,告诉大家一下不为过啊。但你们考虑正电源的供电电流却未考虑地的电流。如果是20引脚的,你们那个地正好落在10脚处,10 脚是个普通的AVR的IO口,这不还是只考虑了一点吗?高压驱动部分从你们的电路上来看虽然不会出现问题,但一般没有这么设计的,这里面怎么也要用高压电子开关吧?可以用DG411类芯片来做,不要搞这么危险吧?再有对于开关电源的电压控制部分你们的电路也不专业,既然说是什么编程器的编程技巧,那么对于高压控制的控制技巧怎么没有?按原理图上的参数不知道你们算过没有到底会有多大影响?
    对于智峰的软件,我在这里表示感谢,我用的是智峰的1.66版的软件,感觉不错,但对于硬件我认为设计的还行。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用128只是因为这个芯片的引脚多,好分配。
    在这里发牢骚就当我是个试验了,希望我一百多元没白花,请后面想用这个的朋友考虑好了再说。不要象我一样以为这个支持AVR而买回来,最后发现会损坏芯片!
    就这个硬件,通过自己编写固件完全可以支持AVR的大部分芯片(全部现在我还不敢说,因为我用过的芯片本来就不多)。只是我的上位软件太差,自己无法做上位软件。所以没办法。就当买了个试验板了。这样心理感觉比较平衡了。呵呵。
    祝大家用这个玩的开心!

网友:
普通版本支持芯片at89c5x,at89s5x,sst89c5x,w78e5x,avr系列,24cxx,93cxx  但是他好象有说要加转换座才能支持的啊!专业版的就不用加转换座!

网友:
没事,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出现这种问题。我对电路重新自己改造了。其实分析了一下电路,这个完全可以实现这些芯片的编程,只是软件上的问题了。原来考虑了PIC芯片的编程电压,所以做了个电压调整,其实根本不必这么麻烦,这种控制开关电源电压的方式我做过,根本不用三极管。因为这个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在编程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电流通过编程高压线对单片机引脚供电,虽然说不会把128打坏,但设计者没考虑电源的负载问题。因为这块浪费的电流会造成USB额外增加近100毫安的电流!另外这个电流只是平均电流,实际瞬间电流还会比这个大。

网友:
这个估计你得和ZHIFENG说了!我是不懂的!不过每样东西都可能会有他存在的意义的!你如果跟他探讨一下可能大家都会有所了解的!存在的问题一般只有实验后或者是别人提出后才会清楚的!因为有一句话叫“当局者迷嘛!”

网友:
希望ZHIFENG把转接板的PCB文件贴上来!转接板的PCB要为单面的方便大家自制!

网友:
ssyniuej 看看这里我的回复,你没搞清楚事实,说的话武断了吧

http://www2.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00887&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等ZHIFENG把资料整理完我会再去做几块PCB板来用!其他的只能说支持了!相信有不少人在用他的软件吧!从这点大家就应该支持他的!呵呵!再说下去就是拍马屁了!(罪过啊!罪过啊!罪过啊!)

网友:
有购买此套件的网友,请发邮件给我,我给您提供个详尽的制作资料保证您制作成功(发邮件请告诉我你的购买信息)。ssyniuej 在他没有给我合理的解释前我不会发资料给他。对于其他人鉴于此事,以后不会再次公布此套件的资料。如果提供也会以成品板提供,也会以智峰软件的名义提供。否则,有问题就与我无关了

网友:
其实也没必要这样做的!误会是难免的!但是大家都说清楚就好了!其实这件是原本不会发生的!太多的因素了(这就不在说了!)!

网友:
to :lhyj7080 天之黑,早上太忙没来及仔细看他发的贴子,我仔细看了,他的帖子越往下越不合适,我需要他的合理解释,解释清楚,我没有骗人就行了。这个不过份吧!
    至于套件我是不会做的,比如说我开发编程器,却从没烧坏一个芯片,有些初学者焊接都会将芯片搞坏,最后说来说去都是问题。

网友:
你要他给个解释我也同意你的看法!我只是说不要因为这样而放弃,给我们这些需要这类东西的人造成一定的损失!我也想听听他的解释!
我没说你过份哦!!而且也没那个意思!

网友: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把这个板上的ISP接到我的实验板上后,板上的状态灯全亮了!而且经测试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我板上的状态灯是低电平亮的!之前找你买的那条下载线不会这样!

网友:
TO天之黑:
         由于我在发贴的时候没有说清楚,后来智锋给我说了之后我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纠正,所以我重新送了三套给你!至于外壳,在发贴的时候己经讲明,我就不再多说!

网友:
TO:第66楼天之黑
              这块板地ISP,mosi和miso和下载线的相反,所以要调换过来,还有跳线一定要插上。

网友:
声明,
1 关于diy高压编程的项目结束,所有的相关制作出现的问题与智峰软件无关
2 非直接与智峰软件产生所有的商务问题,均与智峰软件无关。
3 所有相关技术资料不在上传这里,以免引起误会。
4 其他人上传的资料均与智峰软件无关。
                  智峰软件(www.zhifengsoft.com)

网友:
你说短接帽要插上?插上后这个编程器就认不到了!会跳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刚刚问到这个板没有ISP和JTAG的功能!不过他好象也没说过有这两个功能!问他他说不会再加了!这个项目不在往下做了!那对于像我这样的支持者不是就....................
我好晕啊!~~

网友:
不知道有多少人以为这个有ISP功能的呢?有的下面留言!

网友:
zhifeng的专业版本还准备做吗?
十一是否可以拿到货?

网友:
专业版计划依旧

网友: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搞错?

网友(2011-05-31):
回复 网友A:

莫老大不光事业和技术上有所建树,看来人际协调方面也不错哦!我们坛里保持这样的气氛确实很好,很喜欢这种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