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研究2年,终于做出2相电机细分驱动

楼主(2007-08-29):
已经实现的功能

自动半流  2秒钟内没有得到脉冲 线圈电流为原先的一半

可调细分数  1 2 4 8 16 32 64 7种可选细分数

可调电流  0.5-2A调整范围

输入电压  12-30V

主控芯片Mega8L  20khz斩波用芯片CTC模式产生

采用74hc74+393的方案

系统框图: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

来show一下?

还是要卖东西

楼主:
正弦余弦表  用excel计算的

网友:
iso9001 能否描述得有条理一些。我们理解你研究了2年,可能不太愿意公布完整的制作资料,不过一些理论性的研究工作应该能公布,这样会让更多人能受惠。

我样我们就能将此贴置cool了 :)

楼主:
理论性的东西不需要我自己,有很多现成的,自己也写不好,关键是整理。

这篇文章不错的

Stepper Motors and Control

Part IV - Microstepping of Stepper Motors

特别是续流的描述

Current Decay -  Recirculation Modes

楼主:
讲讲为什么市场上很多驱动器是64细分

首先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

uint08 cnt=0;

有两个表

sin[]={.....};

cos[]={.....};

cp信号----INT0

外部中断函数

{

       if(dir)

       {

         cnt++;

        }

       else

       {

          cnt--;

       }

       dac_out(sin[cnt],A_chanal);

       dac_out(con[cnt],B_chanal);

}

楼主:
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if(dir)

       {

         cnt++;

        }

       else

       {

          cnt--;

       }

不怕溢出吗?

对,就是不怕溢出。为什么 ?64细分啊

64细分是把正弦的0-90度,分成64等份,0-360就是64*4=256等份

sin[]={.....};

cos[]={.....};表中各有255个字节

到达256就是一个新的循环,于是又变成0了

网友:
iso9001能否将那本书传上来

楼主:
没有书的,就是网上的资料

网友:
资料也可以共享啊

网友:
20KHZ加在74HC74哪个脚上,能否将74HC74与LM393电路画出.

网友:
希望开源,这样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iso9001看来的确是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了。这个帖子先置COOL! 期待iso9001的更多资料共享。

网友:
不知楼主的输出是单极驱动还是混合驱动?输出2A太小了点,既然用分立MOSFET来做输出至少也应能在4A以上,74HC74和LM393估计是实现下图红圈中的部分,如是不明白为何不直接用此IC呢?

楼主:
不是上面的结构,上面的是L6506的原理图吧?感觉6506的结构很怪,看到网上有好几个网友没做成功(用L6506)

楼主:
这个是经典的斩波电路 很多书籍都有这个图,而且很多的驱动器都采用这个的

74HC74的第4脚忘接VCC

楼主:
shinehjx :“不知楼主的输出是单极驱动还是混合驱动?输出2A太小了点,既然用分立MOSFET来做输出至少也应能在4A以上”

混合驱动,2A容易做,可以驱动57系列的步进电机,先做小电流的,其实象L298这种,只能做到0.7A已经很热了。

我目前使用的是TO-252封装的MOS管,如果改成TO220的电流可以提高,但是不会提高多少的。因为我上桥臂用的是PMOS,如果要大电流的一般的做法是使用2103芯片,全部使用NMOS.这是经验。由于电路较复杂,成本增加,先考虑做小电流的。

网友:
回【16楼】:是L6506的图,我就是用它做的细分驱动没有问题

楼主:
L6506的价格多少,那你怎么处理快速续流和慢速续流。

网友:
贴片L6506D一年前买的约¥8,6506输出要加一片74HC32才能处理快速续流和慢速续流

楼主:
此IC贵啊,用分立的便宜而且好买。缺点是稍占地皮

网友:
楼主:你能讲讲自动半流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吗?

我想控制TLC7528的VRF电压,你是这样吗?能给出原理图吗?谢谢!

同时想请教7528是工作在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7528到393的原理能给出吗?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见过3.5寸软驱没?里面的轴向电机,基本上就是个两相电机。

我曾经用 加启动电容的方法成功驱动过

楼主:
电压模式

自动半流很简单把Vref改为原来的1半

393的图上面有啊

Vcc---------R-------------------电压跟随>----------------Vref

IO----------R-----------------|

IO=1 Vref=Vcc

IO=0 Vref=0.5Vcc

网友:
据说TLC7528电压模式,抗干扰能力较差,楼主你又是如何解决抗干扰问题的呢?我其实

一直也想做一个驱动,但因为与工作无关,一直没做。佩服楼主的坚持精神!

楼主:
至少驱动器能实现细分了,看一下效果  采样电阻两断的波形

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注意地线的布局

斩波的波形  效果不是很好 还需要调整一些参数

网友(2010-06-22):
其实,ti已经出了类似产品,他们叫hrpwm。比如2808,最新的28027,28035,只是芯片不好买。哎,我手头项目只好搁置了。

网友:
讲讲原理啊!代码就不要公布了。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搞电机的,只是为了用

网友:
20k的斩波频率是不是低了点啊,买的步进驱动芯片好像是100k的 thb6128 demo 板子是100k的

网友(2011-01-05):
期待有更多资料出来.

网友:
此贴会火啊

网友:
此贴还差点就火了

网友:
07年的帖子,老了。

网友(2011-07-23):
技术不怕老的,继续研究下。

网友:
用FPGA实现的话就比较容易了,不过吗,门槛也高了~~

网友(2011-09-06):
楼主估计是自己独自一人研究的,研究2年一般情况下也算点高科技了。表示理解不开源,对你的辛勤劳动表示尊重

网友:
此贴不会火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  好东西  正缺atmega8 系列的人才  想加盟本公司的请联系  252983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