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取消ISP下载线的100欧电阻

楼主(2007-08-29):
自制了一个ISP下载线,发现在BASCOM里不能使用,怀疑电脑并口有问题,可换了三台电脑故障依旧!怀疑244有问题了,于是测量了实验板上ISP电源和下载线上的电源,发现电压均正常,可244的20脚(电源)只有2。15V,怀疑5V1有问题,把5V1拆下故障依旧,于是把100欧电阻短路,一切正常!

网友:
244是通过编程口从目标板上取电,不是从PC取电。这样是可以保护PC的打印口。

在最早的电路上,编程口上5V通过一个二极管(也是防止电源接反损坏PC)到244。如果你的目标板上使用5V系统的话,电源上根本不需要串电阻,LS、HC的都能用。LS的速度对于ISP下载速度绝对够了。

大家可以查阅我编写的《M128》书的P296页(这是我正式的推荐图),我在书上的电路标明的HC244,没电源串上的那个电阻,只是多使用了一个D2(5.1v稳压二极管),还是为了保护244的。(这是第1版电路)

后来我的一个学生将244烧掉了。其原因是目标板上有一个编程口的线他将它与地接在一起了(初学人员会发生各样的问题,绝对太正常了),造成244的输出短路烧毁。所以,为了最大程度保护下载线,我再增加了一个电源串上的电阻,当时是50欧姆。由于我的版上采用的全部是HC244,没有出现过问题。我在实验室现在就一直全部使用这样的设计,没有出过问题。(这是第2版电路,增加了串在电源中的电阻)。

后来,阿莫制作AVR-51板,我推荐了上面的第2板电路,主要考虑对于初学者可能发生的任何使用问题,应最大可能的保护下载线和PC的打印口。

阿莫在初期第一批制作时没有注意,使用了LS244,出现了个别不稳定的现象。它及时与我联系,我让他改用HC244,或减小串接电阻为5-10欧姆。阿莫马上改了,电路上使用HC244,并将电阻换成10欧姆。应该是3年前的事情。

使用LS244不是由于速度不够,而是LS244的工作电流大,电流大了,在串接电阻上的压降就大了,再加上二极管的压降,使得LS244的工作电压只有3V多一点了。LS244是TTL电平,造成LS244的逻辑与PC的5V逻辑或目标板的逻辑不匹配,产生问题。这个问题尤其是目标板为3V系统时更容易发生的。使用HC器件,使用小阻值的串接电阻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有思想就有進步!

网友:
to 2楼:

进步有那么一点,但思想不够,没有进行分析,搞清楚为什么,这样的进步不算真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