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ICC中如何实现对AVR单片机的软复位

楼主(2007-08-30):
想通过一个按键和一个I/O口实现复位,目的是想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
关闭中断,启动watchdog,等待watchdog复位.

楼主:
谢谢,除看门狗呢,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void (*reset)(void)=0x0000;

int main(void)

{

reset();

}

在其他帖子上看到的,但看不懂什么意思啊。

楼主:
这个函数在复位时,不对单片机的所有资源进行复位吗?包括i/o.我接了一个小灯,复位时还是保持高电平

网友A(2009-10-30):
首先要明白AVR的复位要做什么事情,以及过程如何。然后看你的代码才能决定如何实现AVR的软件复位。

注意,下面的讨论不包括BOOTLOAD方式。

AVR的复位(上电复位)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决大部分的寄存器复位成复位初始值,然后从$0000读取第一条指令,开始执行代码。

3楼方式是让AVR从直接跳到$0000开始执行,这只是实现了上电复位的第2步,而此时寄存器的值并不是复位的初始值,因此样的复位与硬件的RESET复位还是有差别的。只有当你的代码在开始部分有对所有寄存器都做过初始化设置的话,这样的方式才等效硬件复位。

比较彻底的软件复位是利用AVR的watchdog,因为watchdog本身可以实现真正的硬件复位。

网友:
马老师讲的透彻。

网友:
不知道楼主如何利用一个按键和I/O口增强抗干扰能力???
要用按键复位,直接接到复位线上好了。

网友(2011-11-20):
回复 网友B:
void (*reset)(void)=0x0000;
int main(void)
{
reset();
}
在其他帖子上看到的,但看不懂什么意思啊。

void (*reset)(void)=0x0000;  //函数指针定义,指针值为0,即函数开始地址为0
int main(void)
{
reset();  //调用函数指针
}

网友:
又受教了

网友:
还不如用三5加521实现呢!这样还简单呢!

网友(2014-02-11):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白AVR的复位要做什么事情,以及过程如何。然后看你的代码才能决定如何实现AVR的软件复位。

注意, ...

我也比较支持看门狗这种做法,走个死循环 让狗咬死 哈哈 简单实用 一了百了,无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