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下通用驱动框架的设计

楼主(2007-08-30):
UC/OS-II下通用驱动框架的设计:

墨鱼                QQ:312008063

1、定义接口属性:

其中属性包括:设备识别ID(标志)、设备类型、设备是否可用(所有设备假定唯一性即所有设备都不允许在同一时刻被多个任务使用)、下一个设备控制块指针(利用该指针每创建一个设备的时候将创建的设备放入设备管理队列中)、this指针、设备操作句柄;

2、操作设备的方法包括:

A、设备控制块空闲列表初始化函数:利用静态数组创建一个空闲的设备控制块链表。

B、创建设备:过程是从空闲设备控制块列表中取得一个控制块,同时调用操作系统的创建互斥信号量函数初始化device_switch;同时利用传进来的参数DEV_OPERATIONS* creat_list初始化设备操作函数列表指针。进一步初始化this指针、设备ID,并调用参数列表中的creat_list ->dev_init(void *parameter)函数,将传入的参数dev_creat_parameter用于初始化设备。最后将该控制块链接到有效设备控制块链表中。

C、设备打开:过程是从有效的设备控制块链表中找到指定ID的设备控制块,审请信号量,如果审请通过则返回该设备的操作句柄。

D、设备关闭:过程则是

Typedef struct device_control_block        DEV_CONTROL_BLOCK;

Typedef struct device_operations_list        DEV_OPERATIONS;

struct device_control_block{                                        //设备控制块

                Uint32 device_id;                                                //设备ID

                Uint8 device_type;                                                //设备类型

                Os_event device_switch;                                //设备信号量

                DEV_CONTROL_BLOCK * next_block;        //下一个设备控制块指针。

                DEV_CONTROL_BLOCK* this;                        //this指针

                DEV_OPERATIONS * dev_op_handle;        //设备操作句柄。

};

设备空闲列表初始化函数:

设备创建:uint32 CreatDevic(uint8 dev_id,void *dev_creat_parameter,DEV_OPERATIONS* creat_list);

设备打开:DEV_OPERATIONS * DevOpen(uint8 dev_id,void *parameter);

设备关闭:uint32        DevClose(DEV_OPERATIONS* dev);

设备卸载:

E、设备的操作句柄中函数列表包括:初始化、读出、控制、写入; 写入和读出其实质是写和读各个设备的缓冲区。而控制应包括设备参数的设置,起动和停止三部分。设备打开和关闭主要解决设备的共享和分配。

Struct device_operations_list{

                Uint32 (*dev_init)(void *parameter);        //设备初始化传递打开时参数用于初始化                    uint32 (*dev_putch)(uint8* str,uint32 length);        //设备字符写入函数指针

                Uint32 (*dev_getch)(uint8*str,uint32 length);        //设备字符读函数指针

                Uint32 (*dev_contter)(void* parameter);        //设备控制函数指针

}

3、上层抽像接口:

        为了方便应用程序的开发所以为每个设备提供特定的抽像接口,设置上层抽像接口的原则是硬件无关性。利用这一特性将来所有的应用程序,GUI,TCP/IP都可以很轻松的在不同的硬件体系上运行。

为了实现这一特性,该类所有接口的实现过程如下:

A、        通过设备打开操作得到设备的操作句柄。

B、        利用该句柄实现接口的底层操作。

以UART和I2C为例子:

为了实现UART格式化字符输出可利用设备操作句柄所包含的字符写入函数,实现对外输出字符。

为了实现I2C的主模式发送则首先利用I2C设备句柄的设备控制函数设置I2C模式、所操作I2C设备地址、数据地址;然后利用字符写入函数对外输出将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
有实例代码就好了

楼主:
这是昨晚写的一个设计文档..还没开始编码呢....最近忙..

网友:
给你介绍一本书:

《嵌入式系统――采用公开源代码和StrongARM/Xscale处理器》毛德操 胡希明著

我在里面看到有这方面的介绍,分别讲了 ucosII 和 ucLinux 下的驱动开发,也是以 UART 为例的,封装成类,然后就是一些函数,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其实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同事也试着做这个,不过他没有完成人就走了,呵呵,没有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可行性的问题,看看这么做的难度、时间和应用,如果说没什么实际意义,就白忙了

楼主这方面考虑的怎么样??

楼主:
我觉得可行性是绝对有的.而且也不难实现.其实我是前一段时间实现了UART和I2C的接口驱动.但到头来发现每个设备一个接口而且要命的是如果将来玩其它的ARM又得重来一遍..我现在玩的是LPC的ARM7..

网友:
呵呵,我没有做过驱动的开发,所以问的问题有点太入门了

我对 ucosII 还是挺熟的,就是没有写过驱动,对你说的这个接口驱动也挺感兴趣的,向你请教学习一下,可以吗??

我的邮箱:winstarst@163.com

楼主:
我比较少用邮箱.都是挂QQ...

UC/OSII吗..源码我都还没看完..只是看过一本比较简单的介绍..里面也有讲源码.只是很少..所以我现在没做过移植的工作..都是用周立公的工程模板.

网友:
我QQ: 122612183,上班时挂着,什么都不做,下班时看看消息

源码也不复杂,我们这儿做过几个平台的移植,NEC、430、AVR 都做过,做过一次就简单了

楼主:
不过我觉得如果不做驱动,你拿它来干吗.??我的QQ在上面..

网友:
用 ucos 的多任务处理,但我觉得以后会做,但分工不同,那些不是我的工作,我是感兴趣!!

网友(2010-12-30):
那个stm32 的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2011-09-06):
学习一下了 看看哦

网友(2012-08-10):
ucos 用在小型的项目上还可以

网友(2014-09-27):
mark 收集这方面资料

网友:
rt-thead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