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保护电路中33k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7-08-30):
在一份参考资料上发现了一个欠压保护的参考电路,图中VDD为15V,如果没有那个33k的电阻,这个电路我可以理解,我在网上找了些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回差用的。

楼主:
楼上的可否详细讲一下,我不明白你说的回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了那个33K的电阻,输出的电平只是取决于上电时VDD的电压,这样只能测到上电时是否欠压.还得看看这个电路具体用在什么地方才好说了.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一种IGBT驱动芯片2sd315上的欠压保护电路,datasheet上说这个电路的开关电压为12V,12.7V,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并联电压正反馈,可以使后面的三极管集电极电压,迅速提高至VDD(假如负载很轻)。

网友:
迟滞电阻

楼主:
并联电压正反馈,可以使后面的三极管集电极电压,迅速提高至VDD(假如负载很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种说法有道理,回去查查模电书,请各位高手在给点不同的建议。

网友:
简单说就是让翻转可靠,不会因为电压的小的波动时通时断

楼主:
我是新手,楼上各位这样泛泛的讲我不明白,哪位大侠能把自己的观点详细讲一下,谢谢!

网友:
正反馈啊!当VDD过压后,使D1击穿Qa1导通后面一个Qa1截止,集电极为高电平通过R5 33K 反馈到前一个Qa1的基极使其迅速的饱和导通,从而锁定后面脉冲输出。

网友:
俺也是新手,望哪位高手能详细说一下他的工作原理,好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

楼主:
正反馈啊!当VDD过压后,使D1击穿Qa1导通后面一个Qa1截止,集电极为高电平通过R5 33K 反馈到前一个Qa1的基极使其迅速的饱和导通,从而锁定后面脉冲输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理解有误,这是个欠压保护电路。正反馈应该是有的,不过我觉得还有别的作用,因为VDD通过R4,R5,R2,R1构成一个回路,只要R1,R2上的电压高于三极管开通电压,即使VDD小于12V,Q1还是会开通。

网友:
并联电压正反馈,这是模拟电子中的基本电路啊,加入33k电阻后,可以使输出上升沿陡峭;建议大家有时间温习一下,“电子电路基础”。:)

楼主:
正如我上面说的,这个电阻应该不只是电压并联正反馈,它还直接影响到欠压保护值得设定

网友:
正常工作时输出1,电压约低于12.7V时,输出跳变为0,我认为和欠压保护值无关,电阻在10K-50K之间应该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其中一个作用是,可延长蓄电池的使用时间 (使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

网友:
请问,D1是普通二极管么?他有什么作用?

网友:
电压回滞

比如:当电压下降,低于12V时指示欠压;当电压回升,高于12V+delta时指示正常.

R5和R2有一定的分压效果形成电压回滞,R5同时使电路翻转更可靠,回滞电压区域可以自锁,不会形成振荡和频繁翻转.

网友:
1是个稳压管,由它来决定多少电压算欠压,那个33K电阻是保证外部电压小范围波动不会造成电路来回振荡,举例(声明:我没有进行严格计算,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电压从正常下降到12.5V的时候发欠压信号,此后电压再升到13V才会退出欠压报警状态,也就是在12.5V到13V之间波动的电压不会让报警电路重复动作,如果没有那个33K电阻出现的情况就是在12.7V电压波动的时候,后面的输出信号会波动,同时因为这样只是一个两级放大电路,所以输出信号有小范围是在放大区内,而不是现在在开关区工作。

网友: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好像UPS哪样,要电压回升到安全值(比断开值大)时才转回市电.

网友:
讲一下我的理解:

R1,R2,R4,R5组成一个电压回差电路,当VDD是12V时,在R1上的分压约为0.5V

当稳压管导通时,最左边红点处的电压比最右边红点处的电压高,此时这个回差电路不起作用,R5和三极管组成一个电压并联正反馈电路,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当稳压管欠压截止后,回差电路起作用,在稳压管的下端有0.5V的回差电压,所以VDD需达到12.5V才能重新导通

网友:
高啊,强人,举这个例子出来讲解,比我看3天书还强

网友A:
呵呵,我也来凑热闹了。画一个等效电路,看看是否有助于理解。D1,R1等效为一个12V的恒压源,两放大管和R1,R4组成的放大电路等效为一个运放,运放反相输入端的偏压0.6V,是三极管的开启电压。

电路的特征主要取决于稳压管的稳压值,和R2和R5的比值。其它元件的参数对电路的影响很小,也就是说R1R3R4的取值上下浮动两三倍,对电路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呵呵,这个欠压电路的工作原理我是明白了,可对稳压管和r1的电路还不明白,稳压管上端不是VDD么?那稳压管的下端电压怎么会比上端高而使他导通呢?请再说一下稳压管的导通截至过程,谢谢了!!

楼主:
嗯,总算明白了,模电真是博大精深啊。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假设发生欠压,在电压升到12V以前,R2右端红点出的电压就已经超过了0.7V,这样三极管就会导通,这样回差就不起作用了,谁来讲解一下我的这个疑问?

网友:
24楼更牛.哪个高人能帮我我恶补一下模电,这方面我是菜鸟冬瓜

楼主:
感觉24楼的模型不大对

网友:
IGBT驱动电路用的?

2SD315

楼主:
对,不过只是驱动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
【27楼】 simplorer  可真仔细,你所提及的问题是对的,不过回差仍起作用,只是范围不同,我算了一下,应该是8.4V~12.7V,即电压降至8.4V以下,输出低电平,电压回升至于12.7V,输出高电平。我24楼模型中用12V恒压源代替12V稳压管有误,电源大于12V时才保证D1导通,小于12V时就不同,不能忽略R1的作用。

楼主:
如果如楼上所说,这个电路就有问题了。因为资料上说此电路在12.7V左右开通,在12V左右关断,这是原文件,请大家看看。

网友:
看了一下原文,文中提及回差为12V~12.7V确实有问题。

假若R1下端接一负电压(如-5V或-12V),才可以用24楼的模型分析,同时也可以得到回差大约为12V~12.7V的结论。不过这样太麻烦了。

更简单的方法是把R1取值减少,如100欧,也可以得到回差大约为12V~12.7V,但要考虑VDD很高时(如18V),D1的功耗问题。

楼主:
嗯,已经给CONCEPT公司发了邮件,希望可以得到解答!

网友:
【32楼】 cowboy

电压降至8.4V以下,输出低电平;

当电压再次回升到大于8.4V时,我们看R4,R5,R2,R1构成的回路,并计算R2右端的电压,将足以让第一个三极管导通,整个电路输出高电平。

也就是说,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在再次启动时并不受稳压管一支回路控制,同样可以受R4R5R2R1回路控制的。

我说的对吗?

模电很差!

网友:
这个跟运放常用的一种方式类似,即迟滞比较器,又名施密特触发器.具体大家可以在百度里搜一下.这个电阻还起到设定电压门限的作用

楼主:
rube

我的理解和你一样,不知道是我们理解有误还是这个电路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rube & simplorer,这个电路并不复杂,与其纸上谈兵,不如自己用实物把电路搭出来,就可以得到正确结果,看看电压回升到8.4V后,是否真的能另电路状态翻转,看看谁的分析正确。

网友:
明白了:当欠压在8.6V时,右边三极管导通,R5右端低电平,左边三极管基极低电平。
此时,电压回升直到稳压管导通之前,左边三极管的基极都是低电平,不能导通。
此贴可以colse了!

期待楼主有关CONCEPT公司的回音。

楼主:
CONCEPT公司还没有回信,不过今天下午我自己搭建了一个电路,40楼rube正解,由于一时没找到12V稳压管,我用了一个9V的稳压管,从15V下调电压,大约7.5V左右,输出跳变;从0V上调电压,大约9.5V发生跳变。这两个值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偏差不会太大。所以回差的说法是不对的。

网友:
【41楼】 simplorer 你的实验数据完全符合理论计算!
先看看BC237的放大特性图:VDD等于7.5V时,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大约0.6v,根据BC237的放大特性图,此时其工作在放大区,集电极上的电流不到1毫安,R3下端的电压将足以让第二个三极管导通,输出跳变;
VDD从0慢慢增大时,假如没有33K电阻,VDD超过9V稳压管导通,电路跳变。但有了33K的电阻,R4R5R2R1构成的回路在R1即稳压管的下端产生电压,他将增大稳压管的导通电压,VDD等于9.5V时,R1上的电压约0.38V,稳压管导通。

我不知“回差”是怎么理解,就是电压回升时,那个R1上的电压吗?麻烦解释一下

楼主:
rube,谢谢你这么细心,回差的理解你可以看看前面的帖子,CONCEPT公司已经回信,不过要我提供更具体的使用情况,已回信,希望可以得到满意答案。

网友(2011-02-18):
这帖子好

网友(2011-05-10):
欠压保护电路

网友:
V2与VOUT之间的关系 (原文件名:2.GIF)

仿真图 (原文件名:1.GIF)

回滞电压范围在8.05-12.63V之间!

网友:
把元件值改动小许,便可得到如资料上说电路在12.7V左右开通,在12V左右关断。

又电路工作对元件值非常敏感,如要使用於成品上,请多作实验为上。

网友:
看来要恶补模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跟运放常用的一种方式类似,即迟滞比较器,又名施密特触发器.具体大家可以在百度里搜一下.这个电阻还起到设定电压门限的作用

的确是具有施密特触发器特性的电路。

网友(2011-08-04):
欠压保护

网友(2013-11-19):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来凑热闹了。画一个等效电路,看看是否有助于理解。D1,R1等效为一个12V的恒压源,两放大管和R1 ...

迟滞比较电路不错,而且不用再加一个稳压源,设计很巧妙。但是。。。
我怎么出来正向阀值电压Vthp为0.627V,反向阀值电压为0.0818V,稳压管的温压值为12V
也就是12.627V正向阀值电压,12V为反向阀值电压
8.4V是从何而来呢?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