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求在负载不变化的情况下,电机调速范围(1转/分-600转/分),用什么电机实现??谢谢!!

楼主(2007-08-31):
请教:要求在负载不变化的情况下,电机调速范围(1转/分-600转/分),用什么电机实现??

用步进电机加高细分驱动器的方案可行吗??

低频会不会抖动??

谢谢!!

楼主:
没有懂得吗??

知道的说两句

谢谢!!

网友:
伺服电机,带编码盘。至于是BLDC还是PMSM你自己决定。

楼主:
谢谢!!

成本大约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网友:
变频器呀

网友:
“成本大约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

"百元"到"千万元"都有,看你的要求。性能指标都没有,如何回答你?

网友:
减速电机试试?变频应该做不到这么大的速度范围.根据其它几个重要条件,再论证一下使用什么方案合适.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用4:1的减速机配2极交流电机,再用变频器驱动,

成本则要看功率了,变频器最小见过200W,应该只要几百元,

楼主:
转速精度要求不高,10%左右;功率大约20W左右

我也想过减速机的方案就算用10:1;

如果需要1转/分,则电机实际转速大约为10转,估计没有什么力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