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非AVR问题:电脑的开机键是什么样的开关?

楼主(2007-09-01):
1。是点动的:按下接通,松开断开。

   2。按第一次接通,再按一次断开。

   我电脑开机键不好用,想换个,不确定是哪种类型的开关,请知道的人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是搞硬件的吗?用万用表量一下的事情,还要问?

网友:
曾经玩一块旧的主板,开关没有了,就用镊子把开关连接的那2个排针短路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该出现在这种技术论坛

就是常开的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