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洞洞板布线软件(内部测试版)

楼主(2007-09-02):
在等armok邮包间隙。把大学时期得想法赋予行动得成果。

由于没有相关数据所以是使用vb6.0的空间堆积而成的程序,没有使用api函数。效果不太理想。基本功能基本齐了

1 画线,字符,画框框(代替元器件)

2 可以删除单一得一步

3 可以不同分辨率率制图

4 可以单独保存图像

----------------------------

不足

1 不能生成器件库

2 要想删除一步,1)通过后退到错误步,2)再删除当前步,并重画 3)再回复到原来其它步。只能单步执行,不能在图形上选择。没有形成网络(都是以绘图步骤位进度单位,线与线之间没有关联)

3 是以图片容器得左上角为原点,不是中心对其。在发达时,超出屏幕部分不能显示

3 不能保存数库(只能在操作系统中手动保存)

程序

网友:
不错,早想自己写个,不过一直没时间.现在洞洞板用得少了

楼主:
对了。。

求vb api得详细教材书籍。

楼主:
我想知道那个api具体能做什么得得说明。或则与叉叉有关系得介绍

楼主:
更新-----------------------

遇到奇怪得问题。解决

关键词: Recordcount    统计

有时用Recordcount统计数据条数时,统计的并不准。

其实Recordcount隐含着一个陷阱,当程序打开一个数据库时,如果在未移动数据库针的情况下使用Recordcount,返回来的数值是1,如果数据库空的话返回0。

这是因为Recordcount是累计己读过数据来返回数值的。

如果用MOVENEXT把数据库指针移到第十条记录,Recordcount则返回10。

所以要想取得正确的记录数,请先MoveLast后再MoveFirst,Recordcount就会返回正确的数值。

http://tank2001yb.bokee.com/2339865.html摘要
自写vb源程序
Private Function rcount(D As Data) As Integer
   On Error GoTo err
    With D.Recordset
        .MoveLast
   .MoveFirst

    rcount = .RecordCount
    End With
            Debug.Print rcount, "rc"
    Exit Function '隔离错误处理
err:    If err.Number = 3021 Then '表没有记录
    rcount = 0
    Else
       MsgBox "错误"
    End If

End Function
------------------源程序更新---------------------------------
现在多了数据库保存功能--------则可以保存画画得板板了
选择图形删除-----任意步骤删除
选择图形移动-----任意节点为单位移动
画图状态选择。层面选择(线不同得颜色)

鼠标左键--画图,选择图形
鼠标右键--取消当前状态,刷新图形,进入选择图形状态(删除和移动操作)
空格---结束当前操作,操作状态不变
上下左右---选择图形后移动图形
delete---删除图形

楼主:
需要vb6.0
没有打包得。
如果在编译界面需要添加
对话框控件

网友(2013-10-14):
不错,要是能够自动布线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