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yh,r0,这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03):
clr r0

   ser temp                                        ;temp = 0x11111111

   out portc,temp                        ;关显示,去消影和拖尾作用

   ldi yl,low(display_buff)

   ldi yh,high(display_buff)        ;Y寄存器取得显示缓冲单元首指针

   add yl,position                                ;加上要显示的位值

   adc yh,r0                                        ;加上低位进位

   ld temp,y                                        ;temp中为要显示的数字

在马老师第5章讲义里面的时钟例子里有这样的一句,我不大明白,进位位怎么会跑到R0中了呢???

请马老师指点!!!

网友:
add yl,position ;加上要显示的位值 // 如果有进位,则在进位位C中

adc yh,r0 ;加上低位进位           // 这里使用的ADC,带进位的加法,RO已经清另了,YH+RO+C

楼主:
也就是R0为零,adc yh,r0只是为了加上进位位,这样理解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