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焊好后电脑可以识别,但在KEIL中就死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03):
自制的Ulink,在系统中可以认到,但是在UV3中无法使用。

具体表现为点击DEBUG,或点击设置Ulink的属性后UV3失去响应,同时24C04的内容被改了,

麻烦有高人指点一下 !

----------------------------------------------------------------------

使用的芯片

AN2131QC ( ENY1672 KOREA )

24LC04B

CY62256L-70SNC

74HC244

----------------------------------------------------------------------

烧24C04的ROM:

B051C21027020055303538394336450F3F0A320B487E3B6E74EC008C516B0132

----------------------------------------------------------------------

原理图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SRAM的问题造成的,先检查一下SDRAM的电压版本,是5V的,还是3.3V的,另外检查一下PCB上是否有线连错了。

楼主:
谢谢 zybfrank ,电脑可以识别为ULINK, 我想AN2131QC和24LC04都是好的,
我看了CY62256L-70SNC的datasheet,比较郁闷,数据手册只提到有后缀LL,但我只有一个L的后缀,
看样是5V的,而且还是70ns的,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工作?原理图是55ns的,
不知道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情况麻烦指点一二

Features
• 4.5V–5.5V Operation
• Low active power (70 ns, LL version)
—275 mW (max.)
• Low standby power (70 ns, LL version)
—28 mW (max.)
• 55, 70 ns access time
• Easy memory expansion with CE and OE features
• TTL-compatible inputs and outputs
• Automatic power-down when deselected
• CMOS for optimum speed/power

ps:我焊了了块S64的开发板,ulink出故障不好调试,我就用万用表量了下,结果18.432M晶振无振荡.
各点3.3V电源电压都正常,1.85V core 电压也正常;
复位脚为高电平;
用高倍放大镜看各引脚无搭锡或虚焊;
S64和1117-3.3V不发热,电源指使灯正常;
拆下18.432M晶振放到51的板子上万用表可以量到频率,装回还是不行;
换两个30PF起振电容也不行;
是不是可以证明S64挂了?......

正积极想投到啊arm大家庭的怀抱,结果却......真是叫人郁闷......

S64-VS1003开发板原理图 在OKARM买的PCB

CY62256LL-70SNC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