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e12]: Unable to open file '\' 是什么错误信息?

楼主(2007-09-03):
小弟最近刚学用IAR编译器.

编译整个工程时,会出现 Error[e12]: Unable to open file '\'

的错误提示.

但是如果尝试点多次Make或Rebuild All 有时能编译通过,

请问有哪位朋友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有全角符号

网友:
偶也经常遇到

重启一下软件又可以了 有时候 郁闷死了

网友(2010-12-15):
我在KEIL4里面也碰到过。在用UltraEdit修改了某个函数后,弹出一个窗口“unable to open file”,双击刚修改过的文件,又弹出“Invalid Asicii text file-""”。关闭该工程,再打开,故障依然存在。退出KEIL4,再打开KEIL,打开该工程后,故障依然存在。电脑重启,故障依然存在。将修改过的函数用#if 0...#endif 屏蔽掉,故障解除。当再用#if 1...#endif时,故障也没有了。后来去掉#if 1...#endif,故障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2012-12-19):
LS 正解
这个方法都被你发现了
人才啊,多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