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用PWM方式来产生一个正弦波,有些问题不懂。

楼主(2007-09-04):
初学用PWM方式来产生一个正弦波,有些问题不懂。

machao老师写的首先按照下面的公式建立一个正弦波样本表,样本表将正弦波周期分为128个点,每点按7位量化。这个按7位量化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建了一个表,然后就是用定时器或计数器来计数到了那个点就产生一个中断去查一下表,为什么叫PWM方式呢?和PWM有什么关系?

还有个问题,我若是做一个50hz的sin但是分辨率达到0.1hz则需要采多少个点?为什么?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用TIMER1产生PWM
10位 快速PWM

只要定时的赋给OCR1A或OCR1B一定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希望能给个详细的解答

网友:
分辨率0.1Hz,需要量化1280个点

网友:
分辨率一般是指AD、DA 的,不多有指频率的。

马老师说的那个量化点是,在一个波形的某些关键的点上的用特殊的尺量出来的高度。7位量化是指这把尺的最大刻度是127。

PWM 的中文名字是脉冲宽度调制。这种最基本的知识应该去问书籍或网络(pwm 原理)。

据我对你的后一个问题的理解,是所产生的频率和实际要求的差别。这个和量化点没有必然的联系。譬如,用8个量化值表示的一个频率和用16、32、64个量化值,所产生的频率是一样的。只是要达到一定的效果所需要的滤波器参数有所不同而已。

网友(2012-09-04):
2的7次方是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