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

楼主(2007-09-05):
演示+文档+源代码

目录:

一些手机界面的分析

图标层代码实现分析

条项层代码实现分析

菜单框架的代码实现

模版代码讲解

动态内容层菜单

动态生成条项菜单内容

数字快捷方式的实现

菜单函数调用图

问答FAQ

这个东西哪来的?

能在51这种低速CPU上跑不?

我担心我的CPU速度不够快,能用这个菜单不?

这个菜单框架的内存耗损大不不大?

怎么移植?

关于移植的建议

杂项

开机直接执行某些功能

如何实现中断中使用LCD?

数字建快捷方式

关于多国语言切换:

关于内存耗损:

关于更多的改进:

关于快捷方式:

关于如何实现在线帮助提示

如何快速创建一个条项层菜单?

在FramBuffer型LCD上直接使用这份代码

为什么公布这份代码,使用的话需要授权什么的么?

文件目录:

1. MenuSampleCode目录是代码  这份代码我在我的硬件上测试过。

3.menu.gif是一个演示

4.目录说明

MenuSampleCode\SI    Source Insight 3.5 的工程文件

MenuSampleCode\Menu.Uv2  Keil 的工程

MenuSampleCode\Src   源代码

MenuSampleCode\Obj   目标文件

MenuSampleCode\Lst   列表文件

可以看MenuSampleCode\Lst\menu.m51最后编译的结果:

代码状况: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110 code=15731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menu"...

".\Obj\menu" - 0 Error(s), 0 Warning(s).

这是打开动态条项生成功能时的结果。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79 code=1515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menu"...

".\Obj\menu" - 0 Error(s), 0 Warning(s).

这是关闭动态条项生成功能时的结果。

菜单深度均为4层深度。

25+4*3 = 37Byte 可见占用内存还是挺小的。

源文件说明

CPU.H        CPU相关定义

Main.C       主函数

Ks0108.C     LCD驱动

ASCII.c      8x8 8x16 英文字模

KeyScan.C    键盘扫描

MenuPara.C   菜单函数使用模版

MenuTop.C    顶层菜单和菜单核心代码

MenuFSM.C    菜单核心和FSM代码

MenuFunc.C   功能菜单和动态条项生成代码

MenuLanguage.C   语言切换代码

MenuMeasure.C    空例子

PIC.C            图标

MenuMain.C       菜单主循环

KeyScan.H

Ks0108.H

Menu.H

Menu.C           main函数

Chinese.txt      用到的中文

Chinese.C        中文字模

Simulation.exe是uCGUI上移植的演示。

可以通过你的键盘控制菜单:

你的PC键盘的四个方向键:

向上键  :确定

向下键  :ESC

向左键  :向左

向右键  :向右

默认语言是英文,你可以进入设置成中文。

PS:不提供这个的代码。请不要问我要。其实Src的源代码的效果也就是这个的运行效果。

包括动态条项生成功能。

自己下载吧。

网友:
早上发现好东西!

网友:
cool~谢谢~先收下,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谢谢! 这样的文档很少见(不过 PDF 中有些字符是乱码的)

网友:
我想有用的东西,自己一个人放着在电脑里,N年以后也可能变成占空间的垃圾文件,或者别人用的上这份代码呢

我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想法,如果都像楼主这样,中国的技术还能落后吗?

现在我觉得搞技术的都套在自己的套子里,每一次开发,都是一个新的过程

不如像楼主说的:或者别人用的上这份代码呢

网友:
搂主,能不能把原理图也公布一下呢?

网友:
不顶都不行啊!

强烈建议加酷!!!

网友: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教程。这次可以增加自已的见识了

网友:
先收下,有时间慢慢看,谢谢.

楼主:
原理图就不必了吧,从CPU.H里面就能看出硬件连接的呀。
包括液晶,包括键盘,可况你们的硬件的底层连接根本没有必要跟这个一致的,一个新硬件上就修改这些底层接口就好了。这也是需要你们搞定的部分。

有人说PDF 中有些字符是乱码,请告诉我哪一页哪段文字,我检查一下。
如果代码,文档有BUG,看到后,请写Email告诉我,谢谢

网友:
精品,赞一下楼主的无私!大家都要学习啊

网友:
真是好东西啊
找了好久,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楼主大好人!!!!!

网友:
pdf文档没问题

网友:
绝对好人!

网友:
谢谢!支持这样的共享精神。
"中国的技术还能落后吗?"
这种精神的人多了,绝不落后。

网友:
ucGUI模拟部分可不可以也开放了?

网友:
好  要收藏,无私呀

楼主:
--------Menu Porting On uCGUI---------
PS:假定你有一份uCGUI的VC工程代码,并保证这份代码你原来已经编译,并测试过是可用的。
那么如何把《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pdf》的代码移植到uCGUI?

1.由于Ks0108的代码编写的时候,学习了uCGUI的函数风格,因此几乎所有的函数都跟UCGUI
的同等功能函数同名,所以如果直接难道uCGUI下,必然会因函数重复定义而冲突,因此需要把菜
单系统的所有”GUI_“这前缀的函数--不管是定义还是调用还是声明,都统统替换成别的名字。
"GUI_"---->"MenuGUI_"
2.屏蔽CPU.H当中跟51单片机的任何定义,比如接口的sbit定义等,还有51相关的头文件。
3。修改Ks0108的驱动,改写Display_Locate函数,屏蔽,跟硬件有关的函数,或者改写成
有效的函数,比如Display_Locate用uCGUI的LCD_DrawPixel来实现,屏蔽
KS0108_DisplayOn这样的函数。
4.改写键盘扫描函数,用uCGUI的函数实现。留意键值返回可能也要修改
5。uCGUI的VC工程中加入:
Ks0108.C     LCD驱动
KeyScan.C    键盘扫描
MenuPara.C   菜单函数使用模版
MenuTop.C    顶层菜单和菜单核心代码
MenuFSM.C    菜单核心和FSM代码
MenuFunc.C   功能菜单和动态条项生成代码
MenuLanguage.C   语言切换代码
MenuMeasure.C    空例子
MenuMain.C       菜单主循环
Menu.C           menu的内容
所有文件在同一个目录下。
6。重新写一个main.C,里面实现main函数如下:

#include "gui.h"
#include "sim.h"

#include <stddef.h>

void MenuMainLoop(void);

void main(void) {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LIGHTGRAY);
  GUI_Clear();
  MenuMainLoop();//Menu Loop
  while(1){
  }
}

7。把CPU.H的常量定义修改为#define _CONST_  const 原来51上是code
8.把两个字库文件的code也改成_CONST_
9.确认uCGUI的LCDConf.H定义了LCD的大小和控制器:
#define LCD_XSIZE      (320)   /* X-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YSIZE      (240)   /* Y-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8)

#define LCD_CONTROLLER 1375

9.编译代码,可能有这样的警告:
menulanguage.c(37) : warning C4090: '=' : different 'const' qualifiers
ks0108.c(1582) : warning C4761: integral size mismatch in argument; conversion supplied
可以不管,只要没有Err依然可以试试运行。
10.做的改动大概就这么多,如果需要了解细节,自己看附件中我已经移植后的代码。
                          2007-09-05
                          liandao
                          lycld@163.com
PS:不提供uCGUI的代码,请不必来信问关于UCGUI源代码的问题,谢谢。

源代码在附件中。

网友A:
一个问题,这个菜单的实现是没有问题,但具体的参数更改怎么实现,例如:有一个参数的范围是0-255,使用+ - 键修改,怎么实现?????期待中........

网友:
我做的占内存135byte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参数

网友:
很好,我正好有个项目要借鉴

网友:
单看楼主的文档列表就很佩服!

楼主:
35楼】 adongliu
        一个问题,这个菜单的实现是没有问题,但具体的参数更改怎么实现,例如:有一个参数的范围是0-255,使用+ - 键修改,怎么实现?????期待中........
    猜测你说的问题是动态生成条项的部分代码,也猜测你还没有认真读完文档,既然是动态生成条项菜单,那么就跟具体应用有关,应当由具体函数来实现MaxDynamicItem 的赋值。
    当然也包括后面初始化动态内容部分、以及Left Right函数的内容修改部分了。因为需要显示的内容由你的函数决定的。

//    do{
//        MaxDynamicItem = InputNum(4,4,9);//要求输入一个动态菜单的值,我们根据这个值生成菜单
        MaxDynamicItem = 8;
//        if(MaxDynamicItem == 0xFF){//退出
//            Jump2Menu(SelfMenuIndex,FlashMode_AutoInit);
// //           ReFlash = true;
//            return;
//        }
//    }while(MaxDynamicItem ==0x00);//大于0才有效

//    GUI_Clear();
      上面代码中是期望能通过键盘以函数InputNum得到一个动态值,然后代码根据该值生成要求的条项菜单,这是验证代码,后期移植时,我把问题简单成:编译时人工设定一个值        MaxDynamicItem = 8;  你修改这个值,那么编译后是8个条项,而修改成其它,就是其它的值咯。明白否?
     以短信收件箱为例,短信收件箱里面以短信发送人的名字作为条项显示的,而有多少条项就是根据收件箱里面有多少条短信了。既然短信是可以收到(也就是增加了条项项数),也可以删除(减少项数),而且收到的短信的发送人不是编写代码时就知道的(但可以通过函数调用动态得知)。因此这就是要求动态生成条项的。
     而动态生成条项的概念是相对于通常那些菜单是编写代码时就知道内容的菜单而言的。之中差异你们慢慢体会。
程序中几乎所有的参数都在Menu.C Menu.H CPU.H中,如果你确实用到这份代码,那么多看看代码,在硬件上试试,也就知道怎么用了,如果只是看代码的看,那么难于体会这些参数具体意义--何况有的参数跟具体硬件有关,是移植者要替代实现的。具体问题具体讨论,到时可以再有问题可以Email讨论。

网友:
真是好人啊,顶!

网友:
引用------>猜测你说的问题是动态生成条项的部分代码,也猜测你还没有认真读完文档,既然是动态生成条项菜单,那么就跟具体应用有关,应当由具体函数来实现MaxDynamicItem 的赋值

不是动态条目,是一个数值,假如说是一个int型的,不可能做65535个动态条目吧,通过左右移动选择个十百....来更改0-9的数值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 顶下先。

楼主:
adongliu:

        引用------>猜测你说的问题是动态生成条项的部分代码,也猜测你还没有认真读完文档,既然是动态生成条项菜单,那么就跟具体应用有关,应当由具体函数来实现MaxDynamicItem 的赋值

adongliu说:不是动态条目,是一个数值,假如说是一个int型的,不可能做65535个动态条目吧,通过左右移动选择个十百....来更改0-9的数值
我的回答:
    的确不能,的确有限制,看看Menu.H的菜单的变量的定义就知道了,那里面那个不是用unsigned char 来定义的?因此即便是普通的固定式菜单也不能大于256个,不过.....好像没有人会做这么长的菜单吧,呵呵。当然了,要做也是可以的,自己改代码把数据宽度加大呗。
    PS:原谅我胡乱的猜测。不该那么说。(就是:“猜测你说的问题是动态生成条项的部分代码,也猜测你还没有认真读完文档”)。

网友A:
我说的不是菜单 是某个菜单项目的参数,例如 料的长度设定为0-6666mm,那这个数值需要用+ -键输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原先我是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当菜单的条目里的+ -键要转到的菜单ID为255的时候修改这个全局变量,但是不是很理想.那位有比较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
好的,占个位子先

网友:
一大早先顶以下

网友:
请教楼主,我将代码移植到ADS下遇到一个问题
U8 _CONST_ * TopItemEN[]=
{
{"Function"},
{"Parameter"},
{"Measure"},
{"Language"},
{"Test"},
};
就是编译以上类似的代码时,编译不通过。当然在ADS下_CONST_是const的意思。
如果将_CONST_放到*也是编译不通过,提示如下:
Error   : C3028E: '=': implicit cast of pointer to non-equal pointer
Menu.C line 82
请楼主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放到*之后也是编译不通过。*前后都写上也是编译不通过。不知楼主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这么快就沉帖了。

由于ADS编译器的不同,移植时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1.ADS对代码要求严格,因此:
U8 _CONST_ * _CONST_ FuncItemCN[]=
{
(unsigned char *)"读出数据",
(unsigned char *)"背光控制",
(unsigned char *)"出厂设置",
(unsigned char *)"修改密码",
};
字符串前需要强制转换(unsigned char *)。

2.需将_CONST_ struct Menu MenuFunc[]的 _CONST_ 字去掉
--------------------------------------------------------------------------------
//菜单资源指针
struct Menu * BarMenu;

--------------------------------------------------------------------------------
struct Menu MenuFunc[] =
{
MenuWhat(FuncItemCN),
MenuWhat(FuncItemEN),
};
--------------------------------------------------------------------------------
BarMenu = &MenuFunc[language];
ItemNum = (*BarMenu).TextNum;
DispItem = (*BarMenu).Text;

--------------------------------------------------------------------------------
这样就解决了BarMenu指针类型不匹配的问题。

3.修正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些警告,问题就出在下面函数的写法上,
void DispMenuParaDown()
{
    POP();
}
将其改成如下,警告消失。
void DispMenuParaDown(void)
{
    POP();
}
一般我们都写成如上的形式。如无入口参数时,则写void,避免编译警告。

--------------------------------------------------------------------------------
大概就这些。

网友:
研究中^^^^^^^^^^^^6

网友:
这个真是个人机界面的好例子,真的不错啊,做个LIB 文件以后用得找,好好好...

网友:
頂。。。。
站個位置先。。。。

网友:
好好东东,正愁没参考资料

网友:
请问有没有移植到Mega64上去的啊?我移植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Menu __flash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Menu *" J:\AVR__LCD\AVR_LCD\LCD\MenuPara.C 25
就是那个指向结构体的FLASH指针要怎么样来定义

网友:
我按whoami 说的去改了还是不行啊?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样改啊?我用的是IAR

网友:
有没有人移植到AVR下去的,用IAR编译器,有的话交流一下,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程序编译不通过

BarMenu = &(MenuPara[language]);

编译结果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Menu __flash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Menu *" J:\AVR__LCD\AVR_LCD\LCD\MenuPara.C 25

网友:
本人的邮箱是zgw169@163.com

网友:
不顶对不起自己,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我按whoami 说的去改了还是不行啊?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样改啊?我用的是IAR
---------------------------------------------------------
我用的是ADS,可能各个编译器的具体参数和设置不一样。才会导致报出很多错误。
大家耐心点,一定会发现问题所在的。

网友:
liandao:
         你好!
  pdf文挡我怎么解压缩有问题呀?如下:
!   D:\mp3\armok01169568.rar: 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pdf CRC 失败。文件被破坏
!   D:\mp3\armok01169568.rar: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能不能将pdf直接发送到我的邮箱:
           lsh152003@163.com

网友:
liandao

有没有移植到AVR上去的,编译器为IAR4.11A,现在我移植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就是指针类型的问题

BarMenu = &MenuPara[language];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Menu __flash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Menu *" J:\AVR__LCD\AVR_LCD\LCD\MenuPara.C 25

网友:
多品位下源代码。心别急,相信自己会搞出来的。

网友:
好东西呀,不顶都不行。

网友:
本人已经移植到了IAR下的M64运行了

网友:
好东东,谢楼主无私奉献!都像楼主这样咱大中国的梦想很快会实现了!

网友:
太棒啦,专业化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
太强了,ram才用了100不到
我自己写的ram起码400

网友:
好东西,太有用了~

网友:
真的太有用了!!1

网友:
再顶一下!真是好东西!

楼主:
To:binbin2002
1.可否详细写写你是如何处理指针的问题的?
2.可否写写移植要点和关键点,这样对于别人更有益处.
-----------------------------------------
binbin2002原来的提问:

有没有移植到AVR上去的,编译器为IAR4.11A,现在我移植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就是指针类型的问题

BarMenu = &MenuPara[language];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Menu __flash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Menu *" J:\AVR__LCD\AVR_LCD\LCD\MenuPara.C 25

网友:
我发过一个UCGUI的源码和学习交流帖子,也是COOL贴,大家可以找找.

网友:
补充:如果大家要UCGUI的源码的话!!!
看楼上

网友:
To:binbin2002
1.可否详细写写你是如何处理指针的问题的?
2.可否写写移植要点和关键点,这样对于别人更有益处.
-----------------------------------------
binbin2002原来的提问:

有没有移植到AVR上去的,编译器为IAR4.11A,现在我移植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就是指针类型的问题

BarMenu = &MenuPara[language];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Menu __flash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Menu *" J:\AVR__LCD\AVR_LCD\LCD\MenuPara.C 25

----------------------------------------------
支持下楼主!

网友:
先收下,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2007-10-09):
乖乖,不得不顶呀,liandao同学的共享精神让人肃然起敬!更可贵的是文档写得清楚!

网友:
太专业了.楼主简直不是人

网友(2008-01-25):
楼主分数不高,身手不凡啊。看文档最后,你说是07年毕业的,好强大啊。
这么好的帖子打家都来看!

网友:
非常不错,特别是能够耐心的把文档写完.楼主了不起.

网友: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xuepeng2000
我想有用的东西,自己一个人放着在电脑里,N年以后也可能变成占空间的垃圾文件,或者别人用的上这份代码呢
我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想法,如果都像楼主这样,中国的技术还能落后吗?
现在我觉得搞技术的都套在自己的套子里,每一次开发,都是一个新的过程
不如像楼主说的:或者别人用的上这份代码呢

这位仁兄说得一点都不错,就是这样。如果大家都能把一些不是最新技术共享出来,那肯定很好,如果最新技术那得小心,公司可能会找你麻烦。呵呵

网友:
很好的资料.顶!!!

网友:
顶起来,很详细,不知是什么硬件

网友:
啊,是51系列吧,没用过,但文档确实牛

楼主:
1.项目起源于51,但纯C的代码,又没有太多跟编译器有关的内容,挪用移植很简单的呀。我就是很快从51挪到一个ARM的平台上的。
2.知道分寸,其实这些内容并非工作时做的,我做这些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毕业。也知道工作期间的东西就要留心是否可以公开了,因为公司付了薪水给我们做开发,公开的话需要公司同意/允许的

网友:
楼主:我看你的 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pdf  第8页 ,讲有关menunameID值的变化,我觉得你这里说的不是很清楚。首先你该让我们知道menunameID 索引号是定义成什么类型的变量?
menunameID+1,menunameID+2.。。。执行后你说索引号变了,而我们习惯性认为执行menunameID+1函数后,认为menunameID本身的值不会变。我又找了你的源程序关于menuname的函数,没找到。
     所以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你的文档写的是不错,请你再详细点好么?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没什么基础水平,你说的“FSM”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

楼主:
TO :yulutong 土土狗
   文档确实有可能跟代码对不上的,因为文档书写和代码规范化经过了很长的的时间.
   1.FSM =  Finite state machine  有限状态机
   2.menunameID在文档中没有出现过,出现的是MenuNameInit_ID其实就是本层菜单的ID索引号,仅仅是个数字
在menu.H中
//如下定义从KeyTab中得到
//调整KeyTab时必须更新如下的定义
//否则菜单链接出错!
#define MenuTopIndex       0
#define MenuIndex          5
#define MenuFuncIndex     10
#define MenuParaIndex     15
#define MenuLanguageIndex 20
#define MenuMeasureIndex  25

#define MenuDataIndex     30
-----------------------------------
比如MenuFuncIndex     是 10 在_CONST_ KbdTabStruct KeyTab[]={中是如下这段:
       {10,11,12,13,14,(*DispMenuFuncInit)}, //"功能"
       {11, 0, 0, 0, 0,(*DispMenuFuncUp)},   //
       {12, 0, 0, 0, 0,(*DispMenuFuncDown)}, //
       {13, 0, 0, 0, 0,(*DispMenuFuncLeft)}, //
       {14, 0, 0, 0, 0,(*DispMenuFuncRight)},//

3.如果觉得基础不够,请自己补. 我的文档是假定你已经搞过单片机,搞过液晶显示...

网友:
粗看了下觉得很有用,有时间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非常不错,有空好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08-02-24):
這個程序看起來的確是牛.所以在學習中,但是我用軟件仿真好象不行,漢字沒有顯示出來,只顯示如圖這樣的情況.樓主幫忙看看是什麼原因.

网友:
谢谢~先收下,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谢LZ的贡献了。。。先收着。

网友:
好东西啊,,谢谢了....

楼主真是大好人

网友:
这样的贴子都不顶,还是人嘛

网友(2008-04-28):
再来顶顶,这位高人怎么不来OURAVR了?

网友:
我用软件仿真进不了137楼的界面,奇怪;

网友:
【140楼】 wchp314
我用软件仿真进不了137楼的界面,奇怪;
那是因为你思考的不够全面
memory modle要选 small

网友:
刚也做了个菜单显示的程序,下载来看看.

网友:
文档写的还不够好,我看了好几天,还没有完全看懂。搞的我思维混乱,几次想放弃。目前也不会移植。

恰恰是最重要的有关移植的部分,讲的不够明白。整个文档,应该分成几章几节的,好让读者容易理解。

楼主好人做到底啊,再发个有关与移植的详细例程。谢谢。

网友:
顶,不顶都不行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程序,受益菲浅,不过有点疑问,不知能否解答,就是这个菜单结构体中,函数前面为什么要加*号,按理来说应该不要加才对,请解答,谢谢!
_CONST_ KbdTabStruct KeyTab[]={
//       |-----------> Index
//       |  Up
//       |  |  Down
//       |  |  |  Left
//       |  |  |  |  Right   --->功能函数
//       |  |  |  |  |       |
       { 0, 1, 2, 3, 4,(*DispMenuTop)},// 待机画面
       { 1, 0, 0, 0, 0,(*DispMenuTopUp)},
       { 2, 0, 0, 0, 0,(*DispMenuTopDown)},
       { 3, 0, 0, 0, 0,(*DispMenuTopLeft)},
       { 4, 0, 0, 0, 0,(*DispMenuTopRight)},

       { 5, 6, 7, 8, 9,(*DispIcoMenuInit)}, //图标层菜单
       { 6, 0, 0, 0, 0,(*DispIcoMenuUp)},   //
       { 7, 0, 0, 0, 0,(*DispIcoMenuDown)}, //
       { 8, 0, 0, 0, 0,(*DispIcoMenuLeft)}, //
       { 9, 0, 0, 0, 0,(*DispIcoMenuRight)},//

       {10,11,12,13,14,(*DispMenuFuncInit)}, //"功能"
       {11, 0, 0, 0, 0,(*DispMenuFuncUp)},   //
       {12, 0, 0, 0, 0,(*DispMenuFuncDown)}, //
       {13, 0, 0, 0, 0,(*DispMenuFuncLeft)}, //
       {14, 0, 0, 0, 0,(*DispMenuFuncRight)},//

       {15,16,17,18,19,(*DispMenuParaInit)}, //"参数"
       {16, 0, 0, 0, 0,(*DispMenuParaUp)},   //
       {17, 0, 0, 0, 0,(*DispMenuParaDown)}, //
       {18, 0, 0, 0, 0,(*DispMenuParaLeft)}, //
       {19, 0, 0, 0, 0,(*DispMenuParaRight)},//

       {20,21,22,23,24,(*DispMenuLanguageInit)}, //"语言"
       {21, 0, 0, 0, 0,(*DispMenuLanguageUp)},   //
       {22, 0, 0, 0, 0,(*DispMenuLanguageDown)}, //
       {23, 0, 0, 0, 0,(*DispMenuLanguageLeft)}, //
       {24, 0, 0, 0, 0,(*DispMenuLanguageRight)},//

       {25,26,27,28,29,(*DispMenuMeasureInit)}, //"测量"
       {26, 0, 0, 0, 0,(*DispMenuMeasureUp)},   //
       {27, 0, 0, 0, 0,(*DispMenuMeasureDown)}, //
       {28, 0, 0, 0, 0,(*DispMenuMeasureLeft)}, //
       {29, 0, 0, 0, 0,(*DispMenuMeasureRight)},//
#ifdef DynamicBar
       {30,31,32,33,34,(*DispMenuDataInit)}, //"Data"
       {31, 0, 0, 0, 0,(*DispMenuDataUp)},   //
       {32, 0, 0, 0, 0,(*DispMenuDataDown)}, //
       {33, 0, 0, 0, 0,(*DispMenuDataLeft)}, //
       {34, 0, 0, 0, 0,(*DispMenuDataRight)},//
#endif

};

网友B:
这个*是要加的, *KeyFuncPtr(); 这句可以执行了。
它给的是个函数的首地址。
这样定义的好处,和普通指针一样,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C:
yulutong 土土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一下liandao 的源代码, 他的代码里执行函数时是这样调用的(*KeyFuncPtr)();//执行当前按键的操作
所以搞糊涂了,应该不要加*才对;
如果照yulutong 土土狗 所说的话,就变成了返回指针的函数了,
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mrkingxu   我看了,并简单的移植成功. 部分我不需要的没有移植.
我看了好几个星期,现在也不能说是完全懂了.

网友(2008-07-15):
太好了,谢谢  高手阿

网友:
不行
看到一片蓝色
什么都没有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
这个不错,做记号。

网友:
好东东,收藏了先。

网友(2008-08-23):
做个记号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2008-09-24):
终于找到了,谢谢LZ

网友:
经典,下载了好好研究。谢谢◎

网友:
记号,要用再看

网友:
好东东!先收藏!

网友(2008-10-24):
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
正要用的!谢谢!

网友:
虽然时间很久了,但依然是精品~

网友:
看一下,能用到

网友:
收下了,慢慢研读,谢谢!

网友:
先收下,有时间慢慢理解,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  我也会抽时间把设计的一些东西贴上来

网友:
呃,请教一下,那个我怎么没有找到中断服务代码?谢谢

楼主:
to: winter Border
    呃,请教一下,那个我怎么没有找到中断服务代码?谢谢
---为什么要有中断服务代码?的代码中没有使用中断?莫非你是看到那段注释中关于如何在中断中使用GUI的思考?呵呵我也没有结论.

网友:
To: LZ,首先:感谢楼主的奉献
       第二:没错,我就是看那段注释,呵呵。
       第三: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类似的东东,我需要处理LCD、按键和串口通讯,我目前的做法是10ms开个中断,把键盘扫描和蜂鸣器这些小玩意直接在中断里完成,串口通讯还没有加。
       第四:这个玩意我断断续续做了好几天了,不过进展很小,感觉总是沉不下心,郁闷中……

网友:
好东西,收下再说!

网友(2009-04-16):
楼主太伟大了

网友:
相当不错的例子,作为样例来学习了,文本也写的不错

网友:
留个标记,感谢LZ

网友(2009-06-05):
收下了  感谢

网友:
改天弄一个玩玩

网友(2009-07-05):
太好了,感谢楼主,找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了

网友(2009-08-15):
楼主可否留下个联系方式呢

网友:
正想学菜单设计,这不资料来了。收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的主啊

网友:
一般很少回复的,不过看到如此好的贴,还是忍不住回复了~~~谢谢楼主!

网友:
发现宝贝,谢谢楼主!!

网友:
好有用 及时雨

网友D(2009-10-09):
我成功的移植到了M32上
和AVRX共用

网友:
菜单系统,记号

网友(2009-11-25):
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虽然不能一时看懂,大致浏览了一下,单从阁下的文章结构上看,确实花了很多功夫,打算打印出来好好研究。
有问题还向楼主请教!

网友:
  曾经写了一个菜单界面,采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写下去的,分级写,累死人了,其实早就意识到该这么写写。标记一下,下回用到再回头看看!

网友:
做个记号,哪位在AVR上移植成功了发个例子啊

网友:
两年前的贴呀。。。才看到~~~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77945&bbs_page_no=2&bbs_id=1000

网友(2009-12-26):
CVAVR下结构体怎么用?

网友:
原来MCU是用51的,现在改为ATmega128L,用CODE VISION AVR编译器时,不认指针变量,在CODE VISION AVR编译器里面,只能指向SRAM存储器中,那下面程序要怎么改才行啊!时间很紧帮帮忙!

typedef struct{
        byte KeyStateIndex; //当前状态索引号
        byte KeyUpState;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byte KeyDnState;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byte KeyentState;  //按下"确认"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byte KeyescState;  //按下"退出"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 KbdTabStruct;

flash KbdTabStruct KeyTab[]={
//       |-----------> Index
//       |  Up
//       |  |  Down
//       |  |  |  ent
//       |  |  |  |  esc     --->功能函数
//       |  |  |  |  |       |
       { 0, 1, 2, 3, 4,(*DispMenuTop)},// 待机画面
       { 1, 0, 0, 0, 0,(*DispMenuTopUp)},
       { 2, 0, 0, 0, 0,(*DispMenuTopDown)},
       { 3, 0, 0, 0, 0,(*DispMenuTopent)},
       { 4, 0, 0, 0, 0,(*DispMenuTopesc)},

       { 5, 6, 7, 8, 9,(*DispIcoMenuInit)}, //主菜单
       { 6, 0, 0, 0, 0,(*DispIcoMenuUp)},   //
       { 7, 0, 0, 0, 0,(*DispIcoMenuDown)}, //
       { 8, 0, 0, 0, 0,(*DispIcoMenuent)}, //
       { 9, 0, 0, 0, 0,(*DispIcoMenuesc)},//
……}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一个问题,这个菜单的实现是没有问题,但具体的参数更改怎么实现,例如:有一个参数的范围是0-255,使用+ - 键修改,怎么实现?????期待中........

我写的一个 正在用的
/*******************************************************
函数名:Num_Change
功能:改变一个数字的大小
入口参数: Action:'+' 数字增加; '-'数字减少
出口参数:无
备注:
********************************************************/
void Num_Change(uchar Action,uchar *Num,uchar Max,uchar Min)
{
        switch(Action)
        {
                case '+':
                (*Num)++;
                if((*Num)>Max)
                (*Num)=Min;
                break;
                case '-':
                (*Num)--;
                if(((*Num)<Min)||((*Num)>Max))
                (*Num)=Max;
                break;
        }
}

eg:
#define X_Max 234
#define X_Min 1
uchar X;
Num_Change('+',&X,X_Max,X_Min)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十分不错的程序,好值得学习,不过WINAVR好像不支持函数指针,郁闷,大家觉得怎样解决呢?

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77945&bbs_page_no=2&bbs_id=1000
详细讲解了 移植要点

网友:
移植起来太难了。。。

网友:
下了就要顶楼主..

网友:
我也回复,我也想学习学习动态菜单

网友:
很好的借鉴,谢谢

网友(2010-03-05):
很多程序员都会碰到的问题

网友:
好帖子不顶不行

网友:
感谢,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谢谢啊

网友(2010-04-18):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029339086

网友:
新丁,要研究一下

网友:
有些关于指针的东西在KEIL下能编译器,但换其他的编译器就编译不过了

网友:
先收藏待参考
自写了一个基于事件驱动的菜单,占的RAM少,支持128个界面和200多个事件
就是还有些机制有还得要处理

网友(2010-05-25):
超级大礼。虽然看完一编,但还是不清楚,看来要好好研读一番。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To:binbin2002
1.可否详细写写你是如何处理指针的问题的?
2.可否写写移植要点和关键点,这样对于别人更有益处.
-----------------------------------------
binbin2002原来的提问:

有没有移植到AVR上去的,编译器为IAR4.11A,现在我移植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就是指针类型的问题

BarMenu = &MenuPara[language];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Menu __flash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Menu *" J:\AVR__LCD\AVR_LCD\LCD\MenuPara.C 25

----------------------------------------------
这个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顶起,还没移植好。

网友:
绝对值得收藏

网友:
多谢楼主  收下慢慢学习

网友(2010-07-20):
mark,走人,慢慢消化

网友:
极好,极有用的东西,正在研究

网友(2010-09-15):
用的是带中文字库的LCD吧?谢谢高手帮我解惑!

网友:
看到了楼主的帖子,谢当然是必要的,因为看了挺多关于菜单程序的帖子,楼主是最特别的一个。等我的菜单程序写好后再来拜访楼主。再次谢过!

网友:
这个真的要顶啊,谢谢了

网友(2010-10-25):
大家说一说 制作一个要求按键少又要实现多种功能的菜单是不是一定要用到结构体啊!? 不用结构体行不行?????????

网友:
好像必须使用外部的RAM。~~~~

网友:
先下下来看看,好不好看了再说!

网友:
这个要狠狠地马克

网友:
很好,收下了

网友:
好东西,正在学,顶上

网友(2010-11-24):
感谢前辈的分享,受益颇大,参考其中的设计思想,特有灵感,我觉得我现在能体会到当时任天堂FC 软件&硬件工程师的感受~

网友:
向楼主表示敬意,学习

网友:
看不懂的马克。

网友:
动态菜单,好东西

网友(2011-01-06):
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看来又得花点时间研究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尽管很多年了,但依然敬佩!~

网友:
好嘢,记号

网友:
请问
U8 * _CONST_ FuncItemCN[]=
{
{"读出数据"},
{"背光控制"},
{"出厂设置"},
{"修改密码"},

};
这样的定义,编译器会报错啊,MENU.C(114): error C243: 'array[]': string out of bounds
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
u8 * _const_ funcitemcn[]=
{
{"读出数据"},
{"背光控制"},
{"出厂设置"},
{"修改密码"},
};
这样的定义,编译器会报错啊,menu.c(114): error c243: 'array[]': string out of bounds
怎么解决?
要么把*去掉,要么把[]去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好东西,先下,再标记。

网友:
希望有用

网友:
先看看,收下啦,呵呵

网友:
不顶对不起楼主呀,哈哈

网友:
谢谢,一直想做个菜单系统~~~

网友(2011-03-20):
先MARK.做菜单还是很难的说...

网友(2011-05-09):
不错,周一就发这么给力的东东。

网友:
只能先收着,必然用得着

网友:
谢谢,非常好的资料!顶楼主!!

网友:
好资料,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很给力的一个东西,学习了

网友:
mark 内存极少

网友:
解决菜单的极品

网友(2011-07-05):
回复 网友A:

你的 功能有实现吗?怎么样修改参数值?

网友:
这个仿真软件教什么呢

网友:
手下学习了,,谢谢楼主!!敬佩像楼主这样的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网友:
本人做过菜单程序,不过方法比较笨。。。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这方面的应用,我还没真正钻究过呢,下载来看看。

网友(2011-08-04):
回复 网友H:

很好

网友(2012-04-22):
谢谢! 这样的文档很少见

网友I:
楼主的资料很强大,看了一两天还是云里雾里的,基础不扎实得去补补了

网友:
再次看一看。。。。。。

网友:
很好。要研究下

网友J(2012-05-30):
引用 网友C:
yulutong 土土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一下liandao 的源代码, 他的代码里执行函数时是这样调用的(*KeyFuncPtr ...

我也认为不用加
因为函数名就是一个常量地址,函数名赋给函数指针是可以的
如果加了“*”,有点无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认为不用加
因为函数名就是一个常量地址,函数名赋给函数指针是可以的
如果加了“*”,有点无法理解 ...

我觉得也是不用加,
函数名本身就是指针, 加了*号就变成调用函数了。

网友(2012-10-10):
感谢楼主分享,已下载,慢慢学。菜单很重要的

网友:
重新学习菜单,顶一个。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这是什么编译平台的啊

网友:
菜单系统的实现

网友:
以后应该可能用的上吧!支持

网友(2012-11-09):
……多年以后,依然用得上的好东西~~~~~!

网友:
之前收藏过 现在再次定  精品

网友:
以前用过51搞过一个12864菜单。。显示的速度还可以。。

网友:
很精简,而且结构层次化设计,感觉不错,以后需要用到液晶显示的产品,可以考虑移植上去,

网友(2012-12-19):
想法不错 实则无用 二级菜单

网友:
真心挺,大开眼界

网友:
正需要,3Q!

网友:
正好需要这样的资料,顶起

网友:
MARK一下,最近表示比较空。

网友:
,赞一下楼主的无私

网友:
楼主的行为完整的模拟了Nokia早期手机菜单的功能,感觉再搞搞应用(短信、电话、通讯簿)配合GPRS模块就能做手机了……
强大!

网友:
膜拜啊啊

网友:
我移植到1602上了!感谢楼主!

网友:
好东西,不顶不行啊

网友(2013-03-07):
菜单系统

网友(2013-07-17):
非常感谢 这个菜单资料,谢谢。

网友:
mark,,简单菜单系统

网友(2014-01-10):
精品,楼主的无私!大家都要学习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太牛了。

网友(2014-02-12):
思路拓宽啦,哇,感谢楼主

网友(2014-04-25):
谢谢,LZ,收藏!

网友(2014-06-01):
谢谢楼主,这个是必须要学习的,因为最近想玩128*64品目

网友:
为什么编译不过去,还有那些头文件为什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资料很强大,看了一两天还是云里雾里的,基础不扎实得去补补了

你下载的工程可能编译成功?我的编译失败

网友:
你下载的工程可能编译成功?我的编译失败了,好多头文件没有

网友:
原来头文件楼主大写了,编译成功了,在研究文档,希望能啃出来,给楼主32个赞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刚好用得到,参考参考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下载的工程可能编译成功?我的编译失败了,好多头文件没有

少头文件,不过我就借用了一部分代码~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少头文件,不过我就借用了一部分代码~

我现在把头文件改成reg52.h,现在编译通过了,我也就打算借用他菜单实现部分的代码,按键和LCD都用自己的了,我打算移植到STM32上面,你可读懂他的代码了?我读了3天了,懂了一些,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继续磨那篇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把头文件改成reg52.h,现在编译通过了,我也就打算借用他菜单实现部分的代码,按键和LCD都用自己的 ...

嗯,改改还是挺好的,加油吧,我这现在只是简单看看~

网友:
淫荡琵琶小喇叭,不错的东西

网友:
学习记号备用

网友:
关于动态内容,这个菜单做的很少,源码里面也没有

网友:
这个菜单源码貌似不能修改动态参数呀,比如时间呀等参数

网友:
这个菜单不错  当时为了自己写个菜单 郁闷了好久

网友(2014-07-17):
这个能做参数修改界面吗?也就是楼主说的动态条项层界面,感觉这个菜单不适合做参数修改界面,而且楼主说的时钟修改界面在程序中也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问题,这个菜单的实现是没有问题,但具体的参数更改怎么实现,例如:有一个参数的范围是0-255,使用+ - 键修 ...

感觉这个菜单做这些参数修改不好做,你后来怎么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菜单 是某个菜单项目的参数,例如 料的长度设定为0-6666mm,那这个数值需要用+ -键输入,我不知道该 ...

楼主貌似一直没理解你的意思,其实你说的很明白了,就是一个参数的修改,然后保存,感觉是挺麻烦的,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要加的, *KeyFuncPtr(); 这句可以执行了。
它给的是个函数的首地址。
这样定义的好处,和普通指 ...

typedef struct
{
        U8 KeyStateIndex; //当前状态索引号
        U8 KeyUpState;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8 KeyDnState;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8 KeyLState;  //按下"向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8 KeyRState;  //按下"向右"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 KbdTabStruct;

结构体的这个位置是:void (*CurrentOperate)();      该处应该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也就是函数的入口地址或者称为首地址,函数名师代表函数的首地址,也就是应该这样DispMenuTop,而不是(*DispMenuTop),不知道理解的可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yulutong 土土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一下liandao 的源代码, 他的代码里执行函数时是这样调用的(*KeyFuncPtr ...

感觉你说的对的,不需要加*,可以尝试下不加*的结果,理论分析感觉不需要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成功的移植到了M32上
和AVRX共用

你做参数修改界面了吗?比如通过 + -键来修改某个参数,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一个问题,这个菜单的实现是没有问题,但具体的参数更改怎么实现,例如:有一个参数 ...

牛逼  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认为不用加
因为函数名就是一个常量地址,函数名赋给函数指针是可以的
如果加了“*”,有点无法理解 ...

我也认为不用加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好牛叉的样子,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2014-08-16):
不错啊,借鉴借鉴

网友(2014-10-11):
最近正好看了几个GUI系统,ucgui, fltk, nano-x, DF,gtk,qt,wx.
对于LCD项目来说都有点复杂。
楼主这个不错。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接触菜单

网友:
‘我想有用的东西,自己一个人放着在电脑里,N年以后也可能变成占空间的垃圾文件,或者别人用的上这份代码呢’

我很佩服作者的心态。

网友(2014-11-10):
先收藏,近期会用到,到时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