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驱动数码管,我试了很久了,也看了很多资料,都不成功,真郁闷,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9-05):
74hc164驱动数码管,我试了很久了,也看了很多资料,都不成功,真郁闷,请大家帮忙!

首先,我用一颗单片机发74hc164发送串行数据,比如发送的是0-9的数字,每发完一个数字,暂停3秒发下一个数字,如此循环,数码管为共阴极数码管,电路图如下:

图中的正好是刚发送完数字5,二进制为101,根据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特点,输出了101的高电平,很显然数码管并没有显示5,但从多方面资料证实,74hc164是完全可以用来驱动数码管的,我就疑问了,数码要怎么才能实现显示5呢?

数码要怎么才能实现显示5呢?

数码要怎么才能实现显示5呢?

网友:
要编码输出的,直接用5输出不行

网友:
输出101是正确的,5字三划,要三个1,首先要学会编码。

楼主:
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因为程序没用编码输入,我曾经用如图的数码管编码软件:

用此编码软件,当时用的芯片是74ls48,

现在用74hc164,它的编码可以用同一软件吗?

74hc164应该怎么编码呢?

74hc164应该怎么编码呢?

楼主:
我已经整明白了,实践才能出真知啊,用脑袋想几天几天没用,一个一个试就明白了,哈哈

网友:
还是先把数字逻辑好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
这个都搞不懂啊,兄弟般

我都靠自己搞定了

我用c51 和m8分别搞定的,4个164串起来的

楼主:
不要打击我行吗?我脆弱的心灵容易爱伤害的!

网友:
应该输入8bit的数,分别对应数码管8个二极管,还要看共阴,共阳 ,请好好看看7段数码管原理,7448自带译码,直接输四位BCD,

164可没这功能

网友:
老兄,你原来是这样理解数码管的,哈哈!

网友:
单个数码管用3-8译码器作处理

           -A-
         F|   |B
          |-G-|
         E|   |C
           -D-  .DOT
           数码管显示
         数字                 A B C D  E F G DOT         全值
          0                    1 1 1 1  1 1 0  0   0110 111(0/1)   0XFC
          1                    0 1 1 0  0 0 0  0   0110 000(0/1)   0X60
          2                 1 1 0 1  1 0 1  0   1101 101(0/1)   0XDA
          3                 1 1 1 1  0 0 1  0   1111 001(0/1)   0XF2
          4                 0 1 1 0  0 1 1  0   0110 011(0/1)   0X66
          5                 1 0 1 1  0 1 1  0   1011 011(0/1)   0XB6
          6                 1 0 1 1  1 1 1  0   1011 111(0/1)   0XBE
          7                 1 1 1 0  0 0 0  0   1110 000(0/1)   0XE0
          8                 1 1 1 1  1 1 1  0   1111 111(0/1)   0XFE
          9                 1 1 1 1  0 1 1  0   1111 011(0/1)   0XF6
          A                 1 1 1 0  1 1 1  0   1110 111(0/1)   0XEE
          b                 0 0 1 1  1 1 1  0   0011 111(0/1)   0X3E
          C                 1 0 0 1  1 1 0  0   1001 110(0/1)   0X9C
          d                 0 1 1 1  1 0 1  0   0111 101(0/1)   0X7A
          E                 1 0 0 1  1 1 1  0   1001 111(0/1)   0X9E
          F                 1 0 0 0  1 1 1  0   1000 111(0/1)   0X8E
注意这里DOT(也就是DP)后都是0,要改变DP,另外作与或
还有,这里是从高到低,你要从低到高的话,将序列反过来

网友(2014-11-28):
楼主,164级联,数据是怎样传输到第二颗芯片,求解!

网友A:
我想明白级联的,多个164不同管脚,数据不明白怎么传过去的

网友:
164有个脚是移位后最后一位输出,接下个164的输入,时钟接在一起,片选接一起。
上个164再有数据进来时,原来的第一位就从输出移出去到下个164的输入了

网友:
找份164的datasheet,每个引脚的功能看看,再找别人的电路图对比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明白级联的,多个164不同管脚,数据不明白怎么传过去的

第一个164的Q7接到第二个164的Q0,时钟和片选都共用.

网友B:
595比164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明白级联的,多个164不同管脚,数据不明白怎么传过去的

如果第二个164的Q3脚接第三个164的AB脚,第一个164的控制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95比164好用多了!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