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哪里的湿度传感器比较好

楼主(2007-09-05):
如题,电路要尽量简单,成本也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哪位大侠有熟悉的请推荐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想知道,好象有线性输出的

网友:
现在也在搞湿度的,使采用湿敏电阻进行AD转换,在软件线形化
但是效果不大理想

网友:
HS1101,不过价格....吓人

网友:
HS1101上次我买了两个样品10元一个,模块HTF3223湿度是频率输出的,价格30元,上面好像也很简单,不过有点锡校准的。如果你自己做的话参考它的电路很简单的,不过要自己校准;买模块应该可以保证精度。你自己权衡价格了。呵呵。

网友:
我用的是sht-10,总线输出,温湿度传感器,使用比较方便,就是价钱稍微高些,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我也是用SHT-10,很好用!!!

网友:
请问四楼,哪儿买到HS1101的湿度传感器?我买的很贵,需100元.

楼主:
SHT-10样品25元一个,昨天拿到的。

网友A:
caman20,在哪买的,我前几天买的27.5一个。
sht-10不错,不需要校正。一致性较好,而且也便宜了,前年好像50一个。

网友:
在用sht15,如五楼说的一样,方便,但是贵

不知道有没有谁用湿敏电容的,不知道精度,稳定度与价格怎样?

网友(2018-09-11):
引用 网友A:
caman20,在哪买的,我前几天买的27.5一个。
sht-10不错,不需要校正。一致性较好,而且也便宜了,前年好像5 ...

有么有需要湿敏电阻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