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射开关信号如何转入电脑

楼主(2007-09-05):
大家好!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我现在有个项目要做,要求将红外对射开关的信号传入电脑。具体是传入串口或者USB没有限制,要求我们可以通过软件检测到红外的开关信号即可。哪位如果有这方面的方案,是否可以提供下。具体可以商量。QQ:52273061

网友:
串口就非常简单了,USB的话,有点意思

串口的用一个MCU

void main(vo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