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接收头的38k载波在接收电路中如果过滤掉?

楼主(2007-09-06):
红外发射接收头(是邮购部那种)的38k载波在接收电路中如果过滤掉?(刚问了邮购部人员,说要过滤掉,还以为一体化的不用管这个问题呢,所谓一体化都不知道何种意思),论坛中找了关於红外的贴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请教做过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
用LM567 过滤掉38K载波

网友:
是的:一体化的不用管这个问题; 一体化=红外接收管+放大滤波电路,结果里没有38k载波

网友:
一体话的好用,就相当于一个三极管,有38k载波输出高,没有输出0
不用去检波

网友:
3楼说反了吧,大部分一体化接收头都是有38k载波时输出低电平,没有时输出高电平

网友:
用一体化的吧,方便。。
我好象还没遇到过一体化不滤掉38KHZ载波的。。。。。

楼主:
一体化接收头我想应该是已把38K滤掉了,正在做测试.话说回来邮购部的接收头说明是写一体化接收的.

楼主:
参考了一个发射电路用555产生38k(占空比大约1:4~3) ,发现接收不用滤波, 用的是邮购部的接收头 用串口2400波待率自送自收.不过遇到的问题是自己传送出去的数据会接收到...要是双向传送的就会收到自己发射出去的数据,有什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09-07-24):
请问一下7楼的兄弟,那种单面板是自己印刷的吗???还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网友(2009-11-09):
三条腿了  类似0038的,是一体化的,不用管38K信号

如果2条腿的  只有个接收二极管,需要自己放大,滤波

网友:
问 同9楼。谢谢!!需要什么工具啊?我是学生不知有没条件做那种板!

楼主(2010-04-15):
回复 网友A:
问 同9楼。谢谢!!需要什么工具啊?我是学生不知有没条件做那种板!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7楼的兄弟,那种单面板是自己印刷的吗???还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感光电路板
买回来时铜面上有贴上一块保护膜, 使用时要撕掉保谟膜然後把pcb的图印到透光平面上, 放到铜面上去暴光.
光强度会影响暴光时间(紫外灯箱180秒,家里的灯管10分钟)
然後用显现溶夜把暴光的部分分解掉! 留下线路图案,然後拿去...

网友(2010-05-25):
但是我发现如果用两个腿的接收管,只能收到低电平,而低电平对应的38k信号未收到??

网友(2014-04-22):
有用,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