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的芯片是7805 还是LM2575

楼主(2007-09-06):
12V转5V的芯片是7805 还是LM2575 要求功耗低些 散热量小?请高手推荐下

网友:
后者是开关的,会省电。。。

网友:
什么是开关电源     2007-04-18 11:17:59
大 中 小
什么是开关电源?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电力电子设备与人们的工作、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而电子设备都离不开可靠的电源,进入80年代计算机电源全面实现了开关电源化,率先完成计算机的电源换代,进入90年代开关电源相继进入各种电子、电器设备领域,程控交换机、通讯、电子检测设备电源、控制设备电源等都已广泛地使用了开关电源,更促进了开关电源技术的迅速发展。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晶体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相比,二者的成本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长,但二者增长速率各异。线性电源成本在某一输出功率点上,反而高于开关电源,这一成本反转点。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在不断地创新,这一成本反转点日益向低输出电力端移动,这为开关电源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

一、开关电源的发展历程:

    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电子系统心脏的电源也获得了空前进展。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是现代电子电源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开关电源以功耗小、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的优势几乎席卷了整个电子界,而线性电源则以其固有的稳定性仍占有一席之地。为了顺应现代电子技术设备对多种电压和电流的需求,在满足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抗干扰能力强的同时,还应有更好的可靠性和经济性。

    开关电源的发展经历了从线性电源、相控电源到开关电源的发展历程,由于开关电源具有功率转换效率高、稳压范围宽、功率密度比大、重量轻等优点,从而取代了相控电源,成为通信电源的主体,并向着高频小型化、高效率、高可靠性的方向发展。计算机控制、计算机通信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通信电源监控系统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外部条件,使其发展逐步实现少人值守,直至无人值守。

第一节 高频开关电源电路原理

高频开关电源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主电路
从交流电网输入、直流输出的全过程,包括:
1、输入滤波器:其作用是将电网存在的杂波过滤,同时也阻碍本机产生的杂波反馈到公共电网。
2、整流与滤波:将电网交流电源直接整流为较平滑的直流电,以供下一级变换。
3、逆变: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变为高频交流电,这是高频开关电源的核心部分,频率越高,体积、重量与输出功率之比越小。
4、输出整流与滤波:根据负载需要,提供稳定可靠的直流电源。
二、控制电路
一方面从输出端取样,经与设定标准进行比较,然后去控制逆变器,改变其频率或脉宽,达到输出稳定,另一方面,根据测试电路提供的资料,经保护电路鉴别,提供控制电路对整机进行各种保护措施。
三、检测电路
除了提供保护电路中正在运行中各种参数外,还提供各种显示仪表资料。
四、辅助电源
提供所有单一电路的不同要求电源。
第二节 开关控制稳压原理

开关K以一定的时间间隔重复地接通和断开,在开关K接通时,输入电源E通过开关K和滤波电路提供给负载RL,在整个开关接通期间,电源E向负载提供能量;当开关K断开时,输入电源E便中断了能量的提供。可见,输入电源向负载提供能量是断续的,为使负载能得到连续的能量提供,开关稳压电源必须要有一套储能装置,在开关接通时将一部份能量储存起来,在开关断开时,向负载释放。图中,由电感L、电容C2和二极管D组成的电路,就具有这种功能。电感L用以储存能量,在开关断开时,储存在电感L中的能量通过二极管D释放给负载,使负载得到连续而稳定的能量,因二极管D使负载电流连续不断,所以称为续流二极管。在AB间的电压平均值EAB可用下式表示:
EAB=TON/T*E
式中TON为开关每次接通的时间,T为开关通断的工作周期(即开关接通时间TON和关断时间TOFF之和)。
由式可知,改变开关接通时间和工作周期的比例,AB间电压的平均值也随之改变,因此,随着负载及输入电源电压的变化自动调整TON和T的比例便能使输出电压V0维持不变。改变接通时间TON和工作周期比例亦即改变脉冲的占空比,这种方法称为“时间比率控制”(Time Ratio Control,缩写为TRC)。
按TRC控制原理,有三种方式:
一、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缩写为PWM)
开关周期恒定,通过改变脉冲宽度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
二、脉冲频率调制(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缩写为PFM)
导通脉冲宽度恒定,通过改变开关工作频率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
三、混合调制
导通脉冲宽度和开关工作频率均不固定,彼此都能改变的方式,它是以上二种方式的混合。
第三节 开关电源的发展和趋势
1955年美国罗耶(GH.Roger)发明的自激振荡推挽晶体管单变压器直流变换器,是实现高频转换控制电路的开端,1957年美国查赛(Jen Sen)发明了自激式推挽双变压器,1964年美国科学家们提出取消工频变压器的串联开关电源的设想,这对电源向体积和重量的下降获得了一条根本的途径。到了1969年由于大功率硅晶体管的耐压提高,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的缩短等元器件改善,终于做成了25千赫的开关电源。
  目前,开关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以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各种终端设备、通信设备等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开关电源中采用双极性晶体管制成的100kHz、用MOS-FET制成的500kHz电源,虽已实用化,但其频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要提高开关频率,就要减少开关损耗,而要减少开关损耗,就需要有高速开关元器件。然而,开关速度提高后,会受电路中分布电感和电容或二极管中存储电荷的影响而产生浪涌或噪声。这样,不仅会影响周围电子设备,还会大大降低电源本身的可靠性。其中,为防止随开关启-闭所发生的电压浪涌,可采用R-C或L-C缓冲器,而对由二极管存储电荷所致的电流浪涌可采用非晶态等磁芯制成的磁缓冲器。不过,对1MHz以上的高频,要采用谐振电路,以使开关上的电压或通过开关的电流呈正弦波,这样既可减少开关损耗,同时也可控制浪涌的发生。这种开关方式称为谐振式开关。目前对这种开关电源的研究很活跃,因为采用这种方式不需要大幅度提高开关速度就可以在理论上把开关损耗降到零,而且噪声也小,可望成为开关电源高频化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致力于数兆Hz的变换器的实用化研究。

网友:
开关电源会比较好.

本站有2575卖,不由于开关频率只有52K,电容和电感要求很大.建议使用2675/2676,开关频率是260K,电容和电感都比较小.

网友:
开关成本高啊,贵好几倍啊

网友:
与负载电流有关系,如果5V的供电电流很小(如只给单片机供电),可以使用7805。
供电电流较大时使用LM2757。

网友:
用在模拟电路 用2576要注意

网友:
用2575吧,12V直接砍掉7V,7805发热很厉害的

网友:
看你需要的电流大小,7805线稳压,2575开关,电流小用7805,电流大用2575,7805成本低。

网友:
我现在就是12v转到5v,输出电流200mA以下,7805加散热片,结果还是发热厉害,大概有7,80度.
7805的品牌是st,我就奇怪,才1w多的功率,怎么它会这么热呢,datasheet上写的输入10v输出500mA.

以前电流稍微大一点就不敢用7805,只好用lm317,这次觉得电流不大,结果还是出问题了.
如果有引脚和7805一样的,好买一些的,请给推荐一下,谢谢.据说有一种78t05,但是买不到.

网友:
st的不行,用MOTO的

网友:
LM的7805不行吗?

网友: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7805当然是越热越好,如果你用的7805不怎么热,那么这个7805应该很快就要烧了。

网友:
现在都用ldo,lm1085,lm1086,lm1084

网友:
阿莫邮购部有2575,小散热器,电感,萧特基管,全部自装,我就用的这个,不错,工作起来微温.比7805用一大半扔一小半强多了

网友:
7-80度没有问题的,顺便问下,我要一个36VDC降至24VDC的电流3A的,用什么比较好?我用34063+TIP127(有散热器)扩流,就是热了点,不过发现TIP127挺厉害的,焊锡都融了,竟然没有坏,哈哈!国产的哦!工作频率上不去啊,超过60K就温度太高了,50K以下还好些,至少滴上水不会马上就冒泡。

网友:
to 16楼
我觉得用mos管高频斩波,然后加电容滤波比较好.占空比2/3.就从36v降到了24v.

网友:
看电流 电流如果小,用7805是个明知的选择

网友(2009-03-29):
2575 的纹波比 7805大得多

如果电流不太大的话  还是用 7805把

网友:
不是有金属封装的78H05吗,最大5A

网友:
弱电流还是线程的7805,在10来MA的情况下,比开关好,电流大就开关吧,假如只是数字电路

网友:
小电流就78M05了,大电流上开关电源,如果说开关电源那么好,还生产线性的干吗。

网友:
电流大用开关电源,频率高些的片子好些(300K左右)会容易选择电容电感,电流小的话就7805了,不过7V的压降大了点,还好了。

网友:
根据负载要求来定选什么芯片稳压

网友(2010-02-14):
哪怕输入电压是100V,如果电流只有1mA,也可以用317,哪怕电压只有8V,如果输出电流超过1A,也没办法用线性。
关键不是电压或电流,而是(Vin-Vout)×Iout要小。
可以考虑用lm2595/lm2596
线性电源IC那个厂家的效率都一样。这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
7805前串电阻分压啊~7805的纹波比2576小很多,价格也便宜

网友:
想要超过2A 的电流,把两个7805并联不就可以了吗?同时从一个电源取电

网友(2010-04-14):
开关电源有EMI的问题啊

网友(2010-11-01):
回复 楼主:

电感,电容咋选值啊?

网友:
一个是线性管 一个是开关管

网友:
LM2575可靠性不如7805

网友:
dc-dc

就是用几毛的MC34063也比7805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成本高啊,贵好几倍啊

输入输出电容可以减小节省钱
如果可省去散热片,那可是大钱
不会发热更高档,为全球变暖问题做出贡献
不发热,产品的寿命更长,可卖更多钱
节省电费也是钱……

网友:
用大电流ldo, spx29302

网友B(2011-03-19):
这年头,真正做产品的没几个用7805,34063之流的片子,山寨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年头,真正做产品的没几个用7805,34063之流的片子,山寨除外。

别说的这么武断,那你说7805,34063之流的片子都卖哪了?
有条件你拆几个中兴831的ADSL Modem看看里面用的什么?34063,而且不止一个,中兴应该算是真正做产品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年头,真正做产品的没几个用7805,34063之流的片子,山寨除外。
别说的这么武断,那你说7805,34063之流的片子都卖哪了?
有条件你拆几个中兴831的adsl modem看看里面用的什么?34063,而且不止一个,中兴应该算是真正做产品的吧!

说得非常好,7805,34063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有史以来,用得最多的电源芯片;虽说功能有些局限,但是也不能说没几个用的

网友(2013-05-26):
受教,受教

网友(2014-08-02):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真正做产品的没几个用7805,34063之流的片子,山寨除外。

纯粹是胡扯,用量大的要命。比如工业用液晶屏供电,暖通系统的控制板供电,那个不是大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