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原创的多级菜单例子

楼主(2007-09-06):
这是我自己原来用51写的一个例子, 使用的是128X64的点阵LCD. 驱动IC为T6963.
一个多级菜单框架共享出来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楼主的菜单和字模工具做得都很不错。
感谢楼主的共享精神。
同时,楼主的字模工具应该是用C++ builder做的吧,不知我能不能学习一下它的代码。
谢谢了。

楼主:
是BCB做的. 这只是专用来给这个程序取字模的. 代码很简单, 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共享给大家.

网友:
楼主的取模方式和我想的是一样的,而且我还测试了这种取模方式不同的定位方式(Keil下),楼主的定位方法我测出来是11个指令周期,最快的是8个周期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下周一把测试结果传上来。就是不太清楚怎样编写字模软件,今天打开楼主的字模软件,眼前一亮,这就是我想要的取模软件!

楼主:
取模软件代码. 给需要的人.

网友:
这是我对汉字点阵定位的测试程序,分别测试各种写法的速度,编译环境为Keil C。
//data 是把指针定义在data区也指向data区的,也就是下面的写法。
//后直接写数字的是去掉data关键字,用通用指针的情况
后面的数字表示运行的指令周期数,越小越好。
希望这个测试结果对大家有所帮助。
同时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很需要这些东西。
if(*((short*)a[0].head) == *((short*)p)) 这种判断的方法是最快的。

typedef struct
{
char head[2];
char array[45];
} HZK;
code HZK a[]=
{
  {"我",
  {0x11,0x34,}},
  {"们",
  {0}},

};

short data * data pHead,* data pZi;
char data * data p;
p = "我";
pZi = (short*)p;
pHead = (short*)a[0].head;
if(*pHead == *pZi)  //data 30    //84
   P2=0;

if(*((short*)a[0].head) == *((short*)"我"))//data 27   //24
   P1=0;

if(*((short*)a[0].head) == *((short*)p)) //data 8  //42
   P1=0;

if(strncmp(a[0].head,p,2)==0)   //data 103
     P3=0;; //103

if(memcmp(a[0].head,p,2)==0)          //data 70
      P3=0; //70

if(a[0].head[0]==p[0]&&a[0].head[1]==p[1]) //data 11   //62
  P2=0;

网友:
框架还不错.但是菜单结构存在问题,液晶的坐标不要绑定在内部,这个需要要动态确定的.
比如:192X64 或128X64 显示16X16汉字最大4行.标题栏占了1行,因此只有3行.
当1个父亲有8个儿子(任意)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
1.大儿子  1.2儿子  1.3儿子
2.2儿子   2.3儿子  2.4儿子
3.3儿子   3.4儿子  3.4儿子
UP/DOWN键,只能在当页中循环实在可惜,应该 0-7,8个儿子都能访问到.0-7中反复循环.不过楼主的框架不错,改一下就OK了.这个是标准操作习惯,我看过多个工控表,60%是这样的,楼主的这种我看见过2款是手工换页方法的.
还有1个问题,想讨论下,看见论坛中的另一个"占内存...菜单" 也存在
菜单的深度和返回问题.
功能
     --- 手动
         ---- 参数设置(参数表)
         ---- 其它
     ----自动
         ---- 参数设置(参数表)
         ---- 其它
参数表都是同一个,楼主的代码可以可以返回上一层,也就是从参数返回设置中可以正确返回到手动/自动页面.
但是再返回的话,就是做死了,肯定是返回到 "功能" 一层的菜单群组中了.
也就是传统的父-子-孙.
(为什么不 手动/自动/参数 这么排,有特殊原因的,比如使用触摸屏,类文本,实现快速切换,一级一级的退出一级一级进入太罗嗦了)

但是要不要考虑有两个父亲的情况呢?有点惊讶,就比如: 工厂/用户.
工厂会多一些主设置项.我的方法类似子程序的调用,建立一个菜单栈,谈到这里想大家都明白了吧.
这个问题是面向通用结构才讨论的.
如果简单化,楼主的菜单方法不错,"占内存...菜单"它用类似表格化建立(父 兄 妹,子)方向,
楼主的用程序来实现切换 ,我觉得楼主的代码在维护上更为方便(还要添些代码),因为添加和删除子条项,只要管理结构变量即可.
而修改表格的方法显示太"笨"了点(虽然也结构变量中改),当然程序编写好了,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去动弹它,所以基于这个考虑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 【13楼】 Qhjh  !

我这个工程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实现框架, 当时工程是帮别人建立一个大概的框架的, 具体很多细节是没有考虑太多.
对于多级深度返回我有另外工程实现过, 其实多根结点也很容易实现.
如果在PC机上写我是使用另外的算法, 因为PC上可能内存大(堆栈深度可以做得很深) , 但在单片机上面为了节省RAM用量,
只能折衷,用CODE空间换RAM空间. 所以不能做到动态实现添加,删除等过于复杂的操作, 至于液晶的坐标动态确定以兼容不内
点阵尺寸,这个问题在代码中稍微修改就可以实现.

网友:
好料!看了一阵,看懂了一些,还没有透,感觉很好!从来没有玩过菜单,谢谢搂主的共享!

网友(2007-11-26):
谢谢,值得研究

网友:
学习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2007-12-28):
太感谢楼主了,我正在研究

网友:
放个书签

网友:
大家觉不觉得8*16的字模太大了?很多时候为了在一界面显示所有的测试参数,字模不能取这么大.
不知有没有哪位高手就T6963写过任意位置,任意规格字模的显示函数.当然,这个函数不能太慢了.
单个打点太慢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编译的,我想移植到PIC好移植吗?

网友(2008-02-20):
楼主:我有一个疑问.我看了你用BCB写的取模软件,目前里面有三种字体大小可供选择,一般我们显示数字或字母时可能不会用16*16或12*12点陈,因为这个要对来说有点大,一般会选择8*8或者8*16,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
1,如果我想做8*16的字库,那么我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像HZK12一样的文件?
2,你文件里的HZK12,HZK16,HZK24是从哪里来的?我怎么才能得到?
谢谢楼主共享上面的资料

网友(2009-03-10):
发广告,嘿嘿!

我现在需要一个射频激励电路,来驱动末级线性功放,要求输入0dbm,输出17dbm,工作频率300~450Mhz,信号带宽8Mhz。

网友(2010-01-27):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054447
这个菜单写得好,也易管理

网友(2010-03-23):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

网友(2010-04-23):
有没有简单些的菜单程序

网友:
请问楼主 我按照你给的工程自己写了一个,但是为什么在ICCAVR编译器下编译就会提示结构体声明无效呢 ,请楼主帮忙解决,最近做比赛急需一个菜单,谢谢

网友:
D:\Program Files\icc\bin\imakew -f Menu.mak
    iccavr -c -ID:\PROGRA~1\icc\include\ -e -DATMEGA -DATMega16  -l -g -Mavr_enhanced  E:\校内赛\菜单测试\智能家居菜单测试\main.c
!E E:\校内赛\菜单测试\智能家居菜单测试/Menu.c(7): invalid struct field declarations
!E E:\校内赛\菜单测试\智能家居菜单测试/Menu.c(7): syntax error; found `uchar' expecting `}'
!E E:\校内赛\菜单测试\智能家居菜单测试/Menu.c(7): skipping `uchar' `strChinese' `[' `20' `]'
!E E:\校内赛\菜单测试\智能家居菜单测试/Menu.c(7): empty declaration
!E E:\校内赛\菜单测试\智能家居菜单测试/Menu.c(8): syntax error; found `Mode' expecting `;'
!E E:\校内赛\菜单测试\智能家居菜单测试/Menu.c(9): syntax error; found `Address' expecting `;'
!E E:\校内赛\菜单测试\智能家居菜单测试/Menu.c(10): syntax error; found `bIsFocus' expecting `;'
!E E:\校内赛\菜单测试\智能家居菜单测试/Menu.c(11): syntax error; found `subMenuNum' expecting `;'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mark,ding一下.

网友(2011-02-08):
感谢分享 研究一下

网友(2011-06-27):
多级菜单 标记了!谢谢

网友:
差点忘记标记了

网友:
目前正好有在产品上加上液晶和多级菜单功能的想法。谢谢楼主的例程,研究一下。

网友(2012-05-20):
值得学习,mark一下。

网友:
还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