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做一个类似mp3的最小系统的工作流程和成本评估。

楼主(2007-09-08):
做一个类似mp3的最小系统的评估。
要求:
存储30到410秒的mp3格式的音频信号,(问 :这个音频信号一般是多大的空间呢???)
mp3音频信号解码芯片选择vs1003的价格一般是??有什么其他更好音频解码器件可推荐的吗?
mp3解码芯片vs1003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他是pcm 16bit 8k的吗??
这样一个最小系统做成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各路兄弟,请留下墨宝!!!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气阿。自己顶一下!!!
版主帮帮忙啊 !!!!

网友:
以前的帖子不是有过类似的东西吗?你问的那些问题有些就可以搜索得到

网友:
你真是可怜。 有等别人回答问题的闲暇,自己搜索一下早就解决了。可悲啊。

楼主:
我承认我是菜鸟,在这里法帖不代表就会一直守候在帖子旁!!!
真不知道楼上对于我问的问题了解多少,如果不了解请不要浪费帖子的空间!!!
ok??

网友:
听说VS1003要停止生产,可以用vs1011,vs1033 等,大概2.75$(月消耗K量),单片机要6.5元,存储芯片不知道(不超过10元), 别的10元差不多

楼主:
只要求存贮40--50s的语音,我想使用mega128 不再外加存储芯片,不知道128k空间是否能够满足我的要求呢??

另外,vs1003具有录制语音的功能,那么他所录制的语音室什么格式的??
vs1003他所解码的语音信号的数据流是什么格式的??是pcm 16bit 8khz的么??

楼主:
噢 谢谢阿莫  我还是想自己做个电话语音提示的东东,类似于小容量的mp3
只要求存贮40--50s的语音,我想使用mega128 不再外加存储芯片,不知道128k空间是否能够满足我的要求呢??

另外,vs1003具有录制语音的功能,那么他所录制的语音室什么格式的??
vs1003他所解码的语音信号的数据流是什么格式的??是pcm 16bit 8khz的么??

楼主:
想自己做个电话语音提示的东东,类似于小容量的mp3
只要求存贮40--50s的语音,我想使用mega128 不再外加存储芯片,不知道128k空间是否能够满足我的要求呢??

另外,vs1003具有录制语音的功能,那么他所录制的语音室什么格式的??
vs1003他所解码的语音信号的数据流是什么格式的??是pcm 16bit 8khz的么??

网友:
这个有意思,有兴趣,帮顶

网友:
用M128内部的Flash感觉太浪费了。参考AVR的应用文档,有录音和播放功能。由于采样语音,使用8ksps采样率足够了,每秒存8kB。算一下M128能存几秒(不带压缩的话)?至于存储用串行的Flash,比如AT45DB021之类的,综合成本比较低。

楼主:
AT45DB021的价格一般是多少元一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