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ICE MKII的目标板电压输入口不慎加上30V高压,会把什么器件烧坏啊?

楼主(2007-09-08):
如题,等待哪位大侠赐教。谢谢了啊。

楼主:
晕了。。。。还有项目要赶。。。。。先跟阿莫邮购部买一个用着了

网友:
大款就是没办法!!

网友:
自己拆开,有一个SP720的ESD保护电路(可以直接拆掉),还有5块三种MAXIM MAX3372,3391,3379的接口电压转换芯片,要是软件能识别,就是提示未连接或者电压不对,基本上就是这几个芯片烧了,买来换吧~,要是软件不能识别出来,但是串口可以,就是飞利浦那个USB芯片D12坏了,用手摸一下,严重发热就可以换了~.要是串口插上识别出去,或者不能更新固件,估计128坏了,因为没有里面的BOOTLOADER程序,那就真的报废了.
PS:MKII做的不是一般的烂,我们公司的两个不到半年均出现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外面那根线断或者插口松了,MD还只保修3个月,出来问题倒霉的就是我这种硬件工程师.
现在我都变成这个的维修高手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引阿,我现寄回给LTG了,看看能不能给修好了。要不行,我就拿回来找你啊。啥时候有强人破解一个就好了。

楼主:
呵呵,我打错了。应该是寄给了富友勤公司。阿莫知道他们在AVR代理里面的级别吗?我们也是刚接触这些供应商。

楼主:
嘿嘿,我们是7月份才买回来的,估计还在保修期,但是这种原因导致的给不给修就不清楚了啊。我不会出卖你的,阿莫。
另外我买了一个MKII(DW),什么都好,唯一感觉不足的就是电源问题,不如增加一些成本,在板子上装一个USB转232的芯片,直接通过USB取电,否则真正用起来没有多少目标板能够额外提供30mA的工作电流给MKII(DW).这样一来,通讯方便,接线少,也方便了笔记本用户。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网友:
晕,站长,我可不是做广告,修这种有什么意思,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至于那个公司,我们一直在那买的仿真器,用起来感觉还行。
确实是这个我修的太多次了,不过感谢你的提醒了。
上次我们也是坏了寄回去修,但是说修不好,被逼最后我用代换法换了5块芯片才弄好。
MKII内部保护电路做的很好,不容易坏,关键是那根线太烂,一折就很容易断芯,然后要是软排线的那个接口松了,和报废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到上海双龙修,他们也寄给广州双龙。 是接口片子烧掉了,300大洋。

楼主(2007-10-19):
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换了max3379,max3391,max3392之后,MKII奇迹般复活了。感觉真好。

网友:
确实,那跟FPC软排线和外面那个IDC10上的排线真太容易断了,其他地方很好

楼主:
半分析半碰运气吧。只要不连接目标板,一切正常,一连接马上就会把目标板电压拉低,综上判断是接口电平转换芯片烧坏短路了。所以买了芯片来换了马上就好了。原来公司有4台,现在都基本上换过两遍了。所以才建议阿莫能帮我们备一些这种芯片。呵呵。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误。

网友:
呵呵~~,看到自己的回帖还有点指导作用~,挺高兴的

网友:
维修就这么回事情~,代换法用的最多的~
俺10年维修电器经验。

网友:
开使JTAGICE MKII是好的,其他人用后坏了,现象是提示目标板电压为0v,换了max3379,max3391,max3392之后,还是同样问题,不知还要换哪个芯片,请大侠指教!多谢了!

楼主: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问一下suweibus 吧。

网友:
具体描述一下,STUDIO是提示说电压为零还是说没有检测到电压?

要是就是说没检测到电压,检查排线有没有断线。

内部除了这三个基本没有很容易坏的器件,再说你还能更新固件。

只有一个4712了~也换了吧~

网友(2012-10-25):
都是高人啊 指教下  误操作: 先开了目标版的电源 后开的jtagice mkII的电源 导致现在连不上了 不知道还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