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闲来无事晒一下自己做的充电器照片以及电路图源代码,也积累了点经验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2007-09-08):
说来惭愧从年初就开始着手做了,一直断断续续,中间出现不少问题,慢慢逐个解决,最初是想按照AVR的官方电路做的,手头没有热敏电阻就没加测温的部分,改了下电路,并加了恒流放电的功能,专门用一个LM393驱动IRFP044来做恒流,并用M16的IO脚输出控制恒流源开和关。实际电路跟电路图上是有点不一样,主要是在制作过程当中碰到些问题,并加以研究解决,在电路板上直接改动并加了点小电路。

     先说说硬件部分的经验,发现大家问题主要集中在2大方面,一是MOS管发热,二是在线测量充电电压电流的时候ADC数值跳动得厉害问题。
一、ADC数值跳动的问题。
    最初的时候我也发现ADC采样的时候不管那个通道都是跳得厉害,在仔细研究下电路,对于M16的AVCC以及AGND都是严格按照模数电路布线要求来做的啊,AVCC是串联一个22UH的电感并接一个22uf的电解和0.01uF的贴片电容,AGND也是通过磁珠与GND隔离,并且没有跟数字以及BUCK部分有交叉会导致串扰的。后来在ADC的输入端加了RC滤波电路还是跳得厉害,哪怕断开ADC的输入直接接AGND也是跳,想尽各种办法就是没解决,实在弄不懂了,搞得我差点打算用ICL7135来做个积分型的专门ADC来取代片内ADC。
    后来自己偶然在用洞洞板达一个M16最小系统板的时候,发现这个粗糙的最小系统板竟然ADC采样起来非常稳定,虽然跳动,但是最多只是1个LSB,于是联想到为什么我精心布线的充电器竟然ADC会这样,仔细对比起来终于发现当我把充电器上用TL431做的3.67V精密基准断开,直接用M16内部的基准源的时候,竟然ADC的数值不乱跳了,晕倒,这才找到了根源竟然是TL431基准源的问题。
     接上示波器观察TL431基准源的3.67V的时候才发现,竟然是TL431产生了震荡,而且幅度不小啊,难怪采样的时候数值乱跳,不管怎么用软件硬件滤波都解决不了呢。
    再研究下电路,这里是按照官方资料在TL431的两端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的,再看看PDF发现这个数值可能是TL431的不稳定区的,于是就再并了一个22uF的电解,再采样试试,数值就完全不同了!直接用PA0接一节电池,再长时间观察数值都稳定不变,根本不需要任何软件和硬件滤波。
    看来完全相信官方PDF也不行啊,还是要通过实践来检查,当初就是相信了这个0.1uf的电容就导致了这个问题仍了半年没解决,汗!
    经过加了这个电解后无论PWM开启在线测电压还是测电流ADC读书都不会在乱跳了,基本上是极少会有1LSB的跳动。另外关于BUCK输出存在波纹问题,我是在BUCK输出电容采用了470UF的超低阻抗高速电解(ESR<25毫欧),在解决了MOS管发热问题(严重发热时候会输出波纹很大)后,这样即使我不加任何软硬件滤波ADC跳动都不会超过1LSB!
    至此ADC采样本身的问题圆满解决!

网友:
偶 觉得 发热是因为 你的  MOS 的驱动 有问题 , 你这个电路 开通MOS 是够快 , 但是关闭MOS 的时候 太慢  , MOS 处于线性的状态的时间太长, 所以才发热 。

网友:
值得借鉴的好经验!

楼主:
二、MOS管以及电感发热严重的问题。
    这个我想是大家遇到最多的吧,BUCK的输出电流只要稍微大点就会严重发热,我也是为这个问题困扰了许久许久。
    最初的时候,甚至电流只要稍微大一点,哪怕只有500MA,MOS管竟然就会烫伤手,电感也热乎乎的厉害。测一下MOS管输出端的波形,原本应该是干净整齐的方波,这个时候都不知道成了什么波形了,再看看MOS管G脚的波形,都成了锯齿波了,再对比下M16 OCR1A的输出方波,脉冲的宽度也不一样,原本OCR1输出很窄的脉冲,到了这里竟然都快成了1:1的锯齿波了。这些波形就说明了情况!导致发热的问题主要2点,1、MOS管驱动 2、电感饱和

1、MOS管驱动:MOS管是个电压驱动型器件,理论上只要有电压就可以高速的驱动,但是实际上由于MOS管的栅极和漏源之间存在很大的电容,所以由于电容的关系,往往会导致方波变成锯齿波,严重影响了开关性能,导致发热严重。我开始是主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
    本来想根据官方的资料,按它的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实际上我没有它用的那种低输入电容低VGS专用管,在杭州电子市场根本买不到,我用的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IRF9540,并且,更遗憾的是手里的管子无疑还是个假货,虽然能用,可是这个输入电容不知道大到哪里去了,估计都远远超过5000P了,输入的方波不变成锯齿波才怪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采用低输出阻抗大电流的驱动电路,于是我用中功率互补对管2SB647和2SD667搭了个互补驱动电路(电路示意图后附),这下再看MOS管栅极的输入波形,终于成了很不错的的方波了,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很陡!
    可是再对比下OCR1的输出方波,二者在脉冲宽度上还是相差很大,我在OCR=1,输出最窄脉冲的时候观察栅极的脉冲宽度,仍旧是要明显宽于OCR1A很多很多,并且是OCR数值在一定范围之内无论你怎么改变数值,栅极脉冲宽度都不变,这样就会导致BUCK电压调节出现问题,细想之下这个是由于OCR1接的那个三极管的延迟导致的。我手头没有好的管子,用的是2N5551来代替的。估计是这个管子是假货,脉冲性能非常差的关系吧,或者是因为这里的管子HFE要求很大,而这个2N5551只有200不到的HFE,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再深入研究了,希望大家能探讨一下。
    我后来是不用三极管,而用了ULN2003AN的来代替,这下MOS管栅极的脉冲宽度终于可以调成很窄了,可以随PWM的输出而变化。
    至此MOS管驱动的问题终于也圆满解决了。

网友:
楼主,我也在写充电器的程序,用的是HOLTEK的HT46R47(4通道9位的AD,一通道PWM) ,是电动车上的36V充电器,三段式充电,恒流,恒压,浮充。带温度补偿功能。我也遇到过ADC数值乱跳的问题的,查到最后是应为硬件工程师把原先的TL431换成78L05了,换回TL431后就好了。但是这几天发现仿真的时候AD采样的值有时会不准,大一点。不知道是硬件的干扰还是什么。不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软件抗干扰阿。
还有一点想问问楼主,温度补偿什么时候去采样NTC补偿比较好啊(指的是电动车上的铅酸电池)。

网友:
alien2006 能否将线路图放大一点? 现在太模糊了。

如果是PDF格式当然更好。

我最恨国内的许多网站提供的所谓技术资料,电路图都是看不清楚的。

这个帖子先置COOL鼓励一下 :)

楼主:
2、电感饱和问题。
    在解决了问题1的MOS管驱动问题后,观察MOS管栅极的波形,脉冲倒是很完美,可是发热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观察下MOS管输出极与电感相连处的波形就会发现这时候的波形仍旧不是方波,还是乱七八糟的锯齿波,这个时候才想到可能是自己绕的电感饱和的关系。原来的电感用的黑色铁粉芯(高导磁率,绕一圈就有20多uH电感的那种)绕的,估计是在电流稍微大点就饱和了,在查阅了一些关于磁性材料的书后才知道,于是又去电子市场买了黄白磁环(25MM直径),用0.8漆包线绕了74圈,电感量340UH,根据计算这个电感在2A的直流偏流下仍然可以保持70%以上的电感量而不饱和。
    换上新电感后再观察MOS管的输出波形,就是很陡直的方波的了,美中不足的是上升沿有微小的过冲,不过这个以及不重要了,MOS管的开关性能很好了,再试了输出2A的电流,很长时间MOS管也只有微温!
    电感的问题估计是大家很多人都忽略的,我也一直没注意,主要是对这方面不懂,在研究了些资料后终于是了解了一些,前些日子 gxlujd 彩虹老师有个帖子,关于电感的,我在里面参与起讨论了,并且帖了个自己写的电感量以及饱和情况计算的小程序,这里要感谢下彩虹老师,如果没有他抛砖引玉的帖子,我也不会起劲去研究电感,呵呵
大家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78446&bbs_page_no=1&bbs_id=1000

楼主:
呵呵,写得我累死了,还没写完,谢谢大家还有ARMOK老师的关注,我先歇一下,马上回来继续

楼主:
下面是我实际用到的MOS管驱动电路的电路,

上面说的,AVR官方电路中的那个驱动用三极管我用的是2N5551代替,可是就是输出不了很窄的脉宽,所以只好用了ULN2003AN来代替驱动,Q1(2SD669AC)Q2(2SB649AC)形成射极互补输出,电流增益大,阻抗很低,可以很好得驱动MOS管。
    实际调试的时候要观察电路中1、2、3的波形,都应该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很陡峭的完美的方波。

楼主:
充电器的电路图和PCB图:
这个是最初的设计,上面提到的那些改动都没有体现出来,都是自己直接在线路板上附加褡焊的,不过没有更新电路图,已经在上面的文字中大致说明了,目前感觉在硬件电路上已经是比较完善了,碰到的问题都解决了。
再附上自己的源代码,自己水平实在有限,代码写得很差,还是是测试性质,没有完善,不过现在是可用的,并且以及测试通过了镍氢电池(品胜2300MAH,品胜800MHA,GP600MAH单节镍氢电池和品胜9V250MAH、次世代9V200MAH镍氢电池)以及12V1300MAH/ 6V1300MAH蓄电池的测试。
    其中镍氢电池的-dV检查是比较准确而成功的了,我花了好长时间来关注他们充电过程中快充满阶段的电压变化情况,应该是很准确的了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也是想大家能一起交流交流,共同探讨完善充电器

网友:
谢谢,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好贴了。

不过有一个形容词用得不是很恰当,…… 哈,不说了。

楼主:
回4楼的lanshuitianxia 蓝水天下同学,
    关于ADC采样的问题,我解决了基准源震荡的问题后,基本上ADC内部导致数值跳变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我的ADC基准是3.67V因此1LSB为3.58MV,实际上我在采样的时候无论是否开PWM采电流和电压都不会超过1LSB的跳动,基本上绝大多数时间数值根本是稳定不变的,并且这是没有在电路上采用任何RC滤波的情况下。
   我回头想了想采样能够这么稳定应该是得以以下几方面问题的解决吧,
1、MEGA16电路模数电路分开,加10UH以上电感以及合适的电解做退偶,并且AGND/GND之间用磁珠隔离
2、布线部分稍微要考虑下干扰问题。
3、BUCK输出电容我用得比较大,达到了470uF,并且是高速超低内阻的电解(ESR<25毫欧),因为BUCK输出波纹电压等于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容ESR的乘积,即波纹电压V=I*ESR
4、还有一点测量电池电压的时候,那个LM358是接成差分放大器形式的,因此能对共模干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个我想也是很重要的。
5、BUCK电路部分也很重要,比方说你的MOS管驱动电路以及电感部分,你观察下你的MOS管输出端的波形是否为陡峭的方波,如果不是的话会导致BUCK输出波纹增加,这样就会造成干扰
6、充电器输入的直流电压是否开关电源稳压之后的,如果直接是变压器整流输出的话,我想是不是由于电压波动也会导致BUCK输出电压的变化,用单片机调整PWM毕竟不是实时的。
7、我最初采用的是去极值平均值滤波法,就是采样一定次数,再去掉最大和最小值,把剩下的部分算平均值,然后再四舍五入。开始基准源震荡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甚至是用到了采样27次滤波,才能达到5个以内的LSB跳动,汗!现在好了,也可以不用软件滤波,不过我在程序上还是加上了这部分算法,图个安心。

    另外,我没有加温度检测部分,因为手头上没有热敏电阻,实际我摸摸电池也不怎么热,因此也就这么地了:(

网友:
充电器的温度检测应该是很重要的。

网友:
8楼,Q2的E,C接反了吧?

网友:
我那个充电器的硬件上的抗干扰可没有楼主的这么好啊。我不是做硬件的,为了节省成本,有些硬件工程师都给省掉了。另外合泰的AD的参考电压就是电源电压VDD,所以就有TL431来给单片机供电,实测电压4.996V,很稳定。哎,看来我只能软件滤波了。
电池的温度补偿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补偿,夏天电池容易过充,失水严重。冬天容易欠充,电池极板硫化严重。
另外想听听做过温度补偿的DX,什么时候温度补偿比较好啊。我现在是充电器上电后7-10分钟,采样NTC来补偿恒压和浮充阶段的电压。

网友:
楼主,你的电感充电的时候会吱吱的响吗?

楼主:
晕,谢谢16楼的shark 同学提醒,昨晚画的时候疏忽了,一直都没发现,Q1的确画反了,应该是C接GND,E接上面!,

楼主:
回18楼donkey 知秋,
    我的充电器没有听到过吱吱声,估计会响的话是不是电感引起的?可能用线扎扎一下会不会好啊,我是扎起来的

回17楼lanshuitianxia 蓝水天下,
    你说的是冲蓄电池吧,我调试的时候发现冲SLA电池的时候电流不能大,开始我用AVR资料上的方法,电流很大,一会儿就听到电池吱吱的声音,好像是内部水电解的感觉,怕爆炸就不这么用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另外的充电方法,用0.2C恒流充电,当电压达到14.75V的时候,开始恒压14.75V充电,电流会慢慢减小,最后低于50MA的时候就充满了。虽然速度慢,可是不会有电池水解的情况了,冲着也放心。家里的5块SLA电池我都都用这个方法冲,效果挺好,似乎这类电池不太适合快冲的。

网友:
电流大的话充电的时候电池里的化学反应剧烈,如果不小心还有可能将电池充爆(鼓起来),建议还是先0.2C恒流充电。(C是电池的容量,比如说一个12AH的电池,恒流充电的电流为12*0.2=2.4A )
   楼长你这个其实也是三段式充电,你少了个浮充阶段。其实电流小于50MA的时候,电池还没有真正的充饱,还需要个小电流来充电,这样电池的寿命才会长点。

网友:
T0:【19楼】 alien2006,按你所说Q1的C接GND,E接上面,不是错得更严重!
   【16楼】 shark ,C、E对调后一上电不就烧管了。

应该是NPN管在上,PNP管在下吧!

网友:
我有个疑问,充电电路用得上单片机来控制吗?不是用运放就可以了吗?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浮充,温度补偿,好象都用不上单片机呀!

网友:
光用硬件怎么来实现温度补偿阿。还有就是如果NTC坏了,又怎么个补偿法。另外,如果是比较旧的电池的话,它的特性与新电池不同,电流电压曲线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硬件电路只会死充。比如说有的旧电池在恒压阶段充电时电池充到一定阶段就充不进电了,电流不怎么变化了,或者电流又变大了,这时纯硬件的充电器就一直在那充,也没有个时间保护的,我遇到过充鼓起来的电池的,就是用324做的那种充电器充的。带单片机说白点就是智能点。当没电池插入时LED会闪烁,充饱了绿色LED亮,带温度补偿,各充电阶段多带时间保护,还有其他好多比硬件好的 就不一一说了。
    市面上的324做的蓄电池充电器决大部分不带温度补偿功能的,这样就容易夏天过充,冬天欠充。呵呵,用这种充电器你的电动车电池寿命会减半的。

楼主:
惭愧,惭愧,现将图更正,谢谢COWBOY同学指正错误

网友:
To:【24楼】 lanshuitianxia 蓝水天下
我对电池的充不是很了解,现在也想了解一下充电控制的技术。
“光用硬件怎么来实现温度补偿阿。”
是不是恒流充电时,温度高了,就要减少充电电流,温度不高就可以用正常的充电电流,温度过高就要停止充电?这个可以用硬件实现。
“如果是比较旧的电池的话,它的特性与新电池不同”
单片机是通过什么方法检测电池的新旧?我现在只知道新电池内阻小,旧电池内阻大。
在电池最后充电阶段,由于充电电流小,很长时间才达到终止电压。我设想把终止电压略为设高一点,这样可以快一点结束充电过程,但高多少才合适?这个不好计算,跟电池的内阻有关,电池的内阻不好测量喔。

网友:
我现在也在为温度补偿的问题发愁阿。何时采样温度是重点阿,现在做的这款充电器的温度补偿范围是-20到+55度之间。我的温度补偿没有补偿电流,恒流阶段的电流是不变的,主要是恒压和浮充阶段的电压要根据温度来调整。我们做过-10度的环境下的充电试验,不带补偿的明显充不了多少电,而带补偿的就可以充进足够的电。还有就是你硬件调整电压怎么调整,根据温度传感器两端的电压调整吗,呵呵,可是温度传感器的曲线不是线性的,是个曲线。
    旧的电池我只是从充电电流异常上来判断的,并没有去测内阻(测内阻不太好测啊)
    在最后的浮充小电流充电阶段,我是用时间限制来做的,到了时间就停止充电。小电流充电的时候绿色的LED已经亮了,这时电池已将接近饱了,客户此时拔掉电源也没关系。另外,我的这个是用在铅酸电池上的,可能和锂电池,镍镉电池不一样。

网友:
学习中 .希望有更多精彩芒种分析。谢谢

网友:
楼主好贴,做充电器MOS管一定要正货,有时候宁愿用拆机接脚的旧货也不用新的来源不明的MOS管,不然发热真的很大。

我做的充电器基本上按照ATMEL的资料,也是用IRF9540,电感用0.51mm漆包线自绕的180uH,8050推动,1A充电电流MOS管基本上没温度的,楼主管子热估计跟用2N5551无关,还是MOS管的问题居多。

实在找不到好的MOS管,找块烂电脑主板,上边正品MOS管很多,不过能不能找到P沟的就难说了。

网友:
非常感谢共享,先做下记号先,改天有空慢慢看。

网友:
alien2006,你好,看看你的电路,如果PWM输出高的话,可能会损坏PWM口,看看我的:

还有,在MOS的G极要串个小电阻,波形会更好。

楼主:
to:【30楼】 gxlujd 彩虹老师

     我这个MOS管确实是假的厉害,一看就知道,字体都是歪的,可是无奈啊,杭州电子市场这里假货劣货漫天飞,就是这个假的IRF9540也只这一家有,连比较有名的利尔达的门市部都卖假货!唉,实在太悲哀了! 好在后来我增加了NPN/PNP射极互补输出后这个问题好歹算是解决了,也不发热了。

     另外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下彩虹老师,就是上面我提到关于M16PWM输出窄脉冲的时候,对应在这个倒相三极管2N5551的对应脉冲宽度总是维持一个比较宽的脉冲(整个频率周期的宽度是一样的),直到OCR1数值大于一定值后,这个宽度才会随OCR1的变化而变化! 后来把2N5551换成了2SC2240这个情况稍微有一点点好转,直到用ULN2O03替换后窄脉冲才正常,这样即使OCR1=1的窄脉冲,对应的驱动输出的脉冲宽度也相等

    不知道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我的2N5551和2SC2240管子质量问题呢,还是这个地方对HFE什么参数有要求?
    另外彩虹老师要是方便的话,是否也能检查下8050集电极输出的脉冲宽度,当PWM输出窄脉冲的时候,二者是否等宽?

楼主:
to【32楼】 csg0203兄
   你的建议很好,我也是在电路上偷懒了,不够周全。你提到的MOS管G极增加一个小电阻的问题, 我想在观察MOS管输出的波形时,方波上升沿有点过冲,并且有点点微弱的震荡,估计就是这个小电阻没加造成的。看到书上也提到过,这里要加个小于200欧的电阻,或者是在MOS管的G极引脚上直接穿进一个磁珠。谢谢!

网友:
1、PWM充电似乎没必要理会窄脉冲的问题吧?我的充电器OCR(8位的)值为200时充电电流才有100ma左右了。
2、alien2006碰到的问题估计跟三极管的开关速度有关,可以换更高速度的专用开关管试试,很早以前玩3DG和3DK的铁壳管,就发现差别很大了。
3、本人业余玩电子的,没有相关设备查看脉冲波形,只有万用表+1把烙铁,所以没办法把我的推动管集电极脉宽做个测试了。

网友:
看了半天,没发现反接保护功能。如果输入接反了会怎样?输出接反了又会怎样?肯定有声有色:) 我想了好多天了,现在想用M8弄一个12V20A的防反接的充电器,采用高端电流检测,用N管做Buck开关,铁硅铝磁环滤波电感,输出的地与输入的地是连在一起的,线路尚未完成,还在努力中呀....用料不惜血本,希望可以达到90%的效率

网友:
再给个简单的反接电路,输入输出都行,不过输出的MOS可以用IO口来控制更好

楼主:
to:【36楼】 Elex
    期待兄台的作品,希望有什么进展及时交流,自己对充电器这玩意也挺感兴趣的,呵呵

    效率要达到90%可是真感觉比较难的,
1、估计MOS管得用那种超低内阻的低压专用MOS管了吧,FAIRCHILD IRF 还有ON好像都有类似的产品,
2、得用专门的MOS管驱动电路,TI ON的产品中看到过,一个估计就得将近10元吧
3、关于电流检测,倒是看到过有种专门的叫什么镜像MOS功率管的,好像,里面是2个MOS管,一个大功率的另一个是附属的小功率MOS,小功率MOS流过的电流是大约1/100,专门用来检测电流用的,这样就不用以前在电路里面串联一个功率电阻做电流检测了,可以省去在检流电阻上消耗的功率。
4、还有效率要提高,估计得把BUCK的频率提高到几百KHZ以上吧,看MAXIM ON等这些新的高效DC/DC器件转换的频率动辄都是上MHZ的,汗!还得要减小电感上的损耗,
  。。。。。

网友:
1, Mos管采用N管会比P管更便宜更易买到,4毫欧的N管也就三四块钱。
2,Mos可以采用大电流的三极管做图腾柱驱动电路,比如FMMT619/718之类的SOT-23封装的三极管,也就几毛钱。
3,电流检测可以用小阻值的电阻加上放大器来做,低端用4毫欧加LT1013,高侧则可以用4毫欧电阻加MAX4080来做,20A电流时功耗仅1.6W。
至于所谓的镜像Mos管,其导通电阻起码二十毫欧以上,而且很难买到。
4,BUCK的频率提高不一定能提高效率,但频率提高可以减小磁性元件的尺寸。更高的频率就需要更小Qc的mos管,驱动电路和mos管的发热也会增加。在几十k的频率下,只要选择合适的滤波元件,还是可以做到比较高的效率的。
5, 模块DC-DC电源的高效率的关键一点是用Mos管代替续流二极管,但充电器不能用此方法。
6,我们不是做仪器,AD不一定要非常准确,所以基准源采用电源电压然后测试时再软件校准就好了。

楼主:
看到高效率DC/DC上是采用同步整流技术,这地方估计如果仍旧用肖特基管的话效率很难提高哦,一个肖特基流过20A电流的时候压降怎么也得个0.3V吧,这样光管子上就得消耗6W的功率
   BUCK电路要达到90%的效率估计难度非常大,期待ELex兄的作品哦,这种充电器也许很有价值哦,我一直等着出节能绿色环保的电驱动汽车,估计那种车也少不了要大功率充电的,到时候也许可以借鉴些经验自己DIY个靠得住的高效率充电器,呵呵。

网友:
楼上的先搞个电单车充电试试,市面的电单车充电器都是垃圾,几个月就搞坏电池了。

网友:
是的,要做到>90%的效率,采用同步BUCK电路才有可能实现。可以考虑用attiny26,261,461。请问Elex,常用4毫欧的N管的具体型号?

网友:
alien2006:对你做的充电器比较感兴趣,由于当地条件限制,很多元器件没有。想购买你做好的这块板子学习研究一下,若可以请和我联系,我的QQ号:710154002!

网友:
电池冲坏多过用坏。。。。。。。。

网友:
一边打吊瓶一边用PPC上网
帮顶

网友:
坐在河边用手提电脑,破CDMA上网帮顶。

网友:
做马桶上拿手机,用GPRS上网帮顶

楼主:
晕!
    现在都流行这样帮顶的呀,竟然还有人在马桶上...唉,着实真让人感动啊,不哭不行啊,不过,感觉怎么有点臭臭的o(∩_∩)o...哈哈

TO 【43楼】 IFine 后知后觉:这个东东只是自己做着玩玩的,SCH和PCB还有程序都在上面提供了,可供参考,零件都是在普通不过的零件,到处都有,PCB你可以跟我一样用感光板做一个,呵呵,自己动手才更有乐趣

网友:
好资料,留个记号,有时间再仔细看。

网友:
好资料!以后慢慢研究!
顶!

网友:
好东西,有空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好帖 留个记录 有空多了解一下 谢谢诸位

网友:
有时间要试试!

网友:
TO->47楼  真幽默 ^_^.

网友:
我们做大容量蓄电池的充电,在尖峰问题和ad采样跳变问题上跟lz遇到的麻烦类似,留名,日后交流

网友:
我也想学做电源,最难的就是电感参数计算了,大侠贴一篇技术指导上来啊,谢谢了~!!

楼主:
关于电感参数的计算,我在6楼上有个链接,是彩虹开的帖子,里面有些讨论的,你可以参考。我也是后来在看了关于开关电源的书,并且在网上找到了一家磁性材料生产厂家的网站后才了解大致怎么计算的,www.kda.com.cn,里面有不少内容可供参考,它的数据应该比较有代表性。

网友:
这哥们真地道。   不错。

网友(2007-10-11):
潜力贴,先留个位

网友:
不错 今天试了 数据显示很稳定  谢谢哦

网友:
好久没看到裤子了,不错,要顶!!!!!!!!

网友:
真热闹,鼓掌!

网友:
这个帖子值得学习...楼主也是做电源的?对开关电源了解不少呢。顶下。

楼主:
呵呵,本人不是电子行业的,只是兴趣爱好比较广泛,从小就喜欢电子技术这些DIY的东东,从高中开始玩音响,后来工作后就没在玩了,一直到去年才开始玩单片机,纯粹是业余爱好。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好多内容都是从网上学的,了解点皮毛顶多也就是一知半解,还是这个论坛上专家多,我也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2008-01-14):
PMOS管的驱动有点不理解

NET1或NET2 和NET3的波形正好是反向的,是不是还要加一个三极管反向器,使得 NET3的波形和NET1的一致?

另外,我自己也做了一个PWM充电器,驱动部分也是用IRF9540,G脚波形很好,但D脚就变形很大,不知道啥原因,有办法改进吗?会不会是管子也是假的

网友:
呵呵,我刚好用得着,谢谢了,我对恒充还刚开始,手上有朋友的成品,呵呵

网友(2008-03-22):
好资料,留个记号,有时间再仔细看

网友(2009-01-08):
标记,好的东西我都标记一下

网友(2009-03-14):
不错,不过10bit的分辨率不知道做充电器是否稍微低了点?

网友(2009-04-13):
真的是好东西!!记下了!!

楼主真的很厉害!!!

支持!!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经典的BUCK电路,还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网友:
嘿嘿,潜力贴,MARK下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M16采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还有用OCR1A输出pwm采用的是8、9还是10位分辨率,这很重要,因为这直接决定了pwm输出的频率和电路元件尤其是电感的参数,我也再试制充电器,我采用的是16M晶振,10位输出pwm,理论上应该可以输出15Khz左右的pwm频率,但是计算电感量竟然达到406uh,用电脑电源上面拆下的磁环1mm的漆包线竟然绕的慢慢的,很难看,我的功率开关管用的是TIP32c,采用简单的单管驱动,在800mA以内不加散热片发热不大,但是超过1A就很热了,而且电流超过500mA就会伴有行频叫声,我没有示波器,所以不能像楼主那样调试,我这个也是断断续续搞了快一年了,郁闷

网友:
请问楼主在不在啊??
有没有联系方式?、

我很想联系你??

有很多事情请教!!!

网友(2009-06-05):
用这种水泥电阻对电流电压采样精度会有影响吗?我看用康铜的多些

网友:
占个位先,有时间好好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2011-08-30):
充电器要注意的地方很多啊,电池保护,恒流充电、恒压充电……

网友:
好贴,果然之前做一些BUCK电路时开关管发热是有电感饱和的原因的,现在想想当时用的都是黑色铁氧体磁芯;看来这个实践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
好久没mark了哈哈

网友(2011-10-04):
国庆没事也正在搞了!不错学习下!

网友:
做得很好值得学习!闲余时间自己也要做个.

网友:
不错,MARK下,我现在学习AVR,现在只会控制LED和数码管还有键盘,现在在搞EEPROM。留着以后看

网友:
哥哥,求助一下,你那个ATmega的芯片在Protel中的原理图中库文件在哪里啊,还是自己画的?

网友(2012-03-04):
MOS管电路肯定有问题,应该有尖峰,mos管不能单纯的当成三极管用哦,我也和你一样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2012-05-07):
我也做了一个buck充电电路,跟这差不多,但为何充电时,输入端直流电源电压就不稳定了,有很大尖峰呢?

网友:
太精彩了

网友:
做得非常好。

网友(2012-07-02):
终于找到了。论坛是不是不能搜索指定的用户帖啊?

网友(2012-09-10):
很好啊,学到很多

网友:
很好的资料,留个爪印

网友(2012-12-10):
我做恒流源用12位ADC(MAX199)时遇到的问题是,电压较小的时候采样得到的数值还算稳定,只要电压高一点(比如400mV)时,数值就会乱跳,停不住啊。ADC参考电压源用的是ref3020,根据官方手册上接的电容,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试试,顶楼主一个!

网友:
终于解决我的AD数值乱跳的问题了。是因为我的DA输出接运放,运放做跟随器,AD采集运放的输出,用示波器观察发现运放的输入输出本来应该是直流波形,结果变成了周期波形,原因是运放采用了OP37,换了OP07后AD数值波动至多1lsb,后来才知道OP37这东西增益在5倍以下工作就会出现很多毛病,比如线性度不好,自激震荡,根本不能用了做跟随器。接收教训了啊。希望能给遇到这种问题的同学给个启示

网友:
充电器照片以及电路图源代码 ---mark一下

网友(2013-04-11):
谢谢共享,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