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布线的问题? 晶振下面不能走信号线,可以走电源和地线吗?? 晶振背面的电路板可

楼主(2007-09-09):
关于晶振布线的问题? 晶振下面不能走信号线,可以走电源和地线吗??  晶振背面的电路板可以走信号线吗?
有点犯糊涂了

楼主:
先谢谢armok
这么晚了还不睡

那么电路板一面是贴片的有源晶振,晶振背面的板子能走信号线吗

网友:
晶振的下面当然可以走地线和电源线啦!要不然有源晶振怎样工作呢??有源晶振的整个外壳都是它自己的参考地来的.所以问题不大.
而信号线呢,还要视乎你的是什么信号线.模拟信号肯定不能啦,也没必要走得这么近吧~!
我们不可以做到各自没有串扰,只是设法将串扰降到最低是了.

网友(2011-07-22):
我也想问问:
电路板一面是贴片的有源晶振,晶振背面的板子能走信号线吗?比如SDRAM的信号线

网友(2012-08-02):
同问,信号线,可以走在晶振的下面吗?

网友:
尽量绕开吧......实在绕不开试试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