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SBISP下载线

楼主(2007-09-09):
附录E 自制USBISP下载线
E.1 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多年的AVR教学和开发应用实践过程中,一直使用本书中推荐(见第4章的第3节)的兼容STK200/STK300的ISP下载电缆。该下载电缆支持所有使用ISP技术的AVR芯片,同时也支持ATMEL公司51系列兼容芯片AT89S51、AT89S52、AT89S53、89S8252。
    这个ISP下载线实现下载编程的方法为:由PC机的并行口来驱动ISP编程所需的信号波形,实现对AVR的程序下载和熔丝位的配置编程。出于安全的考虑,为了防止使用中误操作而损坏PC机的并行口,使用了一片74HC244作为缓冲,以保护计算机的并行口。
    这个并口的AVR ISP的成本非常低,而且多数的开发平台支持该下载的使用,操作简单方便,经过多年实际应用的检验,性能非常可靠。
    最近几年,随着笔记本电脑价格的下降,使用手提的人越来越多(包括我自己),这使得很多人碰到一个尴尬的问题: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一般不配备打印机并行接口,替代的是USB口(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串行接口通信是发展趋势)。这样就不能使用原来需要并口连接的ISP下载线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以下3种:
1.购买成品工具。
    如JTAGICE mkII、AVR Dragon等。这是AVR的标准开发工具,具有在片(通过JTAG、debugWIRE)实时仿真和程序下载的功能,使用USB和RS-232接口。缺点是,通常只能在AVR Studio环境下使用,价格比较贵(AVR Dragon约500元人民币)。
2.购买一块笔记本并口卡(PCMCIA To Parallel)。
    笔记本上有一个PCMCIA接口(英文全称Personal Computer MemoryCar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可以插入一块PCMCIA卡实现各种扩展。PCMCIA卡,是一种信用卡一样大小的可拆装的模块,用于向便携式计算机上连接调制解调器、网络适配器或硬盘等多种设备。
    有了笔记本并口卡,相当笔记本上配有了并口(与台式PC的并口全兼容),可以直接使用原来的并口ISP下载线,这是作者推荐的比较好的办法(笔者目前就是使用此方案)。
    这个方法也有着明显的缺点,首先笔记本并口卡实在不流行,用的人少,所以不太好买,价格也贵(500元左右);其次,目前笔记本上的PCMCIA接口正逐渐被一种新的ExpressCard接口替代,这两个接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办法也只能作为过度的方案。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商场上有一种USB to PRINT的接口转换线,价格仅几十元。但这个转换接口仅是通过USB口实现连接并口打印机的功能,并没有实现并口的全面转换(在WINDOWS的硬件设备中,看到的是USB口设备,不是并行口设备),所以根本不能使用并口ISP下载线。
3.自制USB下载线
    在现在的电脑上,USB已经是一个通用标准的接口了,因此国外有一些AVR的爱好者在不断尝试设计制作简单的USB下载线。目前在网上能够发现的有2类做法:一种是设计制作USB To Parallel的USB口转全功能的并口转换器,这样相当笔记本上配有了与台式PC的并口全兼容的接口,那么直接使用并口ISP下载线就可能了。这应该育种完善的比较好的想法,但这种转换器比较复杂,实现起来比较困难,目前已经可以实现大部分的功能了,但还存在者不稳定和兼容的问题。另一种是直接设计通过USB接口支持的简单的下载线,它的优点是成本低,便于自己动手制作。这个办法也是比较可行的方案。
    经过笔者对以上3种方案的多次尝试,认为到目前为止以上3种方案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都没有使用并口ISP下载线来的方便。这也证明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大家不断的能力,设计出更方便、更实用的工具。

E.2 自制USB下载线
    为了解决在教学中的困难,笔者根据网上的资料,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制作的基于一片ATmega8模拟USB接口的ASPISP下载线。一共做了三十几块提供学生使用。经过半年时间的实际使用检验,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现提供全部资料。
    首先需要声明的,笔者没有编写一句代码,仅对硬件做了调整。所有资料和代码都是开源的。
1.AVRISP的固件采用网上德国人的07.3.28的最新版固件,各位可以跟踪该网站(http://www.ullihome.de/index.php/USBAVR-ISP)获得最新的信息。他提供2种模式的固件,我使用的是兼容AVRASP的。该网站还提供了固件的源代码。
2.配置AVRISP上ATmega8的熔丝位:电源检测电压为2.7v;检测有效;系统使用高频外部晶体;高频满幅震荡。具体参数如下:
    BODLEVEL = 1                (BOD电压为2.7v)
    BODEN = 0                (BOD有效)
    CKSEL=1111,SUT=11        (高频外部晶体,64ms启动延时时间)
    CKOPT = 0                (高频满幅震荡)
3.Windows下的驱动也是使用该网站上所提供的驱动软件,我仅改了一个地方,将《Modem3="Communications Port"》改为《Modem3="USBASP-ISP"》,这样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看到的设备为“USBASP-ISP”。
4.编程下载软件采用最新版的AVR STUDIO。AVRISP的固件(07.3.28)就是配合最新版的AVR STUDIO使用的。旧版本的AVR STUDIO也能用,可能要跳出更新固件代码的窗口,直接关闭即可。在AVR STUDIO外的其它开发环境中使用不正常,或不支持,或支持的不好。
5.如果你的笔记本中有很多的串口设备,则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将USBASP-ISP对应的COM口号降到9以下,即对应在COM0~COM9之间。其原因是AVR STUDIO中的串口仅能连接逻辑号为COM9以下的串口设备(这个对计算机不熟悉的用户就不方便了)。
    所有的资料全部在光盘中提供,具体的一些制作方法可以参考德国制作者的网站,或到http://www.ouravr.com中查找相关的信息,笔者已经将制作过程和如何使用完整的发布在网站上。

笔者之所以提供这个USBISP的制作方案,出于以下原因:
  有相当的实际使用价值,解决实际中的困难。
硬件相当简单,成本低廉,制作方便,方便自己制作。
本身就是AVR的应用,有全部的开源代码和参考资料,作为实战训练也好,以及想在技术上更深入的学习和提高,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USBISP东西随小,但在技术上要求高,涉及到很多的层面,包括USB协议、AVR的应用、AVR的编程下载、Windows的低层硬件接口和驱动程序等等。如果能在仿制的基础上,深入学习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并能进行改进,那么在技术上的收获将远远超过USBISP下载线本身的价值。
==============================================================================
具体见AVRISP制作完整资料

网友:
相当感兴趣,请问该下载线能在fedora7系统下使用吗?

网友:
非常感谢马老师提供的这份有分量的资料。

网友:
【1楼】 mowin
积分:10
派别:
来自:
        相当感兴趣,请问该下载线能在fedora7系统下使用吗?

──────────────────────────────────────────────────────────────────

可以

网友:
请问原理图中的JP端有什么用处?谢谢

网友:
咨询老师:按老师的硬件搭了个板子,在台式电脑上运行,一切正常. 但在笔记本电脑上连硬件都侦测不到,是不是笔记本电脑上要修改什么条件.

网友(2007-11-01):
马老师,你推荐的并口ISP下载线我做了,为什么只能烧89S52的单片机却烧不了90S2313的呢?

楼主:
to 4 楼:对USBISP自己的M8进行编程时,需要将JP断路。

to 5 楼:是USBISP吗?如果在台式电脑上能用,那么至少在笔记本上应该找到一个USB设备的(2K、XP),否则可能笔记本的USB口有问题。

to 6 楼:能烧89S51说明并口下载线是好的,对于90S2313请先看看连接是否正确,建议使用BASCOM-AVR中的编程功能。另外,你还有90S2313?

网友:
我用烧录机去烧录90S2313后放回电路里使用是可以的,说明我的电路是没问题的,但是用并口下载线(RESET,MISO,MOSI,SCK,GND)就是无法对90s2313下载程序~~~

网友:
89s52的RESET是高电平有效,而90s2313的RESET是低电平有效,而并口第9引脚提供过来的复位电平是高电平,所以根据马老师你推荐的ISP并口下载线只能烧录复位脚是高电平有效的单片机了,是这样子分析吗??然后我尝试着将并口的第9引脚通过330欧姆电阻后强制拉低,但还是烧录不了~~~麻烦马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编程软件会根据你选择的芯片类型自动控制RESET电平的高低的。

请你下载第2章、第5章,参考里面对AVR最小系统的硬件设计分析,对照看看硬件上有什么问题吗?如目标板上的RESET是如何连接的,MISO,MOSI,SCK是否还接了其它的东西等。

网友:
马老师推荐一下你用的笔记本并口卡是什么品牌子?我想买一个 可看到网上那么多笔记本并口卡 价格参差不齐 不知道哪个好 网上关于这个的评论也很少 本人是学生 由于囊中羞涩 想买个物美价廉的 请马老师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我使用的是:
HC-01笔记本并口卡
PCMCIA Parallel Card
南京恒超科技 025-83328568

买的时间比较早,当时价格在600元,供参考。
先检查你的笔记本的扩展口是PCMCIA还是TYPEII的,两者可不同的。
我查过了,他们2种都有。

网友:
马老师,关于ISP下载线,你说"编程软件会根据你选择的芯片类型自动控制RESET电平的高低的",但是我用的双龙编程软件无论我选什么类型的芯片RESET的电平都是高的,而且无法对90S2313进行烧录,芯片的RESET,MISO,MOSI,SCK引脚上没接任何其它东西,硬件电路也是好的,因为在烧录机上烧录后的90S2313在我的板子上是正常运行的.

楼主:
13楼:你使用的是什么ISP下载线?并口ISP?

RESET的电平是在进入ISP方式时拉第几十个us的,其它时间为高(AVR)

我建议一使用BASCOM-AVR的试试。

网友:
想知道,USBASP和USBISP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原理一样,但是分别是2个德国AVR爱好者的设计。上面已经给出网站,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网友:
请问马老师,我按照图做了一个,可以烧写mega16,m88可是就是不能烧写s52,很奇怪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总是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楼主:
USBISP和AVR STUDIO都不支持89S5X的编程

网友:
马老师有用过LM2678做开关电源吗?想请你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有什么详细的要求和指标,或问题?

网友:
我用LM2678S-ADJ,它的效率可达92%,典型的也有84%,我要求85%以上,但是我做的却只75%左右的效率,怎么改都调不上去.
如何才提高它的工作效率呢?

网友(2008-02-02):
布线会影响工作状态,也会影响效率。

网友:
伟大的马老师!呵呵

楼主:
to 22楼: 从2个方面考虑,1是布线,2是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的选择.

网友(2008-03-17):
马老师能推荐一款串口ISP下载线吗?主要用于笔记本通过串口对51单片机进行烧写程序~

楼主:
笔记本串口好象没有,USB口双龙有,好象支持89S51?你问一下.

楼主(2008-12-09):
我在网上提供的就是全部的资料了。

网友:
马老师 我是刚在学单片机的新手用的是笔记本,能给我usbisp的制作详细资料吗?包括调试的资料你在网上的资料如硬件调试还有点看不懂,不胜感激,我邮箱:scsuhui@163.com,期待您的回音.

网友(2009-11-13):
马老师:您好!我按照你提供的原理图做了一个USBISP,接上电脑的USB后,电脑不能识别,请问是怎么回事呢?只有红色灯一直在闪烁

网友:
马老师的文章好

网友(2009-12-24):
有分量更有含量

网友:
马老师,我照图做了一个,那个3.6V器件一定要吗,不大好找。。。

网友(2010-03-26):
好东西,小弟也来mark

网友:
USBASP跟USBISP是什么差别啊
ISP是insystem programable,那ASP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0-07-27):
感谢马老师

网友(2011-03-31):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

网友(2011-09-24):
求资料啊

网友(2011-12-18):
记号一下,玩AVR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