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人还是热中于“高压编程器”,现在公布全部的资料,包括源码

楼主(2007-09-09):
当然还是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恢复RSTDISBL的熔丝位,是硬件的问题,但是已经有网友提示了。我一直没去研究这个问题。
其他的问题没有自己测试过,但是保证能烧写M8 M16 M32,这些都试过的。烧写速度及快。

程序是参考Matwei先生的程序写的,这次我不会忘记在这里声明一句。其他的东西都是根据手册原创,O,高压编程的12V那边的三极管的电路好象是根据网上的资料做的,好象有点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不能恢复RSTDISBL的熔丝位),是根据谁的忘记了。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72876&bbs_page_no=1&bbs_id=9999

sflfw 的发言

2006-08-13,20:22:41
积分:567
派别:
来自:
应该是晶震设成外置就可以了。
对LZ的电路,自己该了下,解了M88、M48的I/O->RST的。
希望sflfw 出来说下怎么改的。

网友:
哈哈 我来顶一下
谢谢小松

网友:
刚刚看到,多谢。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
赞小松工程

网友:
小松出品,必属佳品。。。。。。。。谢了。

楼主:
我的测试都是在avrstudio4.12的基础上用的,但是后来的SP1 ....都没有试验过。如果发现有问题,请用avrstudio4.12试

网友:
谢谢 ilan2003 小松工程,mega48可以么,我这边有几十片48锁了

网友:
好顶要贴一下。

楼主:
mega48 没试过  应该可以的 AVR的芯片不同型号时序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收下,有時間試一下,不知可否對ATTINY13及ATTINY24編程解鎖?

楼主:
ATTINY13及ATTINY24  肯定不行  因为他们不能用并行编程的,引脚都不够  一共才8个引脚 怎么并行啊!

网友:
我是 sflfw。

当时 我是 手工焊接了 小松的 电路,但是不能解M8(其实是M48,芯片打磨了),后来自己对M16编程,按照解M8的方法将芯片解开了。因为只是为了解 rst->io,所以算是暴力破解。也并不是 每次都能解开,而且熔丝高字节和低字节好像只能正确设置一个,应该是我程序原因。
这个已经很久了,是当年我在深圳 做开发时玩的,我现在已经离开深圳, 也不从事开发有一段时间了, 具体改了哪个位置, 我得回去查。找到了我再告诉大家。在深圳做开发很多年,还是有感情的,东西还留着。

楼主:
haha sflfw终于现身了  关注中

网友:
不得不提醒一下:就算是搞电子的,我们也只能是“热衷”于高压编程,而不是“热中”AVR。

网友:
好东西,但是最好搞个USB接口的,现在“本本”很难有串口。

网友:
搞单片机的,还买没有串口的“本本”,典型的顾头不顾腚。

网友:
源码没找到。

硬件上 改了,加了个 PNP 控制 芯片的VCC,因为你原来的电路没对 VCC 进行控制。上面说过,我是对M8编程解开M48的,在M8中文手册中说明:RST-> io后,必须以下面的方式进入编程模式

“注意,如果通过对RSTDISBL 熔丝位的编程将RESET 引脚禁用,或选择外部晶体或外
部RC,它不可能提供合格的XTAL1 脉冲。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如下算法:
1. 设置列于 P 213Table 90 的 Prog_enable 引脚为 “0000”。
2. 在VCC 与GND 间提供电压4.5 - 5.5V 同时在RESET 上提供11.5 - 12.5V 电压。
3. 等待100 ns。
4. 对熔丝位重编程,保证外部时钟源作为系统时钟(CKSEL3:0 = 0b0000)。如果锁定
位已编程,在改变熔丝前必须执行芯片擦除指令。
5. 通过降低器件功率或置RESET 引脚为0b0 来退出编程模式。
6. 用前面讲到的算法进入编程模式。”

老的M48 的中文数据手册中没有说明,但是新的 英文手册中对进入编程模式有说明,就是VCC上升时限

“The following algorithm puts the device in Parallel (High-voltage) Programming mode:
1. Set Prog_enable pins listed in Table 26-12 on page 290 to “0000”, RESET pin to 0V and
VCC to 0V.
2. Apply 4.5 - 5.5V between VCC and GND.
Ensure that VCC reaches at least 1.8V within the next 20 μs.
3. Wait 20 - 60 μs, and apply 11.5 - 12.5V to RESET.
4. Keep the Prog_enable pins unchanged for at least 10μs after the High-voltage has been
applied to ensure the Prog_enable Signature has been latched.
5. Wait at least 300 μs before giving any parallel programming commands.
6. Exit Programming mode by power the device down or by bringing RESET pin to 0V.
If the rise time of the VCC is unable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above, the following alternative
algorithm can be used.
1. Set Prog_enable pins listed in Table 26-12 on page 290 to “0000”, RESET pin to 0V and
VCC to 0V.
2. Apply 4.5 - 5.5V between VCC and GND.
3. Monitor VCC, and as soon as VCC reaches 0.9 - 1.1V, apply 11.5 - 12.5V to RESET.
4. Keep the Prog_enable pins unchanged for at least 10μs after the High-voltage has been
applied to ensure the Prog_enable Signature has been latched.
5. Wait until VCC actually reaches 4.5 -5.5V before giving any parallel programming
commands.
6. Exit Programming mode by power the device down or by bringing RESET pin to 0V.”

所以 你还是必须对VCC进行控制。 原装 stk500 也对VCC进行了控制,本站有原装STK500 电路PDF,你可以参考。能确信的就是 M48可以通过上面方法解。

能帮你的就这些,希望有用。

Good Luck !

sflfw

网友:
上面重要两点:

M8 :    在VCC 与GND 间提供电压4.5 - 5.5V 同时在RESET 上提供11.5 - 12.5V 电压。

M48:    Monitor VCC, and as soon as VCC reaches 0.9 - 1.1V, apply 11.5 - 12.5V to RESET.

网友:
质疑,m8和m16脚位不同,如何同时支持

网友:
原来发布的 图 有 M8 的。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72876&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质疑,m8和m16脚位不同,如何同时支持

用转换座

楼主:
但是M8的RSTDISBL也是解不了的。

采取如下算法:
1. 设置列于 P 213Table 90 的 Prog_enable 引脚为 “0000”。
2. 在VCC 与GND 间提供电压4.5 - 5.5V 同时在RESET 上提供11.5 - 12.5V 电压。
3. 等待100 ns。
4. 对熔丝位重编程,保证外部时钟源作为系统时钟(CKSEL3:0 = 0b0000)。如果锁定
位已编程,在改变熔丝前必须执行芯片擦除指令。
5. 通过降低器件功率或置RESET 引脚为0b0 来退出编程模式。
6. 用前面讲到的算法进入编程模式。”

M8应该不要对VCC进行控制吧?

网友:
2. 在VCC 与GND 间提供电压4.5 - 5.5V 同时在RESET 上提供11.5 - 12.5V 电压。

说是要同时。

楼主:
哦,是不是先前是VCC要0V的?
才能体现同时,原先VCC一直接5V就不行
以前看的时候一直没有“同时”,原来。。。。
抽空去试验一下

网友(2007-10-30):
这个所谓的资料存在严重的问题,看了肯定后悔,还不如看国外开源资料
不支持字节写方式的芯片 90s系列
bs2的处理有误,不支持m128,m2560等芯片
高压串行的统统不支持
vcc的控制改了就不提了
还有其它时序上的bug,懒得说了

楼主:
源码基本上都是自己写的 难免会有一些错误的 地方 请谅解
不支持字节写方式的芯片 90s系列   主要是目前90s的芯片很少用了  所有软件里面没有支持,毕竟经历有限
bs2的处理有误,不支持m128,m2560等芯片 因为倒是没有m128  没有这个条件调试,制作这个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己
高压串行的统统不支持 恩 是的  没看过这个资料,没有去研究,并行的对贴片很难处理

vcc的控制改了就不提了   忘记在这里说了,当时没有注意到VCC的控制,另外开了个帖子,说明了 这个问题忘记链接了,不好意思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2149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高压&bbs_id=9999

解了一些被锁的芯片,满足小部分的要求

请楼上的给出写国外的资料的地址

网友(2008-04-01):
支持ATMEGA162吗.
我的M162被锁了.

网友(2009-09-07):
本人对 M48 试验经验: 复位电路不需要这么复杂, Q2 及后面的电路去掉, 原 Q2 的基极连接 RESET 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2011-09-07):
顶楼主。SCH和PCB是什么软件画的啊?怎么我用Altium和PADS Layout都打不开?

网友(2012-07-21):
那么适合于90s系列的高压编程器到底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