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新的uCOS-II的GCCAVR移植版本

楼主(2007-09-09):
本人刚刚移植通过,基于atmega128的,时钟节拍采用的是8位定时器Timer0的比较匹配输出中断,频率200Hz。基于最新的uCOS-II v2.85,较新的GCCAVR 4.1.1(WinAVR20070122)。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但是关于一个真正能够跑起来的基于GCCAVR最新版本的uCOS-II几乎没有,但是自己自小酷爱GCCAVR,于是独自捣鼓很久,终于搞出来了,用的移植方法也是作者Jean J. Labrosse在书籍《MicroC/OS-II》Second Edition里面推荐的最新的方法进行移植的。

有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
QQ:    20057607
Email: xiawei0311#gmail.com

网友:
你的这个贴子,今天让我失眠。再顶一下。

网友:
请问是否能直接应用的Mega64上,好象只是RAM与ROM大小不同吧?

网友:
我试了一下,会出现阶段avr-gcc: _spawnv: Invalid argument
make ***[UCOS-II.elf] error 1 的错误,见附件图;
因为我机器上装了较多的编译器,所以我一般都用绝对路径使用make(应该没有问题)
clean 了一遍,还是相同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GCC版本更新一些,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我这里并不报错啊!只是一个.eep的error而已。
这是我的截屏

楼主:
应用程序我也运行过了,一切正常啊,可能是你的编译器的问题吧,我的是4.1.1的了,已经是很新的了,没想到还有比我更新的GCCAVR。有空去单位再用4.1.2的GCCAVR给你试试。
哈哈,看来我还要再测试一下,“最新的GCC”+最新的“uCOS-II”。
明天再试,睡觉了。

网友:
简直是太酷了!

网友:
我把机器上其它的编译器都删除了,清理了注册表,再重新编没问题了!可能是其它的东西造成的,谢谢!
另外请问是不是直接可以用在M64上,我看了二者好象没有什么差别!
再次感谢!

网友:
可以提供2.85的原版吗??

网友:
我这有官网上的下的,支持IAR及ICC的,但是好象少了APP.h(可能是希望你自己来配置)
本想用正版的,写邮件不回,打电话给他们办事处也不能很好解决问题,
同意阿莫说的,收费才能保证其价值(不是原话,大概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他为了让别人付费,可以不公开代码(编成.o文件发布),
但是给别人评估的东西最好能让傻子也顺利得用起来,要不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呢!

楼主:
可以直接应用在atmega64上面,完全可以!
压缩包里面的OSsrc文件夹下的就是2.85的源码啊,一个字都没改动!

网友:
有应用实例吗?哪怕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感谢!

楼主:
你改一下main.c文件即可,实现一个小例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cos_ii.h"
#include "atmega128.h"

OS_STK TestTaskStk0[100];
OS_STK TestTaskStk1[100];

void TestTask0(void* pdata);
void TestTask1(void* pdata);

int main(void)
{
DDRA=0xFF;/*PORTA口设置为输出*/
PORTA=0xFF;/*PORTA口全部置为高电平*/
DDRC=0xFF;/*PORTC口设置为输出*/
PORTC=0xFF;/*PORTC口全部置为高电平*/
OSInit();
OSTaskCreate(TestTask0,(void*)0,&TestTaskStk0[99],0);
OSTaskCreate(TestTask1,(void*)0,&TestTaskStk1[99],1);
OSStart();
}

void TestTask0(void* pdata)
{
INT8U LED=0xFF;
pdata=pdata;
init_timer0();/*初始化时钟节拍中断*/
while(1)
{
  LED^=0x01;
  PORTA=LED;
  OSTimeDlyHMSM(0,0,1,0);/*PA0口电平每隔1秒改变一次*/
}
}

void TestTask1(void* pdata)
{
INT8U LED=0xFF;
pdata=pdata;
while(1)
{
  LED^=0x01;
  PORTC=LED;
  OSTimeDlyHMSM(0,0,3,0);/*PC0口电平每隔3秒改变一次*/
}
}

网友:
请教usbfish:直接在AVR Stdio4中编译(WinAVR-2005或其它版本)需要修改哪些那些地方,能否也给一个源程序?谢谢!

网友:
下了
研究一下.
顶上去

网友:
不错!刚试了!
可以在winavr2007上编译通过!
有一个.eep的报错!
可以生成hex文件!

网友:
问一下,中断函数应该怎么写

楼主:
为了照顾兼容性,暂时没有添加中断函数。我会在后面放出。

网友:
很好,盼着能够早日完成

网友:
顶!
能否建一个QQ群?要usbfish兄给每个兄弟指点建议忙不过来,呵呵!

楼主:
汗。。。。。
指点不敢当,大家共勉。

网友:
直接加到WINAVR中的工程里面,再写一个makefile这样可以吗?
还是非要用DOS命令才行?

网友(2007-12-29):
太感动了!!!!!!!!!

网友:
能不能加我为好友啊..我也挺喜欢玩UC/OS-II..只是GCC不大会用.
我玩的是UC/OS-II+LPC2148 ADS环境.
QQ312008263

网友:
好,用了你的移植程序,结果出现了下边的问题:
http://www2.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9349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ucos&bbs_id=9999

呵呵,有点乱,对于软件堆栈和硬件堆栈。

网友:
试了,这个可以在M128上面用。很正常。
13K多程序。
但不能在M16上用,有空要好好研究一下,因为有个ICC的uCOS2(2.7X)(也本站网友的)可以在M8/16上跑。
不知楼主有没有试一下M16。

.bss的大小超出了1K,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08-03-25):
全部顶上来,慢慢在看看。发现学习OS真是个痛苦的事情

网友:
用一楼代码

>make clean
……

>make all

-------- begin --------
avr-gcc (GCC) 4.2.2 (WinAVR 20071221)
Copyright (C) 2007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Compiling: ../OSsrc/os_core.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core.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os_core.o.d ../OSsrc/os_core.c -o ../OSsrc/os_core.o

Compiling: ../OSsrc/os_flag.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flag.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os_flag.o.d ../OSsrc/os_flag.c -o ../OSsrc/os_flag.o

Compiling: ../OSsrc/os_mbox.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mbox.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os_mbox.o.d ../OSsrc/os_mbox.c -o ../OSsrc/os_mbox.o

Compiling: ../OSsrc/os_mem.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mem.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os_mem.o.d ../OSsrc/os_mem.c -o ../OSsrc/os_mem.o

Compiling: ../OSsrc/os_mutex.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mutex.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
F .dep/os_mutex.o.d ../OSsrc/os_mutex.c -o ../OSsrc/os_mutex.o

Compiling: ../OSsrc/os_q.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q.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
ep/os_q.o.d ../OSsrc/os_q.c -o ../OSsrc/os_q.o

Compiling: ../OSsrc/os_sem.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sem.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os_sem.o.d ../OSsrc/os_sem.c -o ../OSsrc/os_sem.o

Compiling: ../OSsrc/os_task.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task.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os_task.o.d ../OSsrc/os_task.c -o ../OSsrc/os_task.o

Compiling: ../OSsrc/os_time.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time.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os_time.o.d ../OSsrc/os_time.c -o ../OSsrc/os_time.o

Compiling: ../OSsrc/os_tmr.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tmr.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os_tmr.o.d ../OSsrc/os_tmr.c -o ../OSsrc/os_tmr.o

Compiling: ../OSsrc/os_dbg_r.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OSsrc/os_dbg_r.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
F .dep/os_dbg_r.o.d ../OSsrc/os_dbg_r.c -o ../OSsrc/os_dbg_r.o

Compiling: ../AVR/OS_CPU_C.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AVR/OS_CPU_C.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OS_CPU_C.o.d ../AVR/OS_CPU_C.c -o ../AVR/OS_CPU_C.o

Compiling: ../APP/main.c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
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
hlns=../APP/main.lst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
/main.o.d ../APP/main.c -o ../APP/main.o

Assembling: ../AVR/OS_CPU_A.S
avr-gcc -c -mmcu=atmega128 -I. -x assembler-with-cpp -Wa,-adhlns=../AVR/OS_CPU_A
.lst,-gstabs  ../AVR/OS_CPU_A.S -o ../AVR/OS_CPU_A.o

Linking: uCOS-II.elf
avr-gcc -mmcu=atmega128 -I. -gstabs -DF_CPU=1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
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
s=../OSsrc/os_core.o -I../AVR -I../Config -I../OSsrc -std=gnu99 -MD -MP -MF .dep
/uCOS-II.elf.d ../OSsrc/os_core.o ../OSsrc/os_flag.o ../OSsrc/os_mbox.o ../OSsrc
/os_mem.o ../OSsrc/os_mutex.o ../OSsrc/os_q.o ../OSsrc/os_sem.o ../OSsrc/os_task
.o ../OSsrc/os_time.o ../OSsrc/os_tmr.o ../OSsrc/os_dbg_r.o ../AVR/OS_CPU_C.o ..
/APP/main.o ../AVR/OS_CPU_A.o --output uCOS-II.elf -Wl,-Map=uCOS-II.map,--cref
  -lm

Creating load file for Flash: uCOS-II.hex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uCOS-II.elf uCOS-II.hex

Creating load file for EEPROM: uCOS-II.eep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ihex uCOS-II.elf uCOS-II.eep
c:\WinAVR-20071221\bin\avr-objcopy.exe: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x00000000
never used

Creating Extended Listing: uCOS-II.lss
avr-objdump -h -S uCOS-II.elf > uCOS-II.lss

Creating Symbol Table: uCOS-II.sym
avr-nm -n uCOS-II.elf > uCOS-II.sym

Size after:
uCOS-II.elf  :
section     size      addr
.data        266   8388864
.text      11190         0
.bss        1629   8389130
.stab      28644         0
.stabstr    8031         0
Total      49760

-------- end --------

网友:
我也标记一下

网友:
简直酷B了

网友:
酷,我试了好几个都不行,编译路径不会配,谢了!

网友(2008-05-10):
顶!
我是刚开始学gcc
为什么不直接用gcc的集成开发环境
而要用dos命令呢
小弟不解其有什么好处??

网友:
楼主你好
我把你的UCOS用在了mage64上了可以运行
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
运行TCCR3B=0;后 TCCR3B的值却变成了1
其他很多寄存器如TCCR0B 等等都是一样的情况
至于堆栈分配是足够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足够堆栈的情况下
在一个任务中使用三个以上的char变量;
则只有一个或两个变量可以被赋值为0
而把其他的变量赋值为0,结果却变成了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和我一样的问题!
超级郁闷中!

网友(2008-07-02):
不知道用在m32上,用iccavr编译需要做哪些改动。

网友:
我也凑下热闹

网友(2008-12-17):
非常感谢LZ的无私奉献

OSIntCtxSw:

#if OS_CPU_HOOKS_EN> 0

                CALL   OSTaskSwHook                ; Call user defined task switch hook

#endif

                LDS     R16,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STS     OSPrioCur,R16               ;

                LDS     R30,OSTCBHighRdy            ; Z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LDS     R31,OSTCBHighRdy+1          ;

                STS     OSTCBCur,R30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STS     OSTCBCur+1,R31              ;

                LD      R28,Z+                      ; Restore Y pointer

                OUT     _SFR_IO_ADDR(SPL),R28

                LD      R29,Z+                      ;

                OUT     _SFR_IO_ADDR(SPH),R29

                POPRS                               ; Restore all registers and status register

                RET

但是感觉在中断级的任务切换这一点上有些没有理解清楚 好像并没有做堆栈结构的调整这一步工作。

我的感觉是被中断调度挂起的任务的栈顶指针丢失了。

只是凭感觉而言,如果犯了低级错误请大家不要见笑。  希望LZ和各位大侠能给解答一下:)

网友:
好,记录一下。

网友:
请usbfish 按网友的更正重新发一个新的,

网友:
chiooo:

是usbfish的程序有问题,我按"cnlostain" 、widesoft 通关的更正后,proteus 仿真通过

网友:
lihongguang :我试用了一下,第一个任务执行,第二个任务不能正常运行,why?具体如何修正

网友:
"是usbfish的程序有问题,我按"cnlostain" 、widesoft 通关的更正后,proteus 仿真通过 "

具体怎么样?能否给个说明?

网友:
“自小酷爱GCCAVR”——楼主太牛逼了,不知GCCAVR出来多久了?楼主中学毕业没有?哈哈

网友(2009-05-14):
cnlostain: OSIntCtxSw函数没问题,根本不需要在这个函数里调整堆栈。如果你是按照ucOS-II第二版书上的移植方法去考虑,那就不对了。那本书有几处已经明显过时,不符合当前源码的现状了。
其实,如果你看过官方移植代码的话,会发现早在2.7x版中就已经不再调整堆栈了。调整堆栈是一种过时的做法,会牵扯到CPU和编译器两方面的移植,还和相关函数的局部变量等影响堆栈的因素有关,非常麻烦。如果换一个思路:在堆栈被“污染”之前就把SP保存到TCB,那不就省事了吗?最新的代码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不要完全相信那本书上讲的,其中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了。举几个例子:
书上提到,ucOS-II目前不支持事件标志,实际上已经支持了
系统支持的最大任务数不是64,而是256

关于LZ贴出来的这份代码,我下来试着编译了一把,虽然可以运行,但是感觉有点不对头,源码部分是否被改过?
os_core.c中的几个钩子函数的调用怎么都没有条件编译呢?这样一来,os_cfg.h中的相关配置还有什么用?
怀疑中...

网友(2009-08-17):
哇塞,牛人牛贴,顶

网友:
这篇文章太棒了,mark一下

网友:
下载下来看了下,楼主进入退出临界区使用了方法一,我在M64上跑运行成功.但我把临界区改成方法三就运行不成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方法一不允许临界区嵌套,但程序要是复杂了很难避免不会出现临界区嵌套。还有我用它驱动12664显示出现问题,我让12864第一行显示,结果第一第二次是在第一行显示,但以后却跑到第8行显示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参数传递用到的寄存器遭到了破坏(应该不是堆栈溢出,因为我把堆栈改大了好多次都没有用)。代码还在分析ing.

网友(2009-10-19):
一个最新的uCOS-II的GCCAVR移植版本!!好东西啊!mark!!!

网友:
问下4楼,tiger2023 岁月催人老

我在编译时也出现了你的问题,把机子上的IAR for ARM,IAR for AVR,iccavr,keilc51,编译器全删了,只有VC6.0和winavr

还是编译不过去,

超级郁闷,请教下四楼,是把那个编译器删掉,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网友:
楼主,下了你的文件,感谢,任务中不能调用OSTaskDel();函数,查了下,发现OS_CFG.H文件里的  #define OS_TASK_DEL_EN     0

定义为 0 ,改为 1 ,保存,重新编译文件,编译器还是提示4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OSTaskDel'

将整个工程保存,在重新打开,仍然提示4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OSTaskDel',不明白问题在那里,

望楼主或者路过的大虾看到,指点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AVRStudio编译器编译一次源文件后,即使你修改源文件相关头文件,也不会在下次编译

时重新编译该文件了,

解决办法就是如果修改了源文件调用的头文件,将上次编译产生的所有文件删除,

在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一定要留记号啊

网友(2009-12-29):
回复 楼主:

热泪盈眶啊!!!!

网友:
系统从ucos开始

网友(2010-03-17):
不能不顶哦

网友(2010-07-24):
正在学UCOS,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太棒了,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才这两个小任务,内存就用掉了Data:       2364 bytes (57.7% Full)?谢谢。
如何能减小内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2010-08-29):
楼主自小酷爱GCCAVR,真是佩服佩服^_^

网友(2011-01-16):
这个内核占用了50K的字节,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2011-03-09):
真的是一个失眠的帖子啊,顶!

网友:
很久之前就想研究操作系统,感觉还是跟ucOS开始吧!

网友(2011-04-14):
顶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1-06-28):
好东西,正在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3-05-30):
又要研究一段时间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