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8驱动的TFT手机液晶屏

楼主(2007-09-10):
屏是三星的E708,具体见: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65187&bbs_page_no=1&bbs_id=1000
以前做过它的M16驱动,但只写了初始化,后屏给人了,前几天重新买了个,降价了,50远买的.今天把它搞好了,有画点函数,画线函数,画圆函数.写汉字的函数,
程序写的不好,见谅!

楼主:
用的汉字取摸软件,16*16的

网友:
好,顶
LZ接口你是怎么做的?拍张照片好吗?

楼主:
程序和资料

楼主:
我以前做的板子.焊上去的,不是很难焊,只要对齐就好了,那个屏的排线很难烫坏,在用胶密封下

网友:
今天过华强找找

网友:
好,挺漂亮,关注一下,呵呵

网友:
哇,三星的屏都能搞出来,高手啊。COOL!

网友:
老大,50元也不贵,而且楼主连转接板都做出来了
是不是考虑批量买点,大家邮购方便啊

网友:
我也有个,已经丢入冷宫。这屏avr驱动起来相当吃力,根本不能做应用~

网友:
楼主,背光用的什么芯片?手机LCD的白光LED电流比较大,难否看下你转接板上的背光电路,谢谢!

网友:
有原理图吗?最好能发一下,这样能看到您的背光电路以及屏的接口电路是怎样做的。这个屏的背光应该是EL背光,不是LED的背光。

网友:
真是好历害.但有个小小的问题,用AVR做的话,有空间来做别的事件么?这样将空间都给了显示.意义何在....学习??仅此而已?

网友:
是的,仅是学习研究之用。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

楼主:
它的背光灯是LED的,接12V电压,是用普通的MC34063把5V升压到12V,串30欧的电阻做的.直接接12V电源也可以的,但要加限流电阻,不然LED可能回发烫,

用AVR做的话,有空间来做别的事件么?

恩,如果不把图片存在AVR里.仅仅画线,圆,这类的,程序很小的,M16的空间都足够了,我程序写的不好,现在大概一秒可以刷5次左右的屏把,(猜的,)_在M128,8M.因为是16位并行传的,除了费IO口外,速度还可以把~

网友:
强人!这种屏用来做些小东西是不错的。
应该有很多人用这种屏做过mp3了,
这里有一个 http://tdr.mstdev.org/
这个人是个西班牙人,才18岁,这时候才刚上大学两天。我去年认识他的,聊过很多次,是相当的强啊。

PS:网站语言既不是英语也不是西班牙语,是西班牙当地的一个小语种。就看一下视频吧。

网友:
何苦用这屏呢,推荐你买套那种11DVD的什么mp3/mp4固件盘,里面有n种TFT LCD小屏幕的datasheet,大部分小尺寸并行数据驱动的都能驱动起来,也很容易买到。

网友:
这个是数字屏还是模拟屏啊?看上去像数字屏。

网友:
这个是不是全新的

楼主:
【16楼】 bozai 章其波
和西班牙人聊天,用西班牙语还是英语?你太猛了~佩服哈~
【17楼】 apple888882000
谢谢了,但在那可以在找到呢?
【18楼】 blueroy
数字屏
【19楼】 sunmake
应该不是新的,但看起来是原装的,比以前的做工要好,以前买过新的,是国产组装的,要60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个屏,只是一直没找到资料,放了1年多了

网友:
有谁认识啊!

楼主:
【23楼】 Forever
你的屏好漂亮哈,多大的,不过感觉象STN的,也许是320*240的,BU16503也许是电源芯片,应该没有控制芯片,驱动要很麻烦的

网友:
是STN的320×240,BU16503我查了,是个cpld。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了有一家买这个屏的,他也没具体资料,只有个引脚名称,说是5V电平,4096色,用S3C44b0可以驱动的。只有这些资料。

网友:
to  ppa2001

看了发过的贴,你好像挺喜欢玩液晶的

之前我这块液晶买了50元钱,便宜吧,是二手的,可是人家也没有任何资料。现在手上也没有44b0,在学校的时候倒是有的用。现在只能用cpld实现。

想向有经验的朋友学习交流一下,我的qq:93236419。

网友:
我手上有几片2.8"的TFT屏转让,
手机/MP4用2.8英寸TFT液晶屏:

(1)分辨率240X320;

(2)驱地动芯片为SSD1289;

(3)带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4)LED背光源(4LED并联);

(5)8-bit或16-bit 8080并联接口(购买时注明要哪种);

(6)可提供C51驱动代码作参考。

需要的请按下面链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8900d7d61b365d1106cf8c7fec3b64f3.jhtml

网友:
我也有2.4 TFT LCD

320x240 ,驱动IC是ILI9320、四线电阻式触摸屏,LED背光,接口可同时支持8Bit和16bit并行接口。

驱动的数据手册、模块的机械结构尺寸、模块的数据手册在下面的这个网页下载: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23134&bbs_id=1011

屏是全新的未曾使用,价格只要130,现还剩9块,先到先得,并幸运的额外赠送免费的MCU。

网友:
晕...在显示这一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啊...1289, 9320 初始化代码供应商都已经提供了, 就算没提供,只要找个规格书也基本能写个大概. 而且接口方面,很多屏也都是类似的.

ps:如果只靠规格书来写初始化代码,有时是点不亮屏的,一定要找供应商要代码才可以.有些参数是内部定的

网友(2008-04-04):
【29楼】 mf_zou

把驱动dome程序共享下行么???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第一幅图片是不是就是已经带驱动的屏了。。

网友:
确实是高手,我们也在着手做彩屏的显示控制呢,你这个很有借鉴意义,就是这屏有点贵呵呵,支持你,顶一下 .

网友:
你太强了,这种屏可以用M128显示照片。。。

网友:
有统宝的3.5寸或者2.8寸屏么
我急用啊
各位弟兄

网友:
高手啊,啥时候俺也去淘块来玩玩

网友(2008-06-27):
我有块触摸坏掉的IPHONE屏幕!色彩鲜艳,要是能改下就好了!
有高手指导没???
付费学习!!!
QQ:196267948
屏幕材质 TFT
屏幕色彩 1600万色彩屏
主屏尺寸 3.5英寸
主屏参数 480×320分辨率

网友:
E708的屏是多大的,我也想买一个E708的屏,不知哪里有卖,我的MSN:sdmtr@126.com,旺旺:SDMTR

网友:
其他TFT的屏可以么?
我有

网友(2008-09-24):
谁有统宝TD035STEB2的驱动程序,急需!联系电话:13728889819 林生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LP8658-B的屏,3.5寸的,可惜一直找不到资料,估计用ARM是能推起来的

网友(2008-11-18):
我有这个全新的

网友(2009-01-09):
踩个脚印

网友(2009-06-05):
做个记号,手上有个E708的坏手机,想空了的时候也用AVR点一下

网友:
好东西,我有个MP3上的屏

网友:
我有TD035STEB2液晶屏 触摸坏了!想配个驱动板接AV信号!能做吗?

网友:
强啊 也有个坏手机的彩屏 什么时候玩一下

网友(2010-08-01):
很多液晶屏没资料,怎么办呢?
手头有很多液晶显示屏,但是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