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C语言结构? 实在有点难度!!

楼主(2007-09-10):
int* (*a[5])(int, char*);
  void (*b[10]) (void (*)());
   doube(*)() (*pa)[9];

  多谢马老师!!看了好久就是不理解!

网友:
恩,好像第二个简单一点,
第二个:b是一个指向无返回值的函数的指针数组。也就是说,b是一个包含10个成员的指针数组,数组中的每个成员指向一个没有返回值、没有参数的函数。
......晕,好像也不对......基础不够扎实,望大家指点。

网友:
简单
一:  int* (*a[5])(int, char*);
      先看这个 int* (*fp)(int, char*) 这是定义1个函数指针fp,
      返回值为int类型指针,参数为int 和char类型指针。
      如果理解了上面,那末开头的那个就是定义一个数组a[5],
      它的每个元素为一个函数指针,这个函数指针的类型就是fp的类型。
     总结:定义一个元素为函数指针的数组a[5].
二: void (*b[10]) (void (*)());
     先看这个 void (*)() 这是一个返回为空的函数指针,作为参数,
     void (*b[10])()就是上面讲的函数指针数组。
三:  doube(*)() (*pa)[9];
     (*pa)[9]是一个9个元素的数组,元素是函数指针,类型类型为doube(*)()

网友:
不好意思 上面的三分析错了。
三:  doube(*)() (*pa)[9];
      先分析这个 int (*a)[10];  这是定义了一个指针a,它
      指向一个有10个int型元素的数组。

  所以doube(*)() (*pa)[9]; 就是定义了一个指针pa,它指向一个数组,这个
  数组有9个元素,每个元素为一个函数指针,这个函数指针返回doube型,参数为空。

网友:
有必要在这里讨论这样的问题吗?这里主要讨论AVR的学习使用。如果你的AVR系统程序已经使用了这样的定义语句,大可不必到这里问这样的问题,找一个专门讨论C语言的网站吧。谢谢。

网友:
我认为有必要讨论这样的问题,现在这里是一个综合性的论坛呀

网友:
那请发到别的栏目中,我这里的主题是:马潮老师专栏(AVR)。谢谢了。

网友:
呵呵,马老师说得也是有道理的,我搞AVR一年了,C语言也可以,但是没碰到过这种复杂结构。
一般的程序来个数组就搞定了,复杂点的用个链表,楼主这种复杂的结构没碰到过,哈哈。

网友:
我想,搞AVR不需要这么复杂的C语言吧,我的C语言就不好,我是看不懂了。我使用了很多年汇编语言,近几年才学C语言的,是为了开发一个大型程序不得已才学的,16K的程序代码,其中没有太复杂的C结构。

网友:
对于开发8位的嵌入式系统讲,需要掌握的数据结构有:数组、结构、共同体(联合)、枚举;指针有:指向变量、数组、结构等。指向函数的用的不多,使用的话也是比较基本的。

LZ的可能是开发32位的大型系统,从PC的代码移植过来的程序。这些都是最高级别的C的应用了(或考高级C程序员的题目吧)。在我这“入门”级的应用中不会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