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单片机的上电复位电路的电阻和电容该取多大的值?

楼主(2007-09-11):
准备用内部时钟方式,晶振为18.432MHz
那外部上电复位电路中电阻和电容的值如何选取?
有没有计算的办法?

网友:
10K电阻    0.1uF电容。

楼主:
跟晶振大小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计算的办法?

网友:
有计算公式的,主要是算阻容件的时间常数,跟复位时间有关。阻容大一点的,复位时间长一些,反之亦反。还要注意单片机熔丝位的复位时间选择,配合得当才能用好单片机。

网友(2012-12-12):
非常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