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试了一下红外遥控的编码 ,格式如下,

楼主(2007-09-11):
(无正文)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
NEC格式的,找个6121的数据手册看看即可...

网友:
什么示波器这么牛叉?
还是你的产品太牛叉了?

网友:
随便一个声卡虚拟示波器都可以啦

网友:
这个不是可以了么?“我也show一下我的自制133MHz数字存储示波器及进度汇报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85367&bbs_page_no=5&bbs_id=1000

楼主:
就是用COOL EDIT软件和声卡采集的,看看下面的RFID卡的波形,总觉得有问题

网友:
楼上,能否告诉我怎么作声卡示波器吗?
谢谢啦

楼主:
下一个cool edit软件,这是一个音乐编辑软件,可以看到音频文件的波形,没事录录歌什么的都可以.然后使用线路输入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