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阀用(DC24V,10W)用什么管子驱动好?

楼主(2007-09-11):
请问电磁阀用(DC24V,10W)用什么管子驱动好?有没有参考电路?谢谢

网友:
‘场效应管’吧~~,里面带保护二极管的那种啊~!
因为你要驱动电磁阀~

楼主:
那用什么型号好呢,找了一些资料,都不知选哪个更合适一些,看到眼都花了,还有用三极管驱动的话不知好不好。

网友:
三极管就很好啊仅不到0.5A的电流啊。8050就可以胜任了,注意散热。不行就用TIP122,肯定没有问题了。
顺便问下,楼主,你的10W的电磁阀的口径多大?

楼主:
谢谢。用三极管的话基极电流是不是也要很大?(如8050,要想集电极电流输出1A的话,基极电流是不是差不多要输出100mA?)I/O口可以驱动这么大的电流吗?

楼主:
这时,三极管是不是要用级联方式?

网友:
IRF024 60V 19A

网友:
uln2003可以吗?

楼主:
ULN2003可能不行吧?MOS管还没用过,不知哪位可以提供一下它的驱动电路参考一下?

楼主:
顶,看还有没有推荐一下的。

网友:
建议用IRF9540,比N沟的540好驱动,不容易发热。

网友:
你买来的8050的放大倍数只有10吗?这恐怕不好买。一般都大于100,你可以挑200多的用啊,或者用复合管吧,放大倍数大于10000,1A的输出你有0.1MA的驱动就够了。MOS管一般需要比较高的驱动电压,直接由CPU驱动可能有困难。

楼主:
谢谢各位,准备用TIP122来驱动

楼主:
to xiaobendan: 8050的耐压好像只有25V吧?

网友:
我们用的是  继电器 或者 irf840

网友(2009-05-20):
我一直在用ULN2003,DC24V的电磁阀。从来没有坏过。不知道有没有隐患问题?

网友:
ULN2003  500mA

网友:
irf7380,so-8封装,导通73毫欧

网友:
电磁阀还用启动吗 直接就上电就可以了 要控制继电器可以

网友(2009-09-25):
我也在做电磁阀控制的电路、关注

网友:
直流电磁阀?

网友(2009-10-30):
呵呵,我也在用这个东西,先前用MOS驱动的,效果不好(电路设计问题),
用8050驱动,耐压不够,Vce只有25V,起码也要50V的。
三极管驱动,一定要选用复合管才行,推荐用三极管2N5551,Ic有600mA。
最保险的方法用三极管+继电器驱动。

网友:
我把电磁阀驱动做成了单独的驱动板,用法如固态继电器一样,用单片机驱动抗干扰非常好,12A电流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02972.JPG(文件大小:1.6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OK.JPG)

网友(2010-08-05):
当然是继电器,成本低还可靠

网友:
对,我也是用的继电器!!

网友(2010-12-23):
TIP521-1 加 D882

网友:
uln2003可以的,稳定使用中,而且是用于工业板子

网友(2011-07-16):
我也想找个合适的管子驱动电磁阀,现在还没有这方便的使用经验。希望有用过的多多回帖。
uln2003的电流我感觉有点小,应该多留点安全余量。

网友:
用最常见的13003  1.5A400V   NPN管

网友(2011-12-02):
我用L298驱动的
貌似也挺好的,不知有啥隐患之类的?
求高手解?

网友:
2SC2655、D882

网友:
mark,我用PMOS驱动

网友:
TIP42C电流耐压足够。

网友(2012-04-13):
求用2003驱动电磁阀电路

网友:
uln2003,稳定使用中,用于工业板子,除了用户把电源和地线接反损坏过uln2003外,正常使用中从来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