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中功率大功率三极管怎么用数字万用表测bce管脚?

楼主(2007-09-12):
数字万用表不会测,又不能插进hfe里面测.
哪个有经验?

网友:
1、用阿莫的杜邦接插线引出引脚,插入数字表的HFE插座来测;
2、土办法,比如NPN管,吐点口水到手指上,捏着C、B极,测C、E极电阻,越小说明HFE越大,这个办法只能得到大概的量。

注意部分大功率管内部有阻尼器件,会影响测试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