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实验板的DC插座引脚的含义

楼主(2007-09-12):
马老师,您好,请问一下您开发的多功能实验板上DC电源插座三个引脚分别是什么含义

网友:
对照电路图拿个万用表量一下吧。

网友:
7805 面对板子 ,从左到右 : IN  GND  OUT
IN 就是输入的电压 ,你插 9V,用电压表测一下 应该是9V
GND 就是 地了
OUT 输出端 ,5V

不过,IN要是插5V 直流的话,出来好像3V多 。

所以 ,IN 一般要大于7V ,小 30+—V ,好像不能超过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