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网络中心看到一台FLUKE的网线通断检查仪,可以检查到线断在什么位置,它的工作

楼主(2007-09-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断在什么地方,都测得出来,这个厉害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主要是测试网线的,英文版本,4w多,中文的说要8w.

网友:
电力上也有这东西,电线在那里断,可以算出来。

网友:
测掉包的有种叫网络万用表(fluke)的,使用不太方便,不太大,没有这个贵。
有一回家里的宽带坏了,突然就上不去网了,我也没仔细合计,就报修了,通讯的一来,从家里用笔记本上不去,到楼下设备箱,一下就上去了,他说是我的网线坏了,我也是这么合计的,但是楼上楼下用最简单的测线仪,就是10几元的那种,显示都没有毛病,后来为了排除,还是重新做了接头,现象还是一样。
我就奇怪了,维修人员说你把网卡强制为10M试试,结果就可以上网了,但是我感觉速度非常慢,,也就几十K,我说不对呀,就是10M也不应该这个速度呀,他说你的线有问题,你需要重新布一个线,但是需要在房子的外墙打眼,原先是在线槽里的,我不太愿意,也没有什么办法,维修人员就回去了,我认为不对,拿着笔记本和楼上的计算机直接通讯,1G的显示连接,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认为是他们的交换机坏了,但是他们不信,说是半个月前才换的,没办法,我把测试仪拿来了,21.7m,超5类标准,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又自己拿来了交换机和光纤收发器,他们的是华为的交换和收发器一体的,我换上后就正常了。

这时7楼的一个人下来说前几天他家就是一样的现象,后来从楼外又布了一根线,一点防雷措施都没有,还要自己花钱,结果还是不行。

后来他们又拿来一个交换机,换上,都好使了,但是他们没有光纤收发器了,先用的我的,说好几天后更换,结果都快3个月了,还是用的我的收发器,没有办法,谁让自己要上网呀。

网友:
那东西我们用的有年头了, 也是丢在工具袋里, 脏的够戗.

那东西主要测网线的电气参数,比如串扰,回损什么的,功能还是比较强的. 但有不少功能需要一个终端盒或者两台配对才能测.

测断点/测线长的功能不用配对, 大概是用电磁波多普勒反射来算的,没有深究过, 100m的线,精度半米还是能达到的.

网友:
我手里就有一台FLUKE networks网络万用表,比小型的手持万用表小一点,用它接一头(当然接两端更准确了)就可以测试网线的长度,中间那里断了也可以测出来,接进网络可以探测所接网段的网络服务.串在网线上,可测流量,坏包率.
它本身也配一个网络终端端接头,可以接在网线的另一端,用着很方便的也很实用.
我前两年买的时候大约2万多吧,现在应该降价了.

网友:
不用买两个的,买一个就可以了.
它本身就有两个网络接口,在做网线时,直接把网线的两端插进去,就可以测量网线的参数了.
当测已布好的网线时,可以在另一端接上配套的终端接头.

网友:
如此好东西,跟armok混了才知道。。。以前真的不知道啊

网友:
以前在Z.F.做的时候见过这种设备,还带无线对讲功能,可测信号质量并连接电脑打印出信号质量分析清单,黑白320×240点阵液晶屏的,据说要5W多一台,一套超过10W了。

现在在学校做,有一台500多的高级测线器(比8个LED闪亮的那种高级一点),1602液晶屏,也能测试线缆长度,2端水晶头或是线缆中间故障都能测试出来,里面估计是用了单片机的,至于原理要把它拆了才能猜得出来。

网友:
TDR时域反射原理

网友(2009-06-24):
我认为是逐步升压型的高压打火原理,待发生电子软击穿事件后模拟计算的

网友:
应该是测线间电容吧?

网友:
时域反射。以前部门做过ADSL测量设备产品,可以测量2公里的线路。但是我们100m以下的断线测试反而有点问题。测线间电容也可以用来评判不过有时没有TDR准确。

刚刚发现这是个古董贴,呵呵

网友(2010-08-28):
那东西的FLUKE的DSP4000呵呵~~用过不错~

网友(2010-10-26):
这一类的测试仪器测试的是回波延迟,断点处电波反射,相当于激光测距仪的原理

网友:
好像单机卖不是非常贵,
但是那个配合用的软件价格就吓人了。

网友:
现在做通信行业,测试天馈系统的驻波比需要用到一种叫SiteMaster的设备,就是测量线路长短、断线位置、驻波比的设备,原来应该是18F所说,是由回波延时来确定的。

网友:
时域反射

测量信号回波

要是能研发一套测量电力线断路的设备,那就发大财了

目前还没有此类产品

网友(2010-12-18):
应该是时域反射仪,光纤到叫光时域反射仪  OTDR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东西国产的我们已经出来了啊,并且也不贵。

参看公司的网站: http://www.nettooler.com/products/wwyq/nlink/2010-07-13/6.html

产品简介:nLink-Ex网络测试仪集成链路识别、电缆诊断、POE检测、线序扫描、PING、拓扑监测、端口闪烁、数据管理等功能。

nLink-Ex是我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综合网络测试仪。该设备集多种网络测试功能于一身,旨在为一线网络维护以及工程施工的技术人员提供一个多功能、全方位的工具,用来帮助解除网络障和提高网络施工效率。

功能介绍

nLink智能网络测试仪,功能涵盖了从ISO/OSI参考模型的物理层、链路层、网络层的多重检测功能。一机在手,即可迅速定位网络故障并测定链路质量。

电缆诊断

当网络中出现诸如电缆中断(开路)和双绞线线对错误短接(短路)以及其他故障时,网络通讯就会中断。网络管理员通过nLink的TDR(时域反射)电缆诊断功能,可以快速诊断和分析以太网网络线缆的连接可靠。性及连接状态,并精确定位故障点所在位置。

由Cat5/Cat5E双绞线构成的网络环境,潜在的电缆故障包括:

开 路: 在双绞线两端的接头之间缺少连续性。

短 路: 2个或更多的导线一起短路。

交 叉 对: 双绞线在末端未正确连接。例如,在一个末端对3连到接头4和5,在另一个末端连到接头7和8。

反 转 对: 在双绞线中的2个导线以相反的极性连接。例如,一个在对3的导线在一边连到接头1,在另一边连到接头2,而第2个导线连到接头2和接头1中间。

不正确的终止: 电缆终止阻抗不等于100欧姆。因为典型的5类 (Cat 5)电缆阻抗为100欧姆,在每个末端的电缆终止也必须为100欧姆,以防止波形反射和潜在的数据误差。

nLink的网络诊断功能采用单端连接即可快速识别电缆故障状态,并定位故障所在位置,而不需要远端适配器和其他人员的配合,极大的节省了网络维护成本。此功能可检测最长达200米的双绞线电缆。

链路状态识别

nLink网络测试仪提供链接速率为10/100/1000M的自适应网络端口,并支持MDI/MDIX自动翻转,通过端口LED指示灯,可迅速识别网络端口的速率及双工状态。

POE测试

nLink能够自动模拟不同功率级别的PD 设备,获取PSE设备的供电电压波形,根据不同的设备环境进行检测并在屏幕上绘出PSE供电输出的电压波形。nLink可以智能的模拟不同功率级别的以太网受电PD (Power Device)设备来检测以太网供电PSE(Power Sourcing Equipment)的可用性和性能指标,包括设备的供电类型、可用输出功率水平、支持的供电标准以及供电电压。

nLink的以太网供电测试不仅支持以获得已在业界广泛应用的IEEE802.3af(3.84~12.95W四个等级)标准,更支持最新的IEEE802.3at(最大可用功率25.5W)标准。

PING

nLink本身即是一个IP终端,可以对网络(IP)层进行连通性能测试,它提供了PING及多点拓扑检测两个功能,使网络管理和维护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需携带笔记本电脑即可对故障点进行测试以排除故障。 可扩展的Ping ICMP连通性测试,根据用户定义信息,重复对指定IP地址进行连通性和可靠性测试。

多点拓扑监测

该功能针对复杂网络环境的可靠性检测而设计,在nLink测试仪上,可以同时检测最多32个IP节点的连通状态。在设定的IP节点发生中断或故障时迅速发出告警提示。该功能也用来为网络工程师在调试多点网络设备时,作为一个独立参考IP节点来检测网络可用性。

端口扫描

在一些使用时间较长的网络环境中,经常会出现配线架端的标识磨损或丢失,技术人员在排查故障时,很难确定发生故障的IP终端连接在交换机的哪一个端口。往往需要反复排查才能加以区分。nLink针对这种情况提供了端口闪烁功能,通过设置自身的端口状态,使相连的交换机端口LED指示灯按照一定的频率关闭和点亮,让管理人员一目了然的确定远端端口所对应的交换机端口。

线序扫描

nLink提供双绞线电缆线序扫描功能,图形化显示双绞线电缆端到端连接线序。

核对对绞线末端到末端连接符合 EIA/TIA 568 绞线标准。

数据管理

nLink-EX 可以保存电缆诊断,POE以及PING的测试结果,并通过内嵌的 Web 服务器查看保存的测试结果时,每种测试结果可以存储300条信息,充分满足大中型网络的需要。

网友:
这个不就是类似485的终结电阻匹配比较差(最差的情况)信号的反射

测量信号反射的时间。

只是奇怪,那么短的线,光速那么快,传输时间很短吧,不知道如何测量的

网友(2011-07-28):
同意18楼!

网友:
哈哈,原来是新出土的帖子

网友:
原理和雷达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