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大电流、低压降的二极管

楼主(2007-09-12):
要求能承受15A的正向电流(可以加散热片),正向压降越小越好,
用于太阳能充电器中防止蓄电池对太阳能反向充电。

网友:
不知道  单相可控硅是否可行?

楼主:
我用了N沟道MOSFET,IRF3025,不过作用是防止电池过充,
当电池电压足够时停止充电,不知如何用于防反充。

我还不清楚MOS管算不算可控硅,只要在太阳能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能防止电流倒流就可以了

网友:
电子元器件应用手册   643页

这是教材上的选型对比表
因为没用过,只提供给你当参考
我个人认为,这么大的电流,应该属于电力电子范畴了,二极管不知道稳定与否
单向可控硅应该是理想的选择,这点电流对于电力可控硅来说就是小菜了
而二极管,就是二极管家族中的大家伙了

网友:
电力可控硅也有几伏的压降吧?我记得应该有6V,所以楼主要的东西可能找不到,得另开思路!

网友:
用大电流的肖特基.

网友:
用E83-004效特基二极管,40V/60A

楼主:
多谢各位
我找到一款肖特基二极管,SB3030,最大30A,压降0.55V,不过在10A的电流下耗费的功率还是嫌大。
用二极管来防反向,很难找到再小压降的了,所以也想了其他的方案。可控硅虽然电流大,不过压降
小的也要1点多伏;而MOSFET的Vgs只能用来做正向开关,反向的话Vsd不到1V就导通了(Vgs = 0)。
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其实,此时用 VMOS管+控制电路 是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
VMOS管在反向电压为10几伏时能截止吗?
一般MOSFET在D、S之间会有一个稳压管,正向电压Vsd零点几伏一般就导通了
如果把管子反过来放,即控制Vgs < Vgs(th)使电流无法从D流向S,这时虽然
可以达到防止反向充电的目的,但在充电时稳压管有零点几伏的压降,消耗
的功率比使用肖特基二极管还大。

网友:
用运放做比较器来检测电池电压
然后控制MOS管的通断就可以的呀

网友(2016-07-12):
STP20S100CT

网友:
可以考虑多二极管并联,只是反向漏电流可能会比较大。
不然光散热都够你喝一壶了~

网友:
两个NMOS对着用,用一个的体二极管去防止另一个的体二极管导通

网友(2016-11-17):
还是比较器加继电器吧,这个可靠,反正也不是经常切换。

网友:
PMOS  或 NMOS  DD或 SS 相串

网友:
两个NMOS对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