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带领大家做PLC非我莫属啊!
关闭

楼主(2007-09-13):
利用换工作闲暇的时间,决定写PLC的梯形图编译软件,现在已经成功在望,除了最简单的功能指令部分未实现外,其他功能均已经实现.
老早就在论坛上看到有人提议搞PLC,怎么没见动静了?有那么难吗?

网友:
保守是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

楼主:
初拟了一个方案,大家看看如何?

我准备用MEGA162+FPGA方式实现PLC。
MEGA162管理通讯和IO,FPGA实现指令译码和执行,内部设双端口与MEGA162通讯。
FPGA内部集成51核,外部配置SRAM两块,其中一块用锂电池或超级电容做后备。

DI用传统光隔,DO用2803驱动继电器;

PLC初步只实现与FX1兼容的逻辑指令、跳转指令。不打算实现步进和中断指令,也不设置高速记数器。

网友:
支持。
不过输入输出和电源需要谨慎。。。

楼主:
上位机用BCB编写,只简单地把梯形图翻译成梯图指令,其间做语法词法检查,生成和FX手持编程器一样的格式直接传送到PLC。
上位机需要有人搞,精通BCB的人可以主动承担一下任务嘛!

网友:
BCB不懂,VC6还会一点

楼主:
VC6也可以呀,界面可以仿照一些名厂的界面。

网友:
我觉得m128就可以了,我们就是做plc的.我想参与这个项目.MEGA162+FPGA方式实现PLC的fpga部分对这里的大多数人不适合.利用外部的一片cpld做一下外围扩展好了.

网友:
项目可行,即学习的MCU 又学习了PLC.支持!

网友:
建议大家,还是先从硬件的角度探讨一下,我看过论坛的朋友都在做软件,其实PLC软件开发并不是很大的难度,PLC主要是总体性能
(可靠性),PLC真正值得研究的是硬件的选材设计,我研究过车用系统的设计,MCU选择,外围电路的设计比想象的简洁的多,但就是很抗折腾。

网友:
楼主,打算用LCD吗?

网友:
【14楼】说的不错,完全赞同。

网友:
上面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啊。智能继电器,还不是plc啊。

网友:
我想办法送你一根吧,手头一根在测试用的.图纸我回公司看看,主要那个你没有不好弄.

网友:
对用FPGA实现指令译码和执行,这个倒有点兴趣

网友:
homecom!
"FPGA内部集成51核,外部配置SRAM两块",为何不直接用一片51加上一片SRAM呢?

楼主:
由于要外加一些逻辑电路而且需要双端口存储器与外设快速交换数据,所以用上一片FPGA.
目前的FPGA的逻辑单元够多,足以容纳下51IP核,因此有如此的想法,大伙有什么建议都放在这探讨探讨.

网友:
用fpga是不是有点过啦。未必可以普及到人手一块fpga板。还是avr吧。做500步的机子就好了。

TECO的编程电缆好像是这个解法。试试看。
__________________
|           *  R   |
|           *  T   |
|           *  GND |
|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其实PLC不难(只指谈得最多的梯形图,软件监控系统),我上段时间曾上传三菱PLC的通讯破解,里面也基本有了个大概(资料感觉还可以,可是没什么人关注)。只是解释执行程序没有,相信这里有人能胜任。现在我已经几乎把整个PLC的系统运作搞出来了,解释执行也可以(当然不是全部指令),现在已经在arm运行调试。现在在完善阶段(现在只专注于软件)。由于商业关系不能给出更多资料,毕竟老板给钱你干活,不能做出太出格的事。我从毕业上岗接到任务到现在才2个多月。7月毕业,所以如果大家真有兴趣,放手作2个多月很快有成果的。

网友:
spxwh公司选定ARM做PLC是可行的,论坛里有很多朋友还在用8位机做PLC,感觉是在浪费时间。
(该用的、不该用的都用8位机,真不知道那些朋友为什么不多学一些新技术)

网友:
我觉得PLC可能上位机的编译软件麻烦些,下位机主要是可靠性问题吧.一直想找一个开源的PLC上位机编译软件看看,是怎么进行指令编译的.不过一直没找到.

我是胡说的,除了做实验时用过几次PLC,对PLC基本上没什么接触.其实我对PLC的硬件接口部分比较感兴趣,想学学高可靠的接口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只要有硬件版本我就可以提供一个类似三菱的软件给大家用。

网友:
请问spxwh, 上传的 三菱PLC的通讯破解 在哪里,我想要一份。

网友:
软件实现起来一点不难,只要懂了算法,可能你一个星期就可以做出一个象模象样的解译器出来,但是在实际制作中困难挺多的~!我做的兼容三菱的大部份指令,但是在硬件与模具上困难挺多!费用也比较多的!

网友:
看来做类PLC项目是有头没有尾的,阿莫见意你还是关掉这个项目吧

网友:
呵呵,项目太大了,在网上不容易搞成功呀!!

网友:
这样的项目,想别人共享代码,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网友:
一段时间没来,现在终于有人站出来带头啦,呵呵,不错呢。
我手上的项目是仿三菱的环境和指令,现在成功完成了基本型和两种扩展模块的设计和调试。
目前指令已经做到70条,包括脉冲控制(已经做到双路输出100KHz),以及各种指令变形。

其实,入门还是简单的,没有那么困难,如果需要帮忙,我可以给出基本指令 约20条的相关代码。还可以给你们一点软系统的设计思路,主要是软件结构的。

一块PCB,不要外壳,不要电源,直接接入24V,带8-16个输入,再带8-16个输出,按需要带脉冲接口,以及两个(按需)通讯接口,以及一个标准的扩展接口。呵呵,这就可以开始干活了。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硬件结构吧,使用的是NXP的ARM——LPC2106(微型PLC专用,限制4千条指令),加上Altera的CPLD——EPM240。一般的扩展模块均可使用EPM240,或者速度在10MIPS之上的MCU(考虑到SPI的通讯速率的问题)。

但是,项目必须有人总负责,很费心思的。
我现在公司负责这个项目,越往后做,约是费心思。初期很快的,等到一定数量累计的时候,会有点困难。
另外,这个东西如果要转入商品化生产,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客观的,只是玩玩得话,代价并不大。

网友(2007-10-29):
关注,人机怎么做的?

网友:
trinove是无锡的吗?我也是无锡的,有空合作一下啊,我做plc,变频器的。

网友:
最近发现了一个开源的PLC上位机编译软件
http://www.beremiz.org/

网友(2007-12-25):
先别急着弄技术方案,应当先弄清楚需求。这是许多项目开发都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而且,很多的技术开发者也不喜欢做文档。

所以,这一个项目的第一个文档应当是:

《功能与技术指标》(这就是需求,当然其中还应当包括该项目实施的目的)

需求弄明白了,技术方案自然就确定了。

网友:
其實,PLC不會難,可用mega16,32,64,128或pic24F或arm7以上都可.
如果performce要好用asm寫,但移植性差,CPU時脈加快即可.我用pascal寫因此我有avr版,pic24F版,及windows版,適用同一個編輯器,指令與fx1s相容.

网友:
顶一下,可以先列各大纲,需要做哪些方面,分组报名来完成任务

网友:
armok 阿莫,我觉得大家先仿制某个厂家的产品吧,有见多识广的朋友推荐些产品,大家讨论一下,把东西定下来就开始做,有了个成型的东西在说事儿,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