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LCD上画曲线啊?用什么样的算法画出来比较平滑?

楼主(2007-09-14):
怎么在LCD上画曲线啊?用什么样的算法画出来比较平滑?

网友:
要看你的屏的分辨率了

网友:
也许要用到插补算法。

楼主:
插补算法怎么讲,我的是240128的屏

网友:
<<计算机图形学>>上有详细的算法,快买书去.

网友:
其实这才是图形上的难点,画各种基本图形,各种接口函数....

网友:
ucgui里面有代码和介绍

楼主:
是啊,实时动态的显示采样曲线,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要想做的很PL,代码和CPU资源会很多..ARM或X86下你可以看看或使用GTK带的CARIO(开罗,不知道有没有拼对)库

网友:
有算法的,用插值,看图形学里的书,不过都不是很平滑

网友(2013-05-20):
试试贝塞尔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