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AVRX2.6移植到ATmega16上

楼主(2007-09-15):
如何把AVRX2.6移植到ATmega16上,如何编译产生内核,又如何把内核应用到实际的开发应用中,虽然尝试过两周多时间可还是没有成功。请高手详细指点一下,谢谢。cf3b@163.com

网友:
AVRX哪还要移植,直接下载编译。

如果编译不通,是makefile没配置好。

网友:
AVRX本身就支持ATmega16,和一般的RTOS差不多,看看官方的文档,很容易使用的。

楼主:
ATmega32您好:请问在哪里下载?makefile又如何配置?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也尝试过可就是不能通过.可否抽出一点宝贵时间给我一个具体点的东西.谢谢.cf3b@163.com

楼主:
hackerboygn您好: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我感觉很难呐.有空的话给我一点指点,谢谢,cf3b@163.com

网友:
AVRX2.6F,双击rebuild.bat,在output下lib文件夹下生成库文件.
对应WinAVR2007

楼主:
ATmega32下午好:双击rebuild.bat,在output下lib文件夹下已有的libatmega16avrx.a库文件怎么remove掉。再次双击rebuild.bat文件
,lib文件夹下怎么没有任何文件生成。急!

网友:
make rebulid=make clean + make build
rebuild.bat就是将原先的库文件删除,再重新编译得到库文件。
删除原先的库文件用make clean,或者手动直接把output文件夹删掉
编译得到库文件用meke build,
删除原先的库文件并编译生成库文件用meke rebuild

rebulid.bat执行的是make rebuild.

楼主:
ATmega32您好:库文件是可以生成了,原来是我用的WinAVR20060125.现在我用WinAVR20070525就没有问题啦。我到www.barello.net/avr
下载了AVRX2.6F内核。其中有个example文件夹。我用example中的Timers.c例子测试生成的库,显示make.exe:***NO rule to make target 'Timers.elf',needed by'elf',Stop.可能是库文件没有配置好,是库中的makefile还是项目中的makefile没有配置好,还是其他的问题。生成的libatmega16avrx.a又如何使用,还请您不厌其烦的给与指点,万分感激!一大早就打扰您实在不好意思。谢谢

网友:
我用example中的Timers.c例子测试生成的库,显示make.exe:***NO rule to make target 'Timers.elf',needed by'elf',Stop.

又是makefile没配置好。楼上肯定对makefile完全不懂。

建议除了生成库文件外(生成库文件其实也可以用avr_studio),全部用avr_studio,不用管什么makefile.
楼上先把avr_studio用会了再说。(编译avrx需要设置头文件目录,添加库文件)

楼主:
ATmega32您好:我用AvrStudio试了一下,还是用Timers.c测试Avrx2.6f,Compile可以通过,Build不能通过,显示undefined
reference to'IntoProlog'.
undefined reference to 'AvrXTimerHandler'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pilog'
underfinde reference to 'AvrXStartTimer'
underfinde reference to 'AvrXWaitTimer'
underfinde reference to 'Monitor'
等等,类似这样的信息.不知如何处理.
请指教.

楼主:
ATmega32您好:最近几天很忙吧?要不怎模不再回信啦.我还等着您指教呢.

网友:
在AVR_STUDIO设置里,把avrx的库文件添加进去。

网友:
AVRX是我一年前完的,现在都不太记得了。我的方法和ATmega32一样,用AVR STUDIO,把库加进去,再用AVRX自己的Makefile,出去几个小Bug,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是我用ATmega162和AVRX做的一个试验品。电路图和代码全部都有。
目录/IrDA里面是应用程序的代码。已经有UltraEdit的pro文件和AVR studio的文件。
路径设对了应该可以直接打开。
/Schematic里面是电路图和相关的东西。OrCAD 10.5的。
这个是未完成的。但是1602LCD已经可以动了。

网友:
这个帖子很适合做新手入门啊。置成COOL!

网友:
是啊, 其实后面还增加了大量的code,
但是考虑作为新手入门不容易看, 所以从SVN里面找了个版本比较靠前的打包。
电路里还 有些小问题, 但是跑AVR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版本是可以跑, 用armok的简易JTAG是可以直接仿真的。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Pc-lint检查会有许多错误报警(不算WinAVR自身会有的一些报警)。
毕竟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写的。

网友:
对了, 说明一下, 里面Watchdog那部分被我关掉了,因为调用WinAVR的例程会被Watchdog复位,此处非常不解。
当年没搞明白, 谁搞明白了告诉我一下。

楼主:
我也用AVRstudio试了己次.可是还是没有成功.很着焦急啦,现象与9月19号的相同.
恳请那位大侠不吝指教.谢谢!  cf3b@163.com

网友:
AVRstudio比较BT,avrx编译後的库名是avrx.a,直接加进去编译时总是出错,后来看看AVRstudio生成的makefile,其中把avrx.a改成lavrx.a了,于是我把avrx.a改名成libavrx.a然后加到avrstudio里,编译就没有问题了
我用的是avrstudio4.12sp3,gcc-3.4.3。
avrstudio4.12sp4软件仿真式总是报错说堆栈溢出,有没有大虾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avrx.a也可以不改名,在makefile手动加一行:LIBS+=avrx.a

网友(2007-11-27):
ATmega32:
你好!
我已经下载了AVRX2.6f的源文件,请问如何用AVRStudio编译AVRX的库文件?能否给个流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