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有DOS批处理的高手吗?

楼主(2007-09-16):
比如不用查资料就能看得懂: for /f "tokens=2 delims=()" %%i in (a.txt) do set d=%%i

网友(2007-11-29):
给出个例子可能更容易理解,
  文件a.txt的内容:(共三行)
     armok()avr
     fightman()pic
     steven()unix
  那么执行该dos命令行 for /f "tokens=2 delims=()" %%i in (a.txt) do set d=%%i
就会给变量d赋三次值:
    d=avr
    d=pic
    d=unix

网友:
简单说for /f命令就是处理以delims所设定的分隔符分析 跟在in 后面的集合(a.txt)

楼主:
呵呵,现在我们的服务器的监控程序,就是我用DOS编写的。 约300行长度,涉及读取网页,分析网页数据,确定oracle数据库状态与we b发布软件工作状态。发生意外时能自动修正,并能将系统日志记录在log文件里。(抱歉为了避免服务器受到针对性的攻击,代码就不上传了。)

DOS之前是使用 java 或 delphi 编写,发现理论上工作没有问题,但长时间运行后,总偶尔发生卡死的情况。

使用DOS就与微软的系统完全接轨,连续运行了2个月,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情况。

网友:
原来高手在这,呵,正好请教阿莫一个问题,在winxp下我写了一个bat文件,如下
net start someservices    ,这行没问题,启动并等服务启动
c:\someact.exe            ,这行要求立即执行someact.exe,不等这个文件执行结束(因为它是GUI的),用本行不能实现此功能,用
                          ,start c:\someact.exe也不行,用call 更不行,这行该怎么写?
exit                      ,关闭当前打开的这个控制台窗口

楼主:
我目前用的批处理,都是一行执行完后,然后再执行下面一行。

你的要求有点特别,就算是使用 call 也不能解决。 我帮你查找一下有没有实现方法。

楼主:
搞好了。 以下的批处理示范打开 notepad :

echo ..........start ......
start notepad
echo ..........end ...
pause

以下为运行结果:

start 是用来启用exe ,call 用来启用批处理。

start 的详细用法也可以参考:

网友:
谢谢阿莫。我的问题找到了原因,还没找到处理方法,原因是文件名为长文件名,中间有空格,用start不灵,加“”也不行,变成title了
start c:\my.exe     //OK
start c:\Program files\my.exe // 会变成 start c:\Program ,然后说找不到
start "c:\Program files\my.exe”  // 会把“”内的东西当成title,不执行

楼主:
很简单。

在系统变量 path 里,加入 c:\Program files\ 作为搜索路径之一就行。

这样,你上面的语句直接改成:

start my.exe

网友:
只能加路径啊?我不喜欢把啥都加到path里来。

楼主:
如果你啥都需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就不要使用批处理了。

批处理有点像 hmtl 语法,只提供一种最基本的语法与最基本的功能。 它并不强大,为了实现某个功能,有时你不得不学会妥协。

但批处理的优点却是其它语言无法比拟的: 与操作系统100%融合。就算是使用VC,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更不要说是java或delphi了。

楼主:
以下是我编写的 kill 掉 windows 某个进程的批处理。 原创的 :)

经常我们发现,在 services里,有时重启某个服务会很慢甚至可能卡死。 就算是 tomcat 这类成熟软件,有时也会碰到。

所以,直接进入操作系统,将进程杀死,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开始我以为只是unix才有的,原来 dos 也有!

它先去判断有没有 tomcat进程,如果没有,就提示不用kill。如果有,就将它kill掉。

下面的批处理有点复杂,有兴趣可以慢慢研究。 本贴可以置成COOL 了!

==========================================================

@echo off

set PID=

::读取tomcat6 PID
if exist tasklist.txt del tasklist.txt
tasklist /nh /fi "imagename eq tomcat6.exe" >tasklist.txt

::如果tasklist.txt没有内容,即tomcat6没有启动时,pid不会有数据。
for /f "skip=1 tokens=2" %%M in (tasklist.txt) do set PID=%%M

if "%PID:~0,1%" gtr "0" (goto kill_tomcat6) else (goto no_tomcat6)

:kill_tomcat6
echo %date% %time% kill tomcat6 ...
::杀tomcat6进程
ntsd -c q -p %PID%
goto end

:no_tomcat6
echo No tomcat6 service!

:end

pause

网友:
怎么能说是啥都按我的想法来做呢,做为操作系统的一部分,start命令竟然不支持长文档名。在path里加入的东西太多不是好习惯,就像编程大量开全局变量一样,容易产生冲突。另外,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是dos了,应称为32位的windows控制台,不过armok的功力还是很强,当年borland的dephi4的一个补丁安装程序是用.bat写的,很牛,约有1000多行。
还有一个XP优化的,也很强,写了1500行。学习一下。

楼主:
DOS开始是不支持带空格的文件夹的。后来由于 windows 的出现,导致了现在的问题。空格在DOS里,是作为默认的参数分隔符。所以,DOS不知道你输入的空格,到底是目录空格,还是命令分隔,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一般是通过加入 “”解决空格的问题。如果“”仍不能解决,就得使用一些“旁门左道”达到目的了。

在  OS script 的处理能力上,DOS肯定是比不上UNIX的。但DOS能做到我上面提到的服务器监控功能,我已经很满意,虽然搞了我一个通宵,试了无数次才成功。

网友:
解决了,/D参数加长文档名不会和title命令行参数相混,所以这样就可以
start /D"C:\program files"  my.exe
仍要谢谢armok。

楼主:
才留意到6楼的贴的Start帮助,是有 /Dpath 参数的。有点奇怪D后面是没有空格的。

网友:
Program files要写成Progra~1

网友:
net start someservices    ,这行没问题,启动并等服务启动
c:\someact.exe            ,这行要求立即执行someact.exe,不等这个文件执行结束(因为它是GUI的),用本行不能实现此功能,用
                          ,start c:\someact.exe也不行,用call 更不行,这行该怎么写?
exit                      ,关闭当前打开的这个控制台窗口

看看

start/?
cmd/?

不等这个文件执行结束
----------------------
cmd /k ...   执行后不退出(类似在后台执行),同样可用“”指定有空格等字符串在内的命令行。

楼主:
/C      执行字符串指定的命令然后终断
/K      执行字符串指定的命令但保留
/S      在 /C 或 /K 后修改字符串处理(见下)
/Q      关闭回应
/D      从注册表中停用执行 AutoRun 命令(见下)
/A      使向内部管道或文件命令的输出成为 ANSI
/U      使向内部管道或文件命令的输出成为 Unicode
/T:fg   设置前景/背景颜色(详细信息,请见 COLOR /?)
/E:ON   启用命令扩展(见下)
/E:OFF  停用命令扩展(见下)
/F:ON   启用文件和目录名称完成字符 (见下)
/F:OFF  停用文件和目录名称完成字符(见下)
/V:ON   将 ! 作为定界符启动延缓环境变量扩展。如: /V:ON 会
        允许 !var! 在执行时允许 !var! 扩展变量 var。var 语法
        在输入时扩展变量,这与在一个 FOR 循环内不同。
/V:OFF  停用延缓的环境扩展。

请注意,如果字符串有引号,可以接受用命令分隔符 '&&' 隔开

我分别测试了 cmd /k notepad 及 /c /s /q 共计四种参数,发现前面两种的确能弹出记事本,但命令行却卡死了,需要关闭notepad才能回到命令行,不符合上面的要求。 看来只有 start 才能做得到?

网友:
###这样不行吗?
taskkill /f /im tomacat6.exe

楼主:
谢谢【21楼】 DotNet ,

的确是行的,而且更简单!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taskkill /f /im tomcat6.exe
成功: 已终止进程 "TOMCAT6.EXE",其 PID 为 1716。

网友(2010-01-30):
阿莫真是dos高手啊

网友(2010-03-10):
start "" "C:\Program Files\文本\文本.EXE"

我加长文件名是这样加的,也没注意到/D不能有空格

taskkill /f /im tomacat6.exe  会不会引起应用程序的数据丢失?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看了几十分钟,越看越感兴趣,能问问如果想学编这方面的程序要看关于哪方面的书呢?操作系统?还算不上初学者,见谅!

网友(2010-09-30):
学习了~站长知识真是渊博~

网友(2010-12-15):
学习了!向高手致敬!!!

网友(2011-12-14):
长文件夹 都有缩略名的 通过缩略名来运行 高手果然云集于此哦

网友:
DOS的书已经不多见了,95-98年左右出的书还能有这方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