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B1887电机驱动芯片如何操作啊?(有图)

楼主(2007-09-16):
刚刚拆了个录像机里的电机,不知道怎么用,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就是无刷电机嘛.
查一下是什么录像机用的,现找相应型号录像机的图纸,查一下接口的信号名称就知怎么用了.

楼主:
上面的驱动芯片我找不到datasheet,谁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