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128求助

楼主(2007-09-16):
、我的连续三块芯片都出现这个问题:
     AVR Studio has detected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locked for programming.
     To be able to degug, a chip erase must be performed to clear the lock bits.
     To lock th e device again ,the lock bits will have to be programmed manually.
     Click Ok,or Cancle to abort~~
     请教版主,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编程位被锁定的结果,谢谢!急!!!!!!!1

楼主:
马老师,帮帮忙吧,谢谢。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侠帮帮忙吧,小弟我这有礼了!!

网友:
谈谈你的下载软件,下载工具,下载方式吧。

网友:
能进熔丝位看吗,看看是否能改掉程序编程位。

楼主:
现在程序下不了,通过JTEGIEC我看到熔丝位被改变了,可是现在也进得去烧不了。
烧熔丝位的工具是自己做的USB的ISP烧写器。每次读出或是写入都是说错误。

网友:
有这个时间,先找一个并口的ISP下载线试一下,确认到底是M128的问题,还是你自己做的USBISP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