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自制的USBISP

楼主(2007-09-16):
最近做的USBISP板回来了,我用的是M88做主控芯片,硬件是自己修改的,软件自己也修改了,增加了一些功能。ISP里面增加了速度自动调整功能,在写入FLASH的时候增加了加速功能。另外准备EEPROM写入也增加这个功能。指示灯带流量指示功能(其实说白了就是能够通过指示灯的闪烁来看出数据速度),增加了一个时钟输出,便于芯片锁定的朋友当时钟用。(这个功能对将ISP功能禁用和RST功能禁用的无效)。接口上增加了电阻,主要是想方便不同电压系统的互联(例如5V和3.3V)。板上只保留供电跳线和升级跳线。指示灯变为两个。
以下是空板照片和焊接完成的照片,用我自己的台式机测试完全正常。笔记本还没测试。设计上有两个3.6V的稳压管,但在台式机上没焊接一样使用。

楼主:
忘加上芯片里面的程序了,呵呵。补上。这个文件其实真正的扩展名是hex,没压缩,收到的朋友改一下扩展名就可以使用了。主要是直接上传HEX不行。文件又太小了,压缩还不如不压缩。所以改了一下扩展名。把这个直接写到芯片里面。要把熔丝修改一下。主要是要改变时钟选择。因为要用外部的12MHz晶振。其余的不用修改就行。

楼主:
对了,过两天公布一下硬件原理图。因为在考虑可能有些小的改动。另外以后可能考虑改为支持STK500_2,毕竟是AVR直接支持的。但这个不能支持高压编程。

网友:
等待电路图......

网友:
上位软件是哪个?

楼主:
可以直接使用智峰的软件。电路图今天不能上了,呵呵。看一下明天吧。有点修改。

网友:
SL的呢?能否?

楼主:
双龙的应该不支持。这个是网上国外人公布的资料的基础上自己加了一些修改而已。本来想公布电路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压缩的文件竟然有一部分有问题!造成我机器上原来的文件被冲掉了。明天回单位再压缩一次。以后可能更改一下固件,直接支持STK500_2,这样使用会方便一些。另外最后还准备增加51的支持。暂时手头没有51的芯片。这次做的板子手头还有十多块,到时候看一下可以送人了,呵呵。想玩的和我联系就可以了。我只有空板,元件我也不富裕啊,呵呵。

网友:
板子还可以做小一些的啊

楼主:
板子是可以再减小,只要把M88放到反面就可以了。感觉现在也不大了,呵呵。就这电路板厂也不愿意做了,呵呵。双面布元件会再小一点的。
答应过的事情一定要兑现的,呵呵。上个原理图。
其实做这个东西关键在于硬件和软件自己动手修改,不同于这个论坛上的大部分的完全仿造。为了自己方便吧。当然为了修改这些东西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在这个硬件里面增加了点东西,主要是经常见到这里面有朋友说芯片被锁死想起来的。另外考虑有的时候会出现3V系统和5V直接互连。另外这里面把串行通讯的也接出来了,以后有愿意自己玩的,可以修改一下代码使用串行通讯了。

网友:
【10楼】 ssyniuej:
文件是什么格式,可否提供一个PDF的?或者jpg/gif都可以.其实就那么一条口线连接,不行写个对应表也可以了,谢谢啊.

网友:
下载文件加密,请问解密密码是多少

网友:
楼主有多余的空板可以送我一块吗?我也好像做一个,不过单独做一块pcb太不划算了!郁闷啊……

网友:
【11楼】 Oliver
文件是什么格式,可否提供一个PDF的?或者jpg/gif都可以.

楼主:
对不起,重新上传一个,忘了,我压缩的时候自动加密了。我应楼上的要求,做个PDF文件传上来吧。另外回13楼,送你块板可以。不过元件就没办法了,呵呵。我也不多,这是自己玩的。对于那个12MHz的晶振我有那种高的,呵呵,如果你要可以送你。其余的自己解决啊。不过请你自付快递费吧。我在上班,没时间去邮寄,所以只能用快递了,请理解啊。我用圆通发给你吧。请需要的朋友和我联系确认一下。明天不回来,呵呵。要后天晚上才能确认。

网友:
作一块多少钱
我想做几块

网友:
我做光板子,全直插,单面,10张,50Y

楼主:
这个东西,做少了不合算哪。一般好象最少做100元的。我的这个是朋友帮忙做的,所以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网友:
请教 M88可以使用M8代用吗?

网友:
报个名!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ssyniuej 了!太感谢了!
我的地址发到你的电子邮箱里。快递费就到付吧。楼主真是好人啊!^_^

楼主:
这个用M8也可以的,只要封装一样就行,焊上去就可以了,不过如果有朋友这样用的话,我要将程序稍微修改一下。因为我手头的M8只有一片,另外我一般不喜欢用M8,内部资源不如M88多,所以我做东西一般用M88,这个程序也可以用M48。反正封装一样就可以了。看朋友们喜欢用那种吧。
    现在我查了一下电子信箱里面收到了两位朋友的邮件,如果明天发不出去后天一定,呵呵。如果有用其他两种芯片的,可以和我说一下。用M8的我可以在自己另外一块板上测试一下,如果有用M48来做的,那就只好麻烦你们自己测试了。我没有贴片封装的M48.

网友:
如果有原码的话那就是真的diy了,否则只是按部就班的作了个工具。

楼主:
这个当然了,其实这个的原代码我已经公布了一次,不过没人理。所以给我联系过的朋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原代码给他们,反正这个也是在别人的基础上修改的,当然希望得到板子的朋友能够自己制作了,自己愿意修改代码也可以啊。

网友:
楼主真是热心!

网友:
楼主真是热心! 发个源码来学习利用一下可以么?zhyqgg@163.com

网友:
楼主是想送PCB吗?是的话要一个,不是的话帮顶...

楼主:
楼上几位需要电路板的或者是源代码的朋友,请你们给我发一份电子邮件吧。给我你们的地址吧。因为这种板子太小,如果自己做一两个的根本就不合算。以前曾经用单面板做过一个,不过就是难看点。是用感光板做的,所以这次就让厂家给做了一些。反正就是为了玩,呵呵。你们支付一下快递费用就可以了,呵呵。我希望是通过这个能够交一些喜欢玩的朋友。相互讨论一下技术。不为别的。另外我也不赞成完全照搬。所以如果有朋友想要代码自己重新修改希望能够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
索求源码herbmail@163.com

网友:
楼主: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
  小弟有按照你发布的下载线制作的原理图及烧录程式制作好后,在台式电脑上可以下载程序,并且下载速度也很快.但在笔记本电脑(神舟笔记本电脑)上连硬件都侦测不到,是不是在笔记本电脑要更改什么条件.
  多谢了

楼主:
在这个论坛里面有好多人提到过这个问题。说句实话,我没用笔记本测试过,不过大家都说加上那个3.6V的稳压管就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请问LZ,这个是不是就是USBasp?智峰软件中选哪个?

楼主:
是的,就是它。现在所用的固件就是它。一直没时间,如果有时间准备支持STK500,那样就直接可以使用AVRStudio了,不需要其他软件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正在学习>>>>>>>>>>>>>

楼主:
有两位朋友给我电子邮件了,我已经收到了,在这里先说声对不起,呵呵,最近连续三天没回来,所以答应发出去的板还是没有发出去,实在对不起啊,明天或者后天给你们两位发出去。我就不公布这两位朋友的地址了,保密啊。最近一段时间太忙了,所以不敢保证各位的时间,呵呵。过十来天应该就好些了。

网友:
Lz,可以给128下载吗?

楼主:
楼上的是不是用过USBISP给128下载过?呵呵。我想你上位软件是用的智峰的软件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告诉你不能!不是固件问题。是智峰的上位软件对64、128写FLASH的时候不发送数据。所以如果真要用这个写128的话换上位软件就可以了。这也是我准备改变固件支持STK500的一个原因。只是最近一直没有时间。毕竟我们用智峰的软件并没有给他付钱吧。用智峰自己做的就可以了。呵呵。原因就不说了。

网友:
用Bus Hound看一下是不是发了数据下去,包括高于16位的地址?拜托了,搞清楚事实再说话好吗?

网友:
我的确是用智峰的软件,我自己做的速度好慢,买过一个别人做的也不能下载128,后来用智峰那个180块的,可以用且很快。我感觉是可能自己烧的asp程序比较老吧

网友:
这样下去,看来想做工具在网络上出售从而出头的人,没望了,,

网友:
盼望楼主给我一块板,我也想作一个啊,谢谢!

网友:
我没有楼主的邮箱地址啊,
我的邮箱地址wanghm35@163.com
期望楼主留一块板哦

网友:
楼主不喜欢用松香?焊得实在不敢恭维

楼主:
楼上朋友说的是,我是没有用松香,呵呵。焊的是不怎么样。
我的信箱:ssyniuej0@163.com 或者是3061876@qq.com
    因为这段时间很忙,所以经常要过几天才能上来。各位需要板子的朋友不要太着急,请你们给我留个地址。我有时间就给你们发,一般情况下我收到信件后会先给你们回复。请提供你们地址和电话号码(很重要,呵呵,快递公司说的)。我一般采用圆通快递,请你们查一下你们那里是否支持到付。
    至于智峰的那个软件我也不想说什么意见,首先说明我是没有用USB监控程序来监控数据,但在我自己修改过的固件里面有专门的指令来检测通讯的数据,然后通过指示灯来显示,对于128操作只有写FLASH无数据传送(上位机进度条照样显示),对于其余操作数据正常。本来就没给智峰支付任何费用,所以不能有什么意见。加上也没有时间来检查,也许过十来天后,如果有时间我会检查一下。不过我不想浪费时间,感觉没有必要。在这个论坛里面曾经有位朋友问过智峰,因为他监控了USB数据,并且把数据给贴上来了,当时我没有做这个玩意,所以也看不懂那些数据是什么,所以只是看,没有任何意见,所以现在也不想再发表什么意见。如果真有朋友想看的话,请自己搜索一下吧。
    本来这个东西就是做着玩的,所以如果有朋友有特殊要求的,最好能够提前问一下,知道的我会告诉你们的,当然可能会说错啊,呵呵。
    请想做着玩的朋友给我来电子邮件啊。我有时间会先给你们回复,如果没有回复那等三天左右请你们重新发一次。

楼主:
对了,忘了说了,楼上有几位朋友在这里写了电子邮箱地址,请你们给我发电子邮件吧,把你们的地址、邮编、电话、姓名给我,并且你们查一下是否支持圆通到付,另外不知道十一期间这些快递公司是不是还上班,顺丰估计上班吧,如果不行看一下能不能用顺丰,就是顺丰的价格很高。

楼主:
最近将固件进行了更新,解决了一下大的问题。不会再出现找不到设备的问题了。另外内部还是采用自动变速技术,所以速度非常快。可以支持64,应该能够支持128,我没有直接测试128.如果有人测试后请告诉一下测试结果。点击此处下载ourdev_175882.txt(文件大小:10K)
请将扩展名改为HEX,然后写到M88里面就行了。就是这个贴子所做的电路板里面就行了。
以后有时间的话,准备再修改一下来支持S51,因为我没有芯片,所以要等一阵了。

网友:
我自己的已经弄好了,坛子上另外的一位朋友送的板.
另外,楼主这个东西的名字是USBasp,不是usbisp.
usbisp是那个用FT232转USB的那个方案.不要把名字弄混了.

楼主:
是的,名字写错了,应该是USBASP。另外网上很多固件都是未经过修改的,原固件在性能上有点问题。所以就自己修改了一些。以前我也买过另外的朋友做的板子。固件也自己修改过了。

网友:
搂主,能否用双龙的软件,

出学着:::AVR

楼主:
应该是不支持,因为我不知道双龙的通讯协议,我也没有试过。

网友:
什么时候能支持51阿

楼主:
呵呵,尽快支持了,可惜我手头现在没有51芯片,所以无法进行测试。
另外因为十一比较忙,再加上快递公司不上班,有三位朋友的板前天才发出去,实在不好意思了。
我要先购买几个S52芯片才能真正做51芯片的编程,呵呵。不想做出来不能实际使用。我也分析了这个论坛上有位朋友所做的支持51的代码,要谢谢他。给我一个思路。到时候我有芯片后会尽快来做的。
    到明天估计手头的事情可以完成了,应该会有点时间了。这段时间太忙了,谁让我只是个工人哪,还要挣钱养家糊口啊,这些东西只能晚上来做了。苦啊。你们假期能休息,我们现在就怕什么法定节假日了。一到这时候我们不是小修就是大修!下面就快到过年了。怕啊。

网友:
呵呵,同感啊,工厂放假 我们忙啊 你的板子受到了,现在准备芯片了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了,耽误了太长时间了。给你的电子邮件里面有最新的固件。祝你成功!

网友:
有朋友把上面的监控程序改在M8中试用吗?

楼主:
估计你给我回电子邮件了吧,我改一下看看吧,但是我不能测试,到时候放给你自己测试一下吧。

楼主:
今天晚上做了支持M8的固件代码,也就是如果电路板上焊接的是M8的话,则将这个文件写进去。但这个我没有测试,请各位使用M8的朋友测试完成后把结果写到这里吧。另外由于最近要出差了。所以以后不再赠送电路板了。这次赠送到此结束。大家如果想做的话,可以参考所给的资料自己制作吧。如果以后有新的修改的固件我还会继续发布出来。请大家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文件的扩展名改回HEX就可以了。点击此处下载ourdev_177043.txt(文件大小:10K)
另外得到赠送的朋友希望能够把制作后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在此说明一下。另外我没有测试过笔记本使用情况,所以如果有朋友用这个电路板用于笔记本请说明一下使用情况(注:如果使用笔记本的话,请将两个稳压管焊接上)。

网友(2007-10-16):
请问楼主:【58楼】 上传的“ourdev_177043.txt(文件大小:10K)”是M8的固件吗?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1661&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To 【49楼】 ssyniuej

> 是的,名字写错了,应该是USBASP。另外网上很多固件都是未经过修改的,原固件在性能上有点问题。
> 所以就自己修改了一些。以前我也买过另外的朋友做的板子。固件也自己修改过了。

如果能把原固件上的性能问题反馈给 USBasp 的原作者 Fischl(http://www.fischl.de/usbasp/),将会有更多的人受益,现在 USBasp 的版本比较混乱。
avrfreaks 上有一个贴子(Posted: Jan 02, 2007 - 03:35 PM, http://www.avrfreaks.net/index.php?name=PNphpBB2&file=viewtopic&t=45104), bri用 java 写了一个类似于 avrdude-gui 的软件,我试用了一下,界面很不错。Joerg Wunsch 说 avrdude-gui 已经“死了”, 确实如此,这个软件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

希望 sourceforge 上会有一个更好的 avrdude gui 软件,在 Windows 下面用起来比较方便。当然,在 Unix/Linux 下面也倒是很方便,直接执行 make program 就 OK 了。

今天早上测试 USBasp, 用了 zhifeng 的 PROGISP 烧写程序,速度很快,很好用。

avrdude-gui 有一个缺点:下载程序时没有进度条(命令行模式是有的),等待时给人一种很漫长的感觉 :)

网友:
我是把avrdude直接挂在PN里的,在PN的output窗口里可看到它捕获的avrdude的进度条,而且是动态的,很好.

楼主:
这两天没注意这个贴子,那个是M8r ,但我没有测试,估计没有问题,请测试过的朋友在这里说一下。因为原来是用M88的,所以我没有用M8测试。这个固件速度应该还是很快的。因为这个固件里面有两个加速的部分。一是在ISP上自动采用了尽量快的速度,另外在写的过程中也有加速代码。

网友:
试用汇报:

    刚才,按照 楼主昨天晚上上传的 ourdev_178264.txt >> usbasp_ssyniuej_200710.hex 固件(原上传帖,一下子找不到了?),
    在我的usbasp·pcb上面试用了。

    试用条件的基本情况:
    1、我的PCB,基本上是按“公版”电路设计布板的;
    2、配套 智峰的1.66版电脑软件运行;
    3、“原来”使用的固件,烧写(手头的)M8和s51芯片“一切正常”。

    试用情况汇报:
    1、写入上述ourdev_178264固件,LED指示灯“正常显示”;
    2、读写M8芯片、和s51芯片,都不能“正常工作”——提示“芯片无法编程”?
    3、恢复写入“原来”的固件,恢复正常。

    补充说明:曾经使用【58楼】的固件试用,“工作正常”。

网友:
啊啊......帖子找到了: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9162&bbs_id=9999

楼主发表的usbasp相关的帖子,都很好。
只是,“到处”发表,比较“乱”.......所以,上面我的【64楼】的帖子,就不删除了。

网友:
你的板子已经收到了,十分感谢啊

网友:
为何会驱动不了呢?

网友(2011-03-31):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

网友(2012-05-26):
引用 楼主:
忘加上芯片里面的程序了,呵呵。补上。这个文件其实真正的扩展名是hex,没压缩,收到的朋友改一下扩展名就 ...

您好 我想用atmega48 做一个 您能把这个固件源代码发给我吗 谢了 邮箱953151756@qq.com

楼主(2012-07-17):
晕哪,好老的贴子也出来了!

网友(2012-12-20):
我的不能够用。。。。。。。,没有64位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