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我想用并口直接与目标IC(M16L)的SPI接口相接来下载|烧写程序,电路该怎么接?

楼主(2007-09-17):
我想用并口直接与目标IC(M16L)的SPI接口相接来下载|烧写程序,
因为我暂时还没买编程器,我想写好程序直接烧下来试一下,不知马老师可否给我推荐个原理电路?且此电路最好能用得上如SLISP或AvrProg软件下载控制。
即我的目的是搭一个简易的如STK500协议的仅实现程序烧写功能电路,还请马老师指教,或哪位热心朋友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网上有类似的电路,只用3个电阻作为保护,你自己找一下吧。我不推荐,因为损坏了你的PC并口我承担不起。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回复。
其实我也找了相关的电路,并照电路接线,一直都没成功,可能是我不走运,买了个坏的MCU,呵呵,明天再去买过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