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炉带汉字库(ST7920驱动)的12864液晶的反白程序,任意位置汉字反白

楼主(2007-09-17):
刚刚写完的 还热乎着 用的是MEGA128三线驱动12864液晶 带汉字库的液晶不好单行反白,我根据论坛上的方法编写了个程序 可以任意位置的汉字反白 或取消反白
这是个完整的st7920驱动的12864液晶的程序 3线模式 带显示英文字符,汉字 ,绘图,反白功能 希望能给用这款液晶的朋友有所帮助
程序中也许还存在错误 欢迎大家指正。

楼主:
自己顶一下,可惜没有相机,要不可以传几张效果图上来了。那个有兴趣把这个程序试一下,并拍几个图片上来啊。

网友:
作个记号,也许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错,st7920的反白确实是个bug

网友:
其实ST7920的反白不难了,不用指令也很简单。

就是先用字库显示汉字然后把有汉字的地方全部用绘图写FF就可以把汉字反白了,这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呵呵

楼主:
呵呵 我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清除反白只要写0X00就行了。
你说的这个指令不是指液晶本身带的反白指令 其实是绘图指令
液晶自带的反白指令用起来极不爽。还不如没有这指令。

网友:
谢谢,做个记号了先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要显示变化的变量,该怎样做呀?

楼主:
“要显示变化的变量”指什么啊
  你是想做什么啊 举个例子说说

网友:
这个好呀,才用三线,
.

网友:
我靠~~ 及时雨啊 哈哈 那个反白真是把人搞晕 资料上面写是4行中可以随意一行进行反白后来搞了N久才清楚只能两行而且是整行反白 马上下楼主的东西看看撒...

网友:
之前无奈之下都是弄个小箭头指示..

网友:
感谢楼主“lanshuitianxia 蓝水天下” 和 【4楼】 eagle2006 。
正在用金鹏的ocmj12232c-1,也是st7920的控制芯片,有的学了。

网友:
回楼主,我是想用定时器做个简单的计数器,然后把计数值显示出来,本人搞了很久(定时器的程序没问题),就是显示不了数字。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你反白的实验成功了吗
反白后要显示变化的数有两种方式(只是提供你这个思路)
1、用自带的字库里的数字,反白侯要切换到普通模式,再在要显示的位置写字库里的数字。
2、自己做数字的字库,用查表的方式,在绘图模式下,绘图。
PS:本程序我只是实现了任意字反白的功能,因为最近有点忙,其他如在反白位置上变换数字、文字这些功能没来的及试。这里我只是提供你这个思路。
其实,你只要理解了如何实现反白,如何切换模式,如何在指定的位置绘图,图的长度,宽度如何设定,然后自己灵活变通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恩,我也是在ouravr上看到那个帖子的。不过反白子程序是自己编的,贴出来大家看看:

//*****************************************************************
//设置反白显示,
//X:开始坐标X,以字符为单位
//y:开始坐标y,0表示第一行,1表示第二行
//lenth:连续多少个字符设为反白
//reverse:为0xff时对所选字符反白,为0x00时取消所选字符的反白
void SetRever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lenth,unsigned char reverse)
{unsigned char temp1;
unsigned char StartX;
LCDWriteCmd(0x36);  //设定为扩充指令集
Delay72us();

y<<=4;
y+=0x80;
StartX=x>>1;
StartX+=0x80;

for(temp1=16;temp1>0;temp1--)
{unsigned char temp2;
  LCDWriteCmd(y);//设定y坐标
  Delay72us();
  LCDWriteCmd(StartX);
  Delay72us();
  temp2=lenth;
  if(x&0x01)//
  {LCDWriteData(0x00);
   Delay72us();
  }
  while(temp2--)
  {LCDWriteData(reverse);
   Delay72us();
  }
  y++;
}

LCDWriteCmd(0x30);  //设定为基本指令集
Delay72us();
}

是我用在一个产品液晶是RS16032上的,芯片也是st7920,只有2行,有兴趣的可以改成4行。

网友:
怎样用它来画线呀?用串行画线好像很难,请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
哈哈 十一回家时逛街顺便买了个摄像头玩玩。来上几个液晶反白的效果图。效果不好,让大家见笑了。
正筹划着买个数码相机,还请大家给推荐几款效果不错的相机,价格2500以内的。

网友:
作为记号以后好查。。。。。呵呵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字模软件

楼主:
截图软件用HyperSnap-DX,先截图,再把图片转换成黑白图片。

网友(2007-12-01):
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液晶字符转换软件

网友:
楼主的软件和我的一样,我是在杭州炜煌买的12864

楼主:
不可能吧 这么巧啊?

网友:
楼主能否写个滚动汉字显示的程序吗,我的也是串行驱动,也是7920,谢谢!

楼主:
不知你要如何的滚动呢 ST7920自带左移,右移指令 不过不爽 不如不用(4行一起动,第3行会移到第1行,第4行会移到第2行)
回去想想 呵呵 我也没写过滚动的 估计要使用绘图模式了 把文字做成图片 然后再处理一下 主要是个方法问题
我回去想想

网友:
LZ用的是不是OCMJ4*8C啊?

楼主:
OCMJ4*8C?液晶型号吗 我用的是MS12864-R 深圳的美视液晶

网友:
OCMJ4*8C是液晶型号 自带程序就有逐个反白汉字的例子 主控芯片也是  ST7920

网友:
反白倒是挺有趣的,收藏起来,以后有时间也做个板来玩玩

至于那个滚动现实,我以前用51也做过,好象是12864自带了一条命令修改行号,再用一个循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2008-01-24):
我用的是美国TRULY的12864液晶,使用反白时出现问题,主要是液晶更新的时候,要全屏一起更新才行,如果反白其中的几个字,就要其它的字全写成0x00,后一起更新,如果只是把其中几个字写成FF,显示图形后会花屏,还有就是更新的要1 2行一起写入,3 4行一起写入,全部写入后显示图形才行.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是液晶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我用网上常用的反白程序都不行,而且这款液晶还是比较贵的,比国产普通液晶贵近一倍了.后来我更改了程序,4行同时更新,则可以反白其中一行了,程序如下:
void fanbai(uchar x)
{
    uchar i,j;
    if(x<2)
    {
        for(j=0;j<32;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0x80+j);
                wr_lcd(comm,0x80+i);
                wr_lcd(comm,0x30);
                                if(x<1)
                                {
                                    if(j<16)
                                    {
                        wr_lcd(da,0xff);
                        wr_lcd(da,0xff);
                                    }
                                    else
                                    {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
                                else
                {
                                    if(j<16)
                                    {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else
                                    {
                                    wr_lcd(da,0xff);
                        wr_lcd(da,0xff);
                                    }
                                }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0x80+j-32);
                wr_lcd(comm,0x88+i);
                wr_lcd(comm,0x30);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
        }
        else
    {
            for(j=0;j<32;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0x80+j);
                wr_lcd(comm,0x88+i);
                wr_lcd(comm,0x30);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0x80+j-32);
                wr_lcd(comm,0x80+i);
                wr_lcd(comm,0x30);
                                if(x<3)
                                {
                                    if(j<48)
                                    {
                        wr_lcd(da,0xff);
                        wr_lcd(da,0xff);
                                    }
                                    else
                                    {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
                                else
                {
                                    if(j<48)
                                    {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else
                                    {
                                    wr_lcd(da,0xff);
                        wr_lcd(da,0xff);
                                    }
                                }
            }
                }
    }
    wr_lcd (comm,0x36);
}

网友:
有点小错误修正了一下:
我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反白另一行时,其它行自动恢复了.
void fanbai(uchar x)
{
    uchar i,j;
    if(x<2)
    {
        for(j=0;j<32;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0x80+j);
                wr_lcd(comm,0x80+i);
                wr_lcd(comm,0x30);
                                if(x<1)
                                {
                                    if(j<16)
                                    {
                        wr_lcd(da,0xff);
                        wr_lcd(da,0xff);
                                    }
                                    else
                                    {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
                                else
                {
                                    if(j<16)
                                    {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else
                                    {
                                    wr_lcd(da,0xff);
                        wr_lcd(da,0xff);
                                    }
                                }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0x80+j-32);
                wr_lcd(comm,0x88+i);
                wr_lcd(comm,0x30);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
        }
        else
    {
            for(j=0;j<32;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0x80+j);
                wr_lcd(comm,0x80+i);
                wr_lcd(comm,0x30);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0x80+j-32);
                wr_lcd(comm,0x88+i);
                wr_lcd(comm,0x30);
                                if(x<3)
                                {
                                    if(j<48)
                                    {
                        wr_lcd(da,0xff);
                        wr_lcd(da,0xff);
                                    }
                                    else
                                    {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
                                else
                {
                                    if(j<48)
                                    {
                        wr_lcd(da,0x00);
                        wr_lcd(da,0x00);
                                    }
                                    else
                                    {
                                    wr_lcd(da,0xff);
                        wr_lcd(da,0xff);
                                    }
                                }
            }
                }
    }
    wr_lcd (comm,0x36);
}

网友:
先收了再说

网友:
//****************************************************************
//  ocmj2x8c(st7920)写屏函数
//----------------------------------------------------------------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uchar a,i,j;

    Delay_us(50);
    a=content;
    //cs=1;
    sclk=0;
    std=1;
    for(i=0;i<5;i++)
    {
        sclk=1;
        sclk=0;
    }
    std=0;
    sclk=1;
    sclk=0;

    if(dat_comm)
        std=1;   //data
    else
        std=0;   //command
    sclk=1;
    sclk=0;
    std=0;
    sclk=1;
    sclk=0;
    for(j=0;j<2;j++)
    {
        for(i=0;i<4;i++)
        {
            a=a<<1;
            std=CY;
            sclk=1;
            sclk=0;
        }
        std=0;
        for(i=0;i<4;i++)
        {
            sclk=1;
            sclk=0;
        }
    }
}
//****************************************************************
//  反白显示:  当data1=0xff,data2=0xff时,在x0,y0处反白显示16 xl*yl
//----------------------------------------------------------------
void White_Disp(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x0,uchar y0,uchar xl,uchar yl)
{
    uchar i,j;

    for(j=0;j<yl;j++)
    {
        for(i=0;i<xl;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0+j);
            wr_lcd (comm,x0+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data1);
            wr_lcd (dat,data2);
        }
    }
    wr_lcd (comm,0x36);
}
主程序里面只要这样写就是把第一行的头两个汉字反白:            偶这是51的st7920反白程序

White_Disp(0xff,0xff,0x80,0x80,2,16);    //反白

网友:
void White_Disp_2(uchar han,uchar lie,uchar gao)//任意一个汉字的反白程序(可调节高度)
{
//han行的取值范围:0~1(128x32只有2行,即0和1行)
//lie列的取值范围:1~8(128x32只有8个汉字显示)
//gao高度取值范围:1~16(标准16dot"点"汉字行大小)
    uchar i,j;
    uchar k;

    k=lie-1; //调整起始位置

    if(han==0)
        han=0x80;//st7920显示的第一行
    else//if(han==1)
        han=0x90;//st7920显示的第二行

    for(j=0;j<gao;j++)
    {
        for(i=k;i<lie;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han+j);//
            wr_lcd (comm,han+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0xff);
            wr_lcd (dat,0xff);
        }
    }
    wr_lcd (comm,0x36);
}
void White_Disp_3(uchar han,uchar lie)//任意一个汉字的反白程序(固定高度为16dot)
{
//han行的取值范围:0~1(128x32只有2行,即0和1行)
//lie列的取值范围:1~8(128x32只有8个汉字显示)
    uchar i,j;
    uchar k;

    k=lie-1; //调整起始位置

    if(han==0)
        han=0x80;//st7920显示的第一行
    else//if(han==1)
        han=0x90;//st7920显示的第二行

    for(j=0;j<16;j++)
    {
        for(i=k;i<lie;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han+j);//
            wr_lcd (comm,han+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0xff);
            wr_lcd (dat,0xff);
        }
    }
    wr_lcd (comm,0x36);
}

又改了改,简化函数的调用参数。。。。。。呵呵,偶不太懂avr只会8515什么的,这里只给出51的任意一个汉字反白程序,可以参考参考。。。。^_^!

网友:
White_Disp(0xff,0xff,0x80,0x80,2,16);   //反白
            Delay(500);
            White_Disp(0x00,0x00,0x80,0x80,2,16);   //恢复(取消反白)

呵呵,才发现有取消反白指令。。。。

网友:
顶 有机会玩玩 呵呵~~~  谢谢

网友(2008-03-28):
怎么今天才找到要要的
赞一个

网友:
在这里非常感谢楼主的贡献!但我一点小的问题是,如果我要在第1-4行中的任一行的第1-8列,并且是此列的左边一半或者是右边一半反白的话又怎样处理呢?因为4*8的液晶显示汉字是可以显示4*8个一屏,但显示数字或字母就可以每行显示16个,假如在液晶的座标中的0X90这个地方,显示出来二个数字23,如果要将3反白显示又怎么处理呢?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呵呵,

网友:
不错!!

做个记号,以后好查

网友:
顶......支持!!!能说一下用串行怎样画点和划线吗?

网友:
灌水不是我目的,顶你才是硬道理!

网友(2008-04-30):
正在学习中,过几天编个例子也传上来

网友:
不错的东东,今天也搞了一个12864液晶!

网友(2008-09-09):
为了顶你,特意注册一个,在顶一下!!

网友:
我想问几个问题.
1.不知道为什么我的128*64的写图层只能一次写两行,写三行或以上的话就会卡死在某些语句上,请问您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2.再我关机再开机的时候,LCD的图层原来没有东西的地方会多出了一些点点,可能在断电或得电瞬间LCD引脚有干扰,从而对LCD图层进行了修改.请问您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2008-10-20):
我下了程序,正常显示时可以,但反白不行.请楼主帮看看是哪里问题 程序就是楼主的

网友:
问一下各位买的3线带汉字库的是什么型号?多少银子买的?之前的印象好像带汉字库的都很贵的,我都是自己把字元码放在程序里,反正菜单上的汉字不会很多

网友:
我用这个来做菜单,加了反白后,不同菜单间切换时中间会有花屏,且反映太慢,楼主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好像有点思路了

网友(2009-03-13):
Good!  感谢一下哈!

网友:
谢谢lanshuitianxia 黑蚂蚁!

在您的例程帮助下,带ST7920的LCD模块搞定了,这个论谈真好,热心人很多,我从中学了不少,也谢谢阿莫

楼主:
呵呵 对大家有用就好 现在这液晶都在角落里晾着了 现在TFT流行又便宜 玩TFT了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呀

网友(2009-05-04):
个完整的st7920驱动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问题:开始在基本模式显示字符串正常。我想反白,就切换到图形模式即写入0xff,反白后,反白的区域正常反白,但其它的地方就会出现花屏。

网友:
lz你好,小妹刚开始学习12864,也是ST7920驱动。现在只会显示单一的汉字(就是用指令分别写字型码的高位和低位来完成某个汉字的显示)。现在想显示一个变化的量,比如变化的频率,应该怎么办呢?着急的很,希望lz能好心帮忙。期待中...

网友:
谢谢!刚好用到

网友:
刚好用到OCMJ12864C-15
一起探讨

网友(2009-06-09):
80楼】 PWZH
积分:44
派别:
来自:
lz你好,小妹刚开始学习12864,也是ST7920驱动。现在只会显示单一的汉字(就是用指令分别写字型码的高位和低位来完成某个汉字的显示)。现在想显示一个变化的量,比如变化的频率,应该怎么办呢?着急的很,希望lz能好心帮忙。期待中...

用定时中断,一定时间到(比如200MS)就调用显示频率的界面

网友:
解决大问题了,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2009-07-25):
我下载,简单地换成M16,,,8MHz(就用原端口,只用了4线)试了,,,,非常成功!!!!立即收为引用库!!顶呀。。。。。。

网友:
就三根线啊~ 强

网友(2009-11-03):
7920反白记号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谢谢,这确实是好东西,标记了。

网友:
学了一招,呵呵。。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传取字模的软件啊~?!谢谢楼主

网友(2010-01-27):
st7920显示中文和反白都很容易,要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英文字符和反白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2010-08-21):
反白标记!谢谢楼主。。。

网友(2010-09-23):
mark一下,有时间仔细看啊!

网友(2011-02-27):
太帅了   一点就亮  膜拜

网友:
好早的帖啊,好好的帖啊

网友:
移植到GCC成功

/***********************************************************************
工    程:ST7920驱动的12864液晶的3线串行驱动模式
创建日期:2007年9月16日
创 建 人:朱海峰
邮    箱:ntzhf100@163.com      QQ:543376422
引脚定义:RS(CS)=====>PB5
                  RW(SID)====>PB6
          EN(SCLK)===>PB7
                  PSB为硬件控制,接高电平为8位或4位的并行模式,接低电平为串行模式
                  本例程使用3线串行模式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xtal 8
#define CS         PB5
#define SID         PB6
#define        SCLK PB7

#define Set_CS()        DDRB |= (1<<CS);PORTB |= (1<<CS)
#define Set_SID()        DDRB |= (1<<SID);PORTB |= (1<<SID)
#define Set_SCLK()        DDRB |= (1<<SCLK);PORTB |= (1<<SCLK)

#define Clr_CS()        DDRB |= (1<<CS);PORTB &=~(1<<CS)
#define Clr_SID()        DDRB |= (1<<SID);PORTB &=~(1<<SID)
#define Clr_SCLK()        DDRB |= (1<<SCLK);PORTB &=~(1<<SCLK)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volatile uint ms);                           //延时子程序
void W_1byte(uchar RW, uchar RS, uchar W_data);
void Write_8bits(uint W_bits);
void LCD_Init(void);
void Char_Set_XY(uchar x, uchar y, uchar *p);
void Set_Draw(void);
//设定哪一行,从那一个位置开始到那一个位置结束使用反白
//x=液晶屏上汉字的位置(1~8);end_x=汉字结束的地址(1~8);y=1~4行
//clear=1:清除反白;clear=0:设置反白;
void Set_White(uchar x,uchar y,uchar end_x,uchar clear);
void Draw_Pic(uchar x, uchar y, const uchar *Draw);
/*
/********************************************************************
********************************************************************/
const uchar PIC1[64][16]={
/*--  调入了一幅图像: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tmel.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const uchar PIC2[64][16]={
/*--  调入了一幅图像: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VR.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3,
...
};

/********************************************************************/

int main()
{
        uchar i = 0;
        PORTB = 0XFF;                        //
        DDRB = 0XFF;                        //PB口全部设为输出模式
        Clr_CS();
        Clr_SID();
        Clr_SCLK();
        LCD_Init();
        //Delay(50);
_delay_ms(50);
        LCD_Init();                                 //初始化两边是关键,否则液晶上电重起将不能显示
        while(1)
        {
                nop();
                nop();
                _delay_ms(500);
                Char_Set_XY(0,0,"ST7920_3_wires");
                Char_Set_XY(2,1,"反白练习");
                Char_Set_XY(0,2,"可以单字反白或不");
                Char_Set_XY(3,3,"反白");
                _delay_ms(2000);
                _delay_ms(2000);
                Set_Draw();
                _delay_ms(100);
                Set_White(1,1,7,0);                        //第1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反白
                Set_White(3,2,6,0);                        //第2行,第3个汉字位置到第6汉字位置反白
                Set_White(1,3,8,0);                        //第3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反白
                Set_White(4,4,5,0);                        //第4行,第4个汉字位置到第5汉字位置反白
                _delay_ms(2000);
                _delay_ms(2000);
                Set_White(4,1,4,1);                        //第1行,第4个汉字位置等取消反白
                Set_White(5,2,5,1);                        //第2行,第5个汉字位置等取消反白
                Set_White(6,3,6,1);                        //第3行,第6个汉字位置等取消反白
                Set_White(4,4,4,1);                        //第4行,第4个汉字位置等取消反白
                _delay_ms(2000);
                _delay_ms(2000);
                Set_White(1,1,1,1);                        //
                Set_White(3,2,3,1);                        //
                Set_White(2,3,2,1);                        //
                Set_White(5,4,5,1);                        //
                _delay_ms(2000);
                _delay_ms(2000);
                Set_White(1,1,8,1);                        //第1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取消反白
                Set_White(1,2,8,1);                        //第2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取消反白
                Set_White(1,3,8,1);                        //第3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取消反白
                Set_White(1,4,8,1);                        //第4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取消反白

                _delay_ms(2000);
                _delay_ms(2000);
                W_1byte(0,0,0x30);                //基本指令集,,绘图显示OFF
                W_1byte(0,0,0x01);                //清除显示
                W_1byte(0,0,0x01);                //清除显示
                W_1byte(0,0,0x01);                //清除显示
                Set_Draw();
                _delay_ms(100);
                Draw_Pic(0,0,*PIC1);        //先替换液晶内部RAM中的数据,再开显示
                W_1byte(0,0,0x36);                //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绘图显示ON
                _delay_ms(5000);
                W_1byte(0,0,0x34);                //绘图显示OFF,主要解决画图时拖尾的现象,即先
                                                                //替换好液晶内部RAM中的数据在开显示。
                Draw_Pic(0,0,*PIC2);
                W_1byte(0,0,0x36);                //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绘图显示ON
                _delay_ms(5000);
                                                                //画完图后要显示文字要重新设置成普通模式
                W_1byte(0,0,0x30);                //基本指令集,,绘图显示OFF
                W_1byte(0,0,0x01);                //清除显示

        }
}
/******************************************************************/
void LCD_Init(void)
{
        uchar cmd;
        cmd=0x30;                        //功能设置 8位数据,基本指令
        W_1byte(0,0,cmd);
        _delay_ms(2);
        cmd=0x0C;                        //显示状态 ON,游标OFF,反白OFF
        W_1byte(0,0,cmd);        //写指令
        _delay_ms(2);
        cmd=0x01;                        //清除显示
        W_1byte(0,0,cmd);        //写指令
        _delay_ms(2);
        cmd=0x02;                        //地址归位
        W_1byte(0,0,cmd);        //写指令
        _delay_ms(2);
        cmd=0x80;                        //设置DDRAM地址
        W_1byte(0,0,cmd);        //写指令
        _delay_ms(2);                        //延时
}
/*******************************************************************
函 数 名:W_1byte
入口参数:RW、RS、W_data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3月3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写一个字节的数据到12864液晶,包括指令和数据
说    明:RW=1,从液晶读数据到MCU;RW=0,写一个数据到液晶;
                 (一般RW都设为0,即只向液晶写数据,不读数据)
          RS=1,写入的是数据;RS=0,写入的是指令;
                  一般模式:RW=0,RS=1;写数据
                                          RW=0,RS=0;写指令
********************************************************************/
void W_1byte(uchar RW, uchar RS, uchar W_data)
{
        uint H_data,L_data,S_ID = 0xf8;         //11111RWRS0
        if(RW == 0)
        {
                 S_ID &=~ 0x04;
        }
        else                                        //if(RW==1)
        {
                 S_ID |= 0X04;
        }
        if(RS == 0)
        {
                 S_ID &=~ 0x02;
        }
        else                                        //if(RS==1)
        {
                 S_ID |= 0X02;
        }
        H_data = W_data;
        H_data &= 0xf0;                        //屏蔽低4位的数据
        L_data = W_data;                   //xxxx0000格式
        L_data &= 0x0f;                        //屏蔽高4位的数据
        L_data <<= 4;                        //xxxx0000格式
        Set_CS();
        Write_8bits(S_ID);                 //发送S_ID
        Write_8bits(H_data);        //发送H_data
        Write_8bits(L_data);        //发送L_data
        Clr_CS();
}
/********************************************************************
函 数 名:Write_8bits
入口参数:W_bits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3月3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负责串行输出8个bit位
说    明:
********************************************************************/
void Write_8bits(uint W_bits)
{
        uint i,Temp_data;
        for(i=0; i<8; i++)
        {
                Temp_data = W_bits;
                Temp_data <<= i;
                if((Temp_data&0x80)==0)
                {
                         Clr_SID();
                }
                else
                {
                         Set_SID();
                }
                nop();
                Set_SCLK();
                nop();
                nop();
                Clr_SCLK();
                nop();
                Clr_SID();
        }
}
/********************************************************************
函 数 名:Delay
入口参数:ms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3月3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毫秒级的延时程序,当晶振为12Mhz时,xtal=12;
说    明:
********************************************************************/
void Delay(volatile 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1;i<(uint)(xtal*143-2);i++)
         ;
   }
}
//===================================================================*/
/********************************************************************
函 数 名:Char_Set_XY
入口参数:x,y,*p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8月26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
说    明:
********************************************************************/
void Char_Set_XY(uchar x, uchar y, uchar *p)
{
     if(y == 0)
        {
                 W_1byte(0,0,(0x80+x));
        }
        if(y == 1)
        {
                W_1byte(0,0,(0x90+x));
        }
        if(y == 2)
        {
                W_1byte(0,0,(0x88+x));
        }
        if(y == 3)
        {
                W_1byte(0,0,(0x98+x));
        }
        while(*p != 0)
        {
                W_1byte(0,1,*p++);
        }
}
//===================================================================*/

/********************************************************************
函 数 名:Set_Draw(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8月26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
说    明:
********************************************************************/
void Set_Draw(void)
{
        //W_1byte(0,0,0x01);                        //清屏
        _delay_ms(20);                                        //延时
        //W_1byte(0,0,0x34);                        //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绘图显示OFF
        W_1byte(0,0,0x36);
        _delay_ms(20);                                        //延时
}
//===================================================================*/
/********************************************************************
函 数 名:Draw_Pic  128*64
入口参数:x,y,*Draw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8月26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
说    明:
********************************************************************/
/*************************************************/

void Draw_Pic(uchar x, uchar y, const uchar *Draw)
{
        uchar i, j, temp_x, temp_y;                //
        temp_x = x;                                                //
        temp_y = y;                                                //
        temp_x |= 0x80;                                        //
        temp_y |= 0x80;                                        //
        for(i=0;i<32;i++ )                                //上半屏32行
        {
                W_1byte(0,0,temp_y++);                //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0
                W_1byte(0,0,temp_x);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0
                for(j=0;j<16;j++)                        //
                {
                         W_1byte(0,1,*Draw++);        //
                }
        }

        temp_x = 0x88;                                        //
        temp_y = 0x80;                                        //
        j = 0;                                                          //
        for(;i<64;i++ )
        {
                W_1byte(0,0,temp_y++);                //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
                W_1byte(0,0,temp_x);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
                for(j=0;j<16;j++)
                {
                         W_1byte(0,1,*Draw++);        //
                }
        }

}
/**************************************************/
/**************************************************/
void Set_White(uchar x,uchar y,uchar end_x,uchar clear)
{
        uchar i, j, white_x, white_y,white_end_x,clr_x,clr_y;                //
        white_end_x = (end_x-x+1);
        white_end_x <<= 1;
        if(y==1)
        {
                 white_x = (0x80+x-1);
                white_y = 0x80;
                clr_x = 0x80;
                clr_y = 0x80;
        }
        else if(y==2)
        {
                 white_x = (0x80+x-1);
                white_y = 0x90;
                clr_x = 0x80;
                clr_y = 0x90;
        }
        else if(y==3)
        {
                 white_x = (0x88+x-1);
                white_y = 0x80;
                clr_x = 0x88;
                clr_y = 0x80;
        }
        else if(y==4)
        {
                 white_x = (0x88+x-1);
                white_y = 0x90;
                clr_x = 0x88;
                clr_y = 0x90;
        }
        if(clear==0)//要反白时,先将整行的液晶全部清成不反白(此处行指y)
        {
                 for(i=0;i<16;i++ )                        //16行
                {
                         W_1byte(0,0,clr_y++);        //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0
                        W_1byte(0,0,clr_x);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0
                        for(j=0;j<16;j++)                //
                        {
                                 W_1byte(0,1,0x00);        //清成不反白
                                 nop();
                        }
                }
        }
        nop();
        for(i=0;i<16;i++ )                                //16行,因为是16*16汉字
        {
                W_1byte(0,0,white_y++);                //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0
                W_1byte(0,0,white_x);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0
                for(j=0;j<white_end_x;j++)        //
                {
                         if(clear==1)
                         {
                                  W_1byte(0,1,0x00); //取消这一行的8个点的反白,液晶地址自动加1
                                                                   //(此处行指一个一个液晶点所组成的行)
                         }
                         else
                         {
                                W_1byte(0,1,0xff); //反白这一行的8个点,液晶地址自动加1
                                                                   //(此处行指一个一个液晶点所组成的行)
                         }
                         nop();
                }
        }
}
/*************************************************/

网友(2011-05-03):
mark,论坛里面很少有液晶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为什么我已经登录 却不能下载附件

网友(2011-06-16):
留意一下

网友:
反白的速度比较慢啊!

网友:
我正在看,先标记一下

网友(2011-07-31):
就是先用字库显示汉字然后把有汉字的地方全部用绘图写FF就可以把汉字反白了,这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呵呵
————————————————————————————————————————————————————
这方法好呀

网友:
找了一圈....终于搞定了

顺便说一下

部分的ST7920 是事先就固定只能用并行的 要去掉R9一个0欧姆的电阻 改到R10上

网友:
好东西 发现一个问题  iccvar 汉字显示的程序 移植到AVR 显示是错误  但是字符 和画图程序 却可以 这点谁碰到没有

网友:
怎样在任意点上显示的?

网友:
之前一段时间做过反白,总有杂点,试试楼主这个看看效果

网友:
很好不错,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多谢楼主,PIC16F877A并行模式移植成功

网友(2011-09-02):
顶一个,先标记

网友:
有个12864液晶,刚好可以试试。

网友(2011-10-13):
看样子用得上

网友:
刚好在研究反白,mark!!!

网友(2012-02-23):
怎么能让12864的显示旋转180度

网友(2012-04-16):
经鉴定有用

网友:
相当不错的程序,可我还是有两个小小的问题,前面51楼和71楼的朋友已经说过了,但我还是想说一下,就是显示字母和数字的时候,如何只对奇数的字母反白,打个比方说:我显示屏上第一行显示的是时间18:29:34现在我要对分钟进行修改,也就是要让29反白,我该如何实现呢,再者就是,我用此做菜单的时候,就出现了71楼说的情况,反应实在太慢了,我字都送上去好久了,才反白,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按键没用了呢,请楼主和各位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2-12-03):
引用 楼主:
哈哈 十一回家时逛街顺便买了个摄像头玩玩。来上几个液晶反白的效果图。效果不好,让大家见笑了。
正筹划着 ...

请问下,单个字符能反白吗?看你的是单个汉字。

网友:
3线模式好啊,省资源!

网友:
路过,插个记号!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3-05-20):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可惜没有相机,要不可以传几张效果图上来了。那个有兴趣把这个程序试一下,并拍几个图片上来啊 ...

请问一下这个可以实现单个字符的反白吗?我看你写的是任意位置汉子的反白~~

网友(2014-03-13):
想法挺有创意的ya~

网友(2014-06-06):
楼主,我用51移植,显示不成功喔

网友(2015-04-15):
学习了,谢谢啦~,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老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