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笔记本的intel集成显卡,接双显示器的时候,可以在某一个显示器上全屏播放视频

楼主(2007-09-17):
如题:
请问各位,笔记本的intel集成显卡,接双显示器的时候,可以在某一个显示器上全屏播放视频吗?
因为我原来用nvidia的显卡都可以的。主显示器上网,副显示器上就放电影看。不知道intel的如何才能这样了。

网友:
绝对可以 我试过的

楼主:
楼上的,能讲讲主要注意事项吗?比如用什么驱动。设置关键点等。谢谢

楼主:
2楼的还在吗?

楼主:
2楼的还在不在啊?

网友(2007-10-17):
反正我得可以 ibm r50e 855芯片组,使用扩展桌面,然后在另一个显示器上打开播放就可以了,我用的是暴风

网友:
我的IBM T42就可以.

楼主:
我的是联想的旭日410L.不知道联想提供的驱动或者intel提供的驱动能不能完成这个功能呢?我试了下,好像只能播放wmv的时候可以.一个屏幕全屏看,另一个屏幕干其他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