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一根的704硅胶代替红胶贴片试验成功

楼主(2007-09-17):
在业余条件下想浸焊贴片元件,由于红胶买不到,价格也贵.试着用704硅胶贴了几个元件,硬化后浸了几十次居然一片都没掉下来,大家不妨去试试看.

网友:
用502也行,干得更快 :)

网友:
704硅胶是什么样的?怎么粘上去的?怎么硬化的?
能拍些照片出来吗?

网友:
用什么蘸着粘??

贴片的器件本来就小,而硅胶 一搞就是一坨~~~ 呵呵

楼主:
有根注射头的,注射出来很小很小的.贴片没问题.一种白的一种黑的,不知有什么差别!

502没试过,504干的太快,没等贴片就已经硬化了,而且高温下有极具刺激性的气体产生,都可以做催泪瓦斯了,呵呵!

据说红胶要放到烘箱里硬化!

704硅胶一般胶水店都有的,电子市场也可以捞到.常温下空气中即可硬化,硬化需要几个小时,"硬化"后还是软的,而且耐高温,经的起热胀冷缩,室温下硬化后就变成了橡胶,用来绝缘,固定,导热,防潮密封还真TMD好,建议armok也进些来卖卖.

网友:
浸焊是个什么工艺啊?直接把PCB泡到锡炉里吗?
可否简单介绍工艺和您的设备?谢谢LZ

网友:
呵呵,我也是找找,买来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介绍一下详细过程马。让我们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在吗,麻烦给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704硅胶全称叫做“704单组份室温硫(固)化硅橡胶”,楼主购买的价格比较贵了,一般2.50-3.00元一管,耐温度特性好,也不容易老化,但问题是用注射器点胶,针头容易堵住,而且堵住了几乎没办法清理(704硅胶耐化学药品的特性很好),而且引脚不慎沾上了也不好焊接。

楼主:
用照片里拍的那个配件注射不容易堵住,硬化后成锥型的,从头到尾能整个拉出来.不过每用一次那个配件里的就要浪费掉,挺心疼的.

我也是这些天接触浸焊,花了一百多元买了个小浸焊炉,再加点焊锡和助焊剂就可以搞了(听说有很多厂是用这种办法来做产品的).几天试用下来感觉焊直插元件很好,贴片正在试验中,引脚间距小点的就困难了,看看上面照片里的,不知到怎么办才好!

楼主:
谢谢JAMESKING,下次去买看样子要讨价还价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缝衣针的穿线孔当作点胶工具????那个孔可以存胶的,也好清理,我晚上试试看,总比用塑料尖嘴节约一些的。

楼主:
用原配的塑料尖嘴弄的,还过的去吧!

网友:
我以前经常用703,有白色与黑色的二种.在夏天需要2个小时才能干.冬天要4个小时.我的同事,用一次就搁在那里,其他人在当天还可以用,过夜后肯定是没用了.所以,实验室备有一抽屉的针筒与针头.废弃掉的针筒与针头也是一大堆.我看着心疼,用电阻的引脚插到针头里,把703多推出来一点,在针头末端形成大一点的球,延缓干涸的时间.
用贴片,尽量用针头,可以控制胶水的大小.缺点是太慢.不是批量生产的情况下,用镊子就可以完成.

网友(2007-12-24):
502南大化工做的....我们公司常用

网友:
502是瞬干胶,不能用的,还是504好.不过楼上有个照片怎么是黑色的?
504的保质期只有一年哦,买了尽快用,呵呵,从厂家到商家到消费者手里都有几个月了.这个胶水没有刺激性味道,手感也不错.就是搞到焊盘上边就很难搞干净了.我买是8元一只的,被打劫了,没办法呀,只有一家有卖.
楼主能不能说说锡炉是怎么用的?

网友:
如果要保密 买环氧树脂 704不能做保密用途,如果做防水功能 704蛮好的

网友:
阿莫,502不能用,不信你可以试试,过波峰焊或者锡炉肯定掉一大片。我以前把硬盘的几个芯片上用502粘了几个铁块散热,结果没一会都掉了

楼主:
704是白的,704B是黑的,我问商家,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16楼:我明天拍给你看怎么用锡炉.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试验过了,用缝衣针鼻子可以点硅胶,而且好处理,也很容易抹干净。
顺祝楼上各位弟兄平安夜和圣诞快乐!!

网友:
问一个很傻的问题,贴片不能直接焊么,用这个胶的作用是?

网友:
【19楼】 jj3055,多谢你了,期待你的照片

【20楼】 JAMESKING,我原来也用针鼻,但是后来我发现牙签更好用,手不容易抖,好拿,稳得住.一定要用竹子的那种,那种够尖,够硬.

网友:
楼主还要比较牛这样的做的成本比刷红胶工艺可低多了...

楼主:
小锡炉业余浸焊

焊前调好温度

刮去表面氧化层

专用夹子

焊前加助焊剂

焊前加助焊剂
用硅胶粘好的贴片元件

浸的方法很讲究,这个要自己慢慢琢磨

捞出后

焊接效果

网友:
哇相当相当的不错!值得学习谢谢楼主了

网友:
如果只是过波峰焊不用点红胶也可以的,好多厂家都能加工.

好象是下面加冷风,上面加热风.不然下面的会全部掉掉.

网友:
长见识,小锡炉原来是这么用的

网友:
背面有胶固定的话,如果要拆下焊好的贴片芯片容易么?

楼主:
硅胶是可以拆的,但红胶就难了,硅胶固化后是软的,红胶是硬的.

网友(2008-03-01):
这东西如果又是直插又是贴片的能不能搞

网友:
请问,助焊剂是什么,什么牌子或物品。

网友:
这帖子的经验很多,业余做起来方便,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共享,受教了。

网友:
请教带有043D003A字样的那块板上带有贴片。是把集成电路也浸入锡锅吗?集成电路不会烫坏吗?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

楼主:
30楼:直插贴片混合的当然可以搞,浸一次搞定.
31楼:助焊剂是所谓的免清洗助焊剂,杭州产的,焊好后感觉还是要洗过
34楼:调节适当的温度,浸在锡锅里短时间内集成电路是不会损坏的,你可以看元件的数据手册,对于焊接的温度和时间都有说明的

网友:
楼主在请下,就是一个DIP-28的插座再加贴片的电阻,7805之类的要焊,你的意思是指,把整个东西放到锡炉里再提取来吗?

楼主:
只能是要焊的一面浸锡炉里.贴片元件放在要焊的一面,直插元件的一面不能放贴片元件,如果整个插进去的话直插元件表面也挂锡了.

网友:
的确是好办法!

网友:
这个贴子很多有用的经验啊。COOL !

网友:
我想买个中型的锡炉,大概400左右,能焊一般大小的电路板的那种,就是锡条太贵了,要装锡装到能用的深度,又得花几百块来买锡条

网友:
顶层与底层都有贴片或者顶层有贴片跟直插不知好不好浸焊?

网友:
我都不知道锡条上哪里买呢

楼主:
一般的电子市场都有锡条买的呀!我的那个小锡炉放进了2公斤的锡还没填满,锡比锡炉还贵!所以买锡炉的时候不要买太大的!悠着点~~~

网友:
小锡炉连板子都反补下,怎么焊哦,至少面积10X10cm以上的

网友:
若果祗做贴片的话, 可以用回流焊接红外线焗炉

网友:
不可能只做贴片的,基本是以贴片为主,还有不少插脚的,至少接插件是这样.

网友:
大哥,个人弄这东西是不是有点奢侈啊?光锡锅就不少银子吧?象楼主那样的8脚贴片手工就能焊,间隙够大了.如果针脚在多的就请我们车间的大姐焊,QFP封装44脚芯片.普通烙铁+松香油搞定.DSP2407一把恒温烙铁+松香油搞定.个别时候可能出现虚焊,在点一下就OK了.
个人感觉不如恒温烙铁(300块左右吧?)实用.就上面那些东西,普通烙铁+好烙铁头就完全够用了.

网友:
很多小厂焊贴片都是人工焊的,1个24脚的IC只需3-5秒就搞定了

网友:
【52楼】 guaizima 电路BC,【53楼】 bigworms
小批量的人工哪有锡炉快呀?例如做50块,手工焊到什么时候呀,50块,100把块工厂是不接单的

网友:
补匆楼上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
手工焊接的可靠性远低于锡炉
焊接几个谁都没有问题
可是批量生产就会有虚焊的
不是焊接MM不认真
实在是疲劳+枯燥

小作坊这个是首选
此帖要顶

网友:
我是说就个人用.不过就楼主的锡炉小了点吧?自己没必要买个这个东西玩吧?小作坊不属于我讨论的范围.

网友:
双面贴片就不行了吧 现在我做的都是双面贴的 没办法  多通道复杂数据采集 嘎嘎

网友:
又看了一次,顶一下,我正在找小批量生产的办法。

楼主:
其实小锡炉很多时候只是给元件引脚上锡而已,真正批量生产的是大锡炉,我在店里见过20CM*30CM大的,小电路板不要弄开,一次浸可以焊好一大块(几十片).由于是小批量,老板极力推荐我用浸焊.他说他们温州那边厂都是用浸焊的.另有一种半自动的浸焊机,焊接质量更好.楼上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20CM*30CM算大锡炉了呀?我在电脑城看到一个,维修电脑的铺子里面的,真不知道拿来干什么的,就摆在铺子里面,如果那个不知道碰上去,就有得看了.

网友:
用这个东东注意要价格抽油烟机,否则长时间的焊锡加热,里边的铅会蒸发的,会给操作人员带来慢性铅中毒!!!!

楼主的方法很不错,我见过一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做过。

网友(2008-08-08):
62楼的,
铅,原子序数82,原子量207.2,化学符号源于拉丁文。铅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公元前3000年,人类已会从矿石中熔炼铅。铅在地壳中的含量为 0.0016%,主要矿石是方铅矿。铅在自然界中有4种稳定同位素:铅204、206、207、208,还有20多种放射性同位素。

铅为带蓝色的银白色重金属,熔点327.502°C,沸点1740°C,密度11.3437克/厘米³,硬度1.5,质地柔软,抗张强度小。

锡,原子序数50,原子量118.71,元素名来源于拉丁文。在约公元前2000年,人类就已开始使用锡。锡在地壳中的含量为0.004%,几乎都以锡石(氧化锡)的形式存在,此外还有极少量的锡的硫化物矿。锡有24种同位素其中10种是稳定同位素,分别是:锡112、114、115、116、117、 118、119、120、122、124。

    金属锡柔软,易弯曲,熔点231.89°C,沸点2260°C。有三种同素异形体:白锡为四方晶系,密度7.28克/厘米³,硬度2,延展性好;灰锡为金刚石形立方晶系,密度5.75克/厘米³;脆锡为正交晶系,密度6.54克/厘米³。

网友:
楼主,你是宁波哪的?你的炉在哪买的?
我也想搞搞浸焊.可以加我聊一下吗?QQ:86061821

网友:
修电脑的炉子是用来拆焊插座的,像CPU 座,显卡座等,这年头锡条都不是人价.

网友:
太有才了,都是实实在在的经验哦。小公司首选。

网友:
不知道点胶再对准工序是否麻烦

网友:
要做好防护措施,小心铅蒸汽中毒。。。

网友(2009-03-17):
锡炉很好用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温度很关键,精密贴片电容一过电烙铁就坏。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劳动力最便宜方便。

网友:
就算可以过炉

插件还好,有优势,不用每个焊点去补

那贴片元件还不是得人工一个一个粘上去??

网友:
期待阿莫的雕刻机支持点胶功能版本的,那点胶+人工贴片+浸焊,可以解决很多小批量生产的问题啊。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支4元钱,要是能做一个钢网刷胶不知可不可以?

期待有人试试结果怎样!

网友:
好帖好帖,标记一下.

网友:
试验了3块板子,不过我是手工焊接的...结果认为不适合手工焊接,当然浸焊也许可行.
1.点胶时,容易把胶点到焊盘上去
2.0603的焊盘间距很小,点上胶滴后,胶滴会慢慢变平,扩散到焊盘上去
3.即使焊盘上没有胶,也影响焊接,不易上锡,可能是胶水挥发出来的成分扩散到焊盘上了,我用的还是喷锡板,质量没问题
4.一次一般要贴上所有的贴片,手工焊接的话,零件太多,就不好焊接了,反而影响速度

实际发现固化15分钟就可以了(手工焊接,浸焊恐怕不行.嘿嘿)

网友(2009-06-14):
硅胶是可以拆的,

网友:
硅胶的固化时间太长了,还有就是硅胶在慢慢固化的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是具有流动性的,很容易流到焊盘上!

网友:
楼主的办法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那个704不是密封胶吗?不过防水和抗高温倒是很不错的。。。

网友:
把脚先大体剪去一节,在锡条这么贵的情况下会节省不少开支哦!

网友:
浸焊炉才100多元?个人能负担的起么?能焊BGA芯片么?

网友:
502不耐温度的
2.5-3.0的704是量少的那种,一般应该是4快钱一只的
黑色比白色贵一点。零售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2009-09-09):
502不耐热,会掉
黑色的不要用,里面很可能加了石墨,是导电的!

网友:
95楼说的不对。
白的和黑的只是颜色的区别!
白色的干后时间长了就会变色发黄,非常难看。后出的黑色的则无此问题。

网友:
石墨是常用的填料,用来提高性能,碳黑也有类似效果。
而且这两种填料有增加强度,耐久度的功能

网友:
导热怎么样?好的话我就拿来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