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ga8外部陶瓷振荡器不起振!~~~

楼主(2007-09-18):
  我想问一下,我用的单片机是Mega8,使用了陶瓷振荡器,外接两个22Pf的电容,但是用示波器看Mega8的9,10脚无振荡波形...
现在猜测是不是振荡器有问题,还是什么设置的问题,还请多多指点(急)

网友:
CKOPT 有关系吧 ??
我记得好像有格选项是说 ,震荡的幅度不大 。有种是幅度大的。你看看

网友:
先使用内部的RC振荡,驱动一个LED,1秒亮,1秒暗。然后改溶丝位,换成外部陶瓷振荡,证明是否能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