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操作at24c16 EEPROM

楼主(2007-09-18):
各位大侠: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项目中需要使用at24c16 EEPROM做为片外数据存储器,现在使用ouravr上的一个操作at24c02的例程可以工作,但工作不正常。
现象为只能写EEPROM的前1024个字节,后面的数开始重复。如在0x00字节写的数会在第1024字节后重复出现,不知如何解决。现在项目时间要求比较紧,不知哪位大侠能指点迷津。本人的联系方式为bai1981@sina.com.cn,谢谢!

网友:
16是个2K的芯片,另外16没有片选信号,实际的页选择占用了原来设备寻址里面的三个地址位。所以就相当于是八个02芯片排在一起运行了,时序完全一样的。没什么特殊。你能够对前1K操作,说明时序应该是正常的,如果后面出现问题检查一下程序吧。尤其是最高位的地址位。

网友:
24c02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add d7,d6,..d0
1  0  1  0  a2 a1 a0 r/w    ;;0ff=255字节

24c16
d7 d6 d5 d4 d3 d2 d1 d0,,,,,,add d7,d6...d0
1  0   1  0 p2 p1 p0 r/w     ;;0ff=255字节
p2,p1,p0
=0,ff=255

p2,p1,p0
=001,ff=511=1ff
......
p2,p1,p1
=1 1 1,ff=2047=7ff

网友A(2014-10-24):
谢谢大家。。P2 P1 P0 在这里变成了选择页的引脚。 这样才能够寻址16K的地址空间
日后电路涉及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
同式理解了之前所说的at24c16只能挂在一片在iic 总线上。
如果想寻址更多的空间,p2p1p0还是要接引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P2 P1 P0 在这里变成了选择页的引脚。 这样才能够寻址16K的地址空间
日后电路涉及的时候要注意 ...

p2 p1 p0引脚不用接的、